SPI数据发送为什么发送数据要经过一次上升沿还要经过一次下降沿?

楼主(2012-01-15):
case (dstate)
                        8'd0: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1'b1;
                                dstate <= 8'd1;
                        end
                        8'd1: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1'b1;
                                dstate <= 8'd2;
                        end
                        8'd2: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1'b1;
                                dstate <= 8'd3;
                        end
                        8'd3: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dsend[7];
                                dstate <= 8'd4;
                        end
                        8'd4: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dsend[7];
                                dstate <= 8'd5;
                        end
                        8'd5: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dsend[6];
                                dstate <= 8'd6;
                        end
                        8'd6: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dsend[6];
                                dstate <= 8'd7;
                        end
                        8'd7: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dsend[5];
                                dstate <= 8'd8;
                        end
                        8'd8: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dsend[5];
                                dstate <= 8'd9;
                        end
                        8'd9: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dsend[4];
                                dstate <= 8'd10;
                        end
                        8'd10: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dsend[4];
                                dstate <= 8'd11;
                        end
                        8'd11: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dsend[3];
                                dstate <= 8'd12;
                        end
                        8'd12: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dsend[3];
                                dstate <= 8'd13;
                        end
                        8'd13: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dsend[2];
                                dstate <= 8'd14;
                        end
                        8'd14: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dsend[2];
                                dstate <= 8'd15;
                        end
                        8'd15: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dsend[1];
                                dstate <= 8'd16;
                        end
                        8'd16: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dsend[1];
                                dstate <= 8'd17;
                        end
                        8'd17: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dsend[0];
                                dstate <= 8'd18;
                        end
                        8'd18: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dsend[0];
                                dstate <= 8'd19;
                        end
                        8'd19: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1'b1;
                                dstate <= 8'd20;
                        end
                        8'd20: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1'b1;
                                dstate <= 8'd0;
                                spistate <= idle;
                        end
                        endcase
照这样的写法,SPI总线的CLK为什么11010...这样子的,最前边多出来一个时钟的1是干嘛用的?还有为什么发送一个数据要同时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发送?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1;
                                spido <= dsend[7];
                                dstate <= 8'd4;
                        end
                        8'd4:
                        begin
                                spics <= 1'b0;
                                spiclk <= 1'b0;
                                spido <= dsend[7];
                                dstate <= 8'd5;
                        end
比如上边这两个状态,为什么发送数据要经过一次上升沿还要经过一次下降沿?

网友:
因为SPI是单边沿触发锁存数据。

网友:
学习,现在要用spi做fpga和stm32的通信

网友:
spi一般是全双工工作,根据相位和极性的不同,一般有上升沿发送数据,下降沿所存数据。。。

网友:
只要弄清楚SPI极性和相位2个概念,基本就吃透SPI了

网友:
弄清SPI的收发时序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2012-02-24):
3楼正解。
SPI是串行外设接口,数据移位输出,存在数据更新与锁存。
上升延数据更新,下降延时数据稳定态,可读取。
即,主端与从端在时钟上升延更新数据,在下降延读取数据。
具体时序控制,可参照器件手册。

网友:
SPI 极性时序图 (原文件名:SPI 极性时序图.jpg)

SPI极性与时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