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接口资料收集...

楼主(2012-01-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等续ipod,htc,黑莓等等的充电器识别,似乎d+d-短路可对付n不少机器。

网友:
好近啊 顶帖。。

网友:
据其他论坛反映
苹果情况其实很复杂
D+ D- 短接=500mA充电
现在网上流行的识别电阻=1A充电
还有另一种相反的识别电阻=2A充电

iPad在通过USB连接电脑时,只有在关闭屏幕时才会慢慢充电
D+ D- 短接据说是手机充电器大统一的标准,所以应该绝大多数手机都支持

网友:
Ipad2和Iphone4的USB电源的D+ D-的电压是相反的,一个2V,一个2.7V,这个D+ D-的电压使机器会识别电源是1A的还是2A的,从而使机器限流不会烧坏电源,机器会限制充电电流,所以Ipad2的充电器不会充坏IPhone4,识别电阻按大约比例使D+ D-的电压符合就行了,有些移动电源的识别电阻是按Iphone4的,接Ipad2同样显示充电,但机器识别为1A的电源,限流1A慢充电,所以电源电流够2A以上的识别电阻要按Ipad2的配置,还有D+ D-悬空时,完全不充电,连上都不提示。

Ipad2充电有3种电流:
2A:Ipad2充电器(显示充电, D+ 2v D- 2.7 V时)
1A:Iphone4充电器(显示充电, D+ 2.7 v D- 2V时)
0.5A:其它如Palm充电器(D D-短接,显示没有充电时)

Iphone4充电有2种电流
1A:Iphone4充电器(显示充电, D+ 2.7 v D- 2V时)或Ipad2充电器(显示充电, D+ 2v D- 2.7 V时)
0.5A:其它如Palm充电器(显示充电, D D-短接时)

引用自http://www.shoudian.com/thread-225037-1-1.html

网友:
三星p1000 需要d+,d-短接并由电阻分压1.25v,可提供2a的限流充电。

网友:
诺基亚应该不是所有的都有那种升压的USB线吧?
我同事的C5-3好像拿普通的USB线插电脑都可以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诺基亚应该不是所有的都有那种升压的usb线吧?
我同事的c5-3好像拿普通的usb线插电脑都可以充电。

NOKIA支持USB(没有单独充电孔的)的里面都有一个TI之类厂家的USB充电管理IC,可以直接使用USB5V。如果带单独充电孔,那么按照规范是要升压的。现在手机接口为了体积接口尽量减少,有的手机只剩一个Micro USB口,为了支持不同的设备,几乎都是在D+D-上面做文章。

网友:
帮顶 路过。。
没有任何apple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诺基亚应该不是所有的都有那种升压的usb线吧?
我同事的c5-3好像拿普通的usb线插电脑都可以充电。

如果充电线的另一端是micro接口那么随便的线都能冲,如果是圆的细的接口那么是有升压电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几天在这里打样了一块板子,做了个备用移动电源(6000mAh),USB 的D+ D-直接悬空,我的V880可以充电,SE 的X10可以充,就是同学的MOTO不能用,以为是限流小了呢,改到800没A也不行,后来在网上查了之后才知道现在的安卓机是要短接D+ D-才能充电(500没A)

网友:
额,,原来usb有那么多东西,只用过usb当过5v电源,没考虑其他那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市场上有没有一种充电器,可以为所有的apple设备充电?

ipad的充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ipad2和iphone4的usb电源的d+ d-的电压是相反的,一个2v,一个2.7v,这个d+ d-的电压使机器会识别电源是1a的还是2a的,从而使机器限流不会烧坏电源,机器会限制充电电流,所以ipad2的充电器不会充坏iphone4,识别电阻按大约比例使d+ d-的电压符合就行了,有些移动电源的识别电阻是按iphone4的,接ipad2同样显示充电,但机器识别为1a的电源,限流1a慢充电,所以电源电流够2a以上的识别电阻要按ipad2的配置,还有d+ d-悬空时,完全不充电,连上都不提示。
ipad2充电有3种电流:
2a:ipad2充电器(显示充电, d+ 2v d- 2.7 v时)
1a:iphone4充电器(显示充电, d+ 2.7 v d- 2v时)
0.5a:其它如palm充电器(d d-短接,显示没有充电时)
iphone4充电有2种电流
1a:iphone4充电器......

刚才在IPAD2上试了下  上面刚好搞反了

网友:
经实测:
NOKIA-E72i,将USB的D+与D-短路,即可充电.最大电流约7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