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与 SSRAM 速度何者较快?

楼主(2012-01-15):
DE2-115 使用 sram,但是DE2-70 使用 ssram,为何 DE2 只有 70 系列使用 SSRAM?
官方说 SSRAM 比较快,但是实际上了时序后却不是这样?

网友:
同步静态RAM应当快吧,没用过,贵的快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步静态ram应当快吧,没用过,贵的快没错
同步SSRAM是比较快,但是配合NIOS II架构却是错误的选择

网友:
假设同位宽,100M的同步SRAM和10ns周期的异步SRAM,二者可以达成的速度是类似的。都是100M的访问周期。

具体到FPGA来实现接口,那么:
- 读的话,二者几乎没区别;
- 写的话,异步接口往往需要8ns/2ns的WR脉冲周期,同步就不用。FPGA如果要造出这个WR脉冲略麻烦,所以写速度一般会慢。

但是同步SRAM的工作频率一般给的比较高,所以通常是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设同位宽,100m的同步sram和10ns周期的异步sram,二者可以达成的速度是类似的。都是100m的访问周期。
具体到fpga来实现接口,那么:
- 读的话,二者几乎没区别;
- 写的话,异步接口往往需要8ns/2ns的wr脉冲周期,同步就不用。fpga如果要造出这个wr脉冲略麻烦,所以写速度一般会慢。
但是同步sram的工作频率一般给的比较高,所以通常是快的。

"读的话,二者几乎没区别" 真的吗?手册写等三个周期.....

网友:
SyncSRAM与AsyncSRAM相比

优点:
* 同步控制
* 高频
* 容量大

缺点:
* 相对较大的延迟
* 需要同步时钟

原因就是SyncSRAM芯片内部用pipeline的方式控制的,而AsyncSRAM内部直接用组合逻辑控制。

网友:
Google 输入 "SSRAM" 好像好多人反应 DE2-70 使用 SSRAM

这款 DE2-70 因为是友晶设计最失败的产品吧.....不知道设计者做何感想

网友(2012-09-09):
突發模式 SSRAM 比較慢,很少大廠會使用
如果是 NIOS II 使用 SSRAM 會比較好,硬體仿真使用 SSRAM 確是內傷
所以友晶從此不敢使用 SSRAM 設計產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