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c文件变成

楼主(2012-01-15):
(图片)

网友:
直接改後綴名。
在文件夾選項裏有一個隱藏已知文件的擴展名選項,把前面的勾去掉就能看見擴展名了。

网友:
你是说通过BSL下载到430里的txt文件?那要通过IAR编译。

网友:
直接改后缀就可以用的

网友:
在编译器里头可以设置,把生成文件的后缀名改成txt即可。

网友(2012-02-17):
改后缀名。。。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去掉“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