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有人跟我吹牛说他做出来了可以距离5米充电的无线充电器!!!!

楼主(2012-01-15):
靠!有人跟我吹牛说他做出来了可以距离5米充电的无线充电器!!!!

我不相信啊

网友:
有没说充电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说充电功率
有没说效率

浮云呀

网友:
记得矿石收音机吗
不说功率和效率的话
距离没有意义

楼主:
好像效率不咋样
但感应端有1.5W的功率,大概 0.3A 5V这样子

网友B:
5米感觉用个35W HID灯聚光照在一片单晶硅太阳能板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嗯,差不多,  这里有2道坎.
35瓦电功率出6瓦光功率,   6瓦光功率再出1瓦电功率.  再计入其他另星损耗后, 大约可出0.7瓦.

除非线圈直径足够大, 或者频率够高而形成天线的强指向性,
否则,电波无线传输的效率,还真难有聚光直射的效率高.

网友:
说说具体参数啊

网友(2013-01-08):
不会吧,这么远!

网友:
你一定听错了,估计人家说的5毫米

网友D:
一个太阳能电池板  加上充电器
大家说说  是多少米无线充电?

网友:
无线充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耦合式,就是常见的那种,距离很近,还有种感应式,对方向没什么要求,距离也可适当放宽。两米外点亮60的灯已经有人做到了

网友:
用微波来向无人机提供电力应该有人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米感觉用个35W HID灯聚光照在一片单晶硅太阳能板上就差不多了。

这个想法相当好,只是光的指向性太强啦。

网友:
无线充电早实现了啊,不过5米全范围充电话这充电器功率得有多大......

网友:
关键看多大功率了,哈哈,高频率无源RFID算不算远距离充电啊?

网友E:
不要误入歧途,无线充电没有任何意义,传输功率太小,效率太低。

网友:
目前的技术,还不太可能吧。

网友:
看看三星SIV报道

网友:
无线充电有没说是电磁感应充电,太阳能电池板也算啊,所以看起来太阳能电池板的无线充电暂时无敌……

网友:
看看三星S4、话说两米、。。拭目以待。。。

网友:
其实,无线电是可以被汇聚的。也就是说,用钢板是可以反射的。

网友:
美帝不是已经搞出了激光照射无人机充电技术么

网友:
用微波定向,好早前就看到这样的简单电路

网友:
我晕,这很危险的。

电磁辐射要多大的程度。

网友:
直接激光束照射算了。

网友:
没图说个JB

网友:
无线充电,做一些工艺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3-02-19):
引用 网友E:
不要误入歧途,无线充电没有任何意义,传输功率太小,效率太低。

对头,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以前大苏联窃听器就用微波照射供电的,距离可以几百米。关键是效率能做到多少,矿石收音机也是无线供电的。

网友:
基本物理定律不支持,效率太低。

网友:
用Tesla coil 10米外点亮一日光灯没问题。。。效率呢?

网友:
关键还是 实用 普及,,,真的成熟话估计N年后了

网友(2013-07-05):
多少频段啊?

网友:
這麼籠統 什麽參數都沒有

网友(2014-06-13):
这得看线圈尺寸,工作频率了。如果认可微波式的无线充电的话,距离完全可以超过5m,就是不考虑功率和效率了呗

网友:
5m没问题的呀。又没说功率和效率。UHF 的RFID卡不就是可以10m传输能量互传信息吗

网友:
如果没有功率限制的话,应该2KM都可以的

网友(2014-09-11):
是看到过用特斯拉线圈点亮白炽灯的。这个技术上可以实现,就是不太实用。

网友:
充电功率,效率,频率?

网友(2014-11-20):
以前在黑河那边 苏联的 广播电台发射的功率在河这边可以用一根天线串一个灯泡再入地,灯泡都可以点亮。

网友:
真的假的                     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嗯, ...

无线充电是不是可以由电磁改为红外光充电,加聚焦透镜,距离和效果应该比电磁要好得多。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即使做出来了,又有啥意义

网友F:
意义还是有的,以后家里只有一个基站,所有的移动设备进家门就自动充电。。。。多美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意义还是有的,以后家里只有一个基站,所有的移动设备进家门就自动充电。。。。多美好啊 ...

家里成了微波炉,谁敢住啊?

网友:
可以有,损失99.9%。

网友:
具体参数

网友:
这么远,扯淡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不考虑危害吗?

网友:
不谈效率的话 10米也可以

网友:
我站在充电板旁边,会不会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太阳能电池板  加上充电器
大家说说  是多少米无线充电?

请算一算太阳的输出功率。

网友:
能不能用本地无线广播的强信号做电源,驱动一个时钟或传感器探头之类的小功率电路

网友:
普及远距离充电用电,地球得要进入自由能源时代才成啊

网友(2015-01-06):
天荒夜谈 5米?  中兴搞的无线充电应该已经量产了  而且是公交车系统的!  比有线充电的转换效率低3%         这个还是NB的

网友:
无线充电, 以后估计是趋势,

网友:
汽车的无线射频卡有的就有5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