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scale MCF51QE系列的单片机怎样才能对程序加密

楼主(2012-01-15):
这程序内按以下两种方式写,都不行

unsigned char NVOPT_INIT @0x0000040F = 0x7E;

const unsigned char NVOPT_INIT @0x0000040F = 0x7E;

只要写上上面其中一条,程序都不能运行,不要这些语句则能正常运行,但是不能加密啊

MC9S08系列则可以,就按手册说明操作即可,MCF51QE的就死活不行-_-!

楼主:
顶起,没有人知道吗?-_-!

网友:
MC9S08 "const unsigned char NVOPT_INIT @0x0000FFBF = 0x7E;"这样写可以。你看看MCF51QE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
MC9S08的是可以,MCF51QE就是不行,加密后程序就不能运行了-_-!

地址是参照手册及CW向导的,没发现有错

楼主(2012-02-17):
莫非是芯片bug,其它值也试过了,仍然不行,只要最低两位为10,芯片就不能运行

程序已最简化,不加密时PTA0有方波输出,只要加密就无波形输出!

#include <hidef.h>
#include "derivative.h"

//unsigned char NVOPT_INIT @0x0000040F = 0x02; // 加密

void main(void) {

  PTADD |= (1<<0);

  for(;;) {

    PTAD ^= (1<<0);

  }
}

楼主:
经某大侠指点及验证,证实是开源BDM的问题。现在用P&E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