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2-01-15):
逻辑分析仪怎么使用!!还有其他硬件!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
怎样才可以学好它?

网友:
1、冒昧的问下,你用逻辑分析仪做什么?
2、你是否仔细看过逻辑分析仪的说明书?
3、一般逻辑分析仪都会户带例子,你是否按照这些例子做一遍?
---------------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2-04-13):
把你所买的逻辑分析仪的技术手册看一遍就差不多明白大概的意思了。

网友:
我只用过89年的逻辑分析仪500M的,现在一般场合也够用了
看说明书之后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