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PWM控制可控硅过零检测的疑惑

楼主(2012-01-15):
对于过零检测还是不太明白

    下面这个调光电路要不要过零检测?

   还有下下面的加热电路要不要过零检测呢?

楼主:
我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
要控制功率就要检测过零,只控制通断可以不用检测过零

网友:
调光是一定要的
加热,可以不用,直接用一定周期控制通断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吗?我的印象是过零检测主要是防止开机冲击的,一般电阻性负载可以不用的,电感性负载等特殊负载最好是有,没有的话就要降额需要使用。

网友:
用mos3061 专用I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来加热的  是用moc3063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功率过大时,比如六七千瓦时,家里的电灯不会跟着闪吧?方案是用来加热的,但是老板说用来用控制灯,要在灯不闪的情况下高亮度   灯(普通白炽灯)不闪(频率很高)时,亮变没法调,亮度可调时(频率相对低,但绝对远大于50hz),白炽灯就闪。。。。

楼主:
回复 网友C:

  pwm控制加热功率

网友:
我在想PWM和可控硅有什麽聯繫的地方。
另外據我所知,如果只是想用做開關的話就沒必要過零檢測了。倘若是要線性的調節光強的話還是需要哦過零檢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pwm控制光耦,光耦再控制可控硅。。。照你的看法也就是说调功率之类的可以不用过零检测是吗?

网友(2012-05-02):
过零触发可控硅只能调功。一种:一定周期内调连续导通的周波数,类似调占空比;另一种:控制间断导通周波而调功。

网友(2012-10-14):
继续学习中!come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