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关于数字电桥正弦波相位的问题

楼主(2012-01-15):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数字电桥正弦波的相位应该怎样同步,起始角度是0开始吗?

如下图,我打算写下图ROM的正弦波数据,前边由74LS393进行二进制计数,产生0到255的数字作为地址线

当数字为0时是正弦波的0度开始,当数字为255时正弦波结束,这样对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方案是出自教材吧,用来学习原理可行,但是做东西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是维修一个LRC电桥,ROM没了,想到了解决办法,想试一试,就是不知起始是不是从0开始

楼主:
正弦波出来了,数据是用软件生成的,相位就不知了,LRC都准,D和Q值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