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神奇的坛子,用过1G示波器的进,RIGOL DS6104 VS tektronix DPO4104B

楼主(2012-01-15):
那个啥,最近搞一个吭爹的项目,原来的100M示波器彻底不行了,所以要采购一台1G带宽的
朋友推荐了RIGOL DS6104,但是国内高端没用过,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超X的问题,所以又选了tektronix DPO4104B 但是价格差一半啊
所以有懂行的人能支个招吗?只要RIGOL实际指标不缩水,支持国货肯定的,就怕买回去又得再买一台就惨了

所以,偶也跪求一把,帮下不明真相的火腿......

网友:
帅锅锅,不懂呃,只能帮顶,用的示波器都是破烂货,最好的只用过泰克的,最大测量范围才100M

网友:
建议入泰克,到1G这个级别了,还是泰克/安捷伦/力科这三家比较靠谱。普源去年才推出1g的,我们使用过,总统感觉还行,不知道是不是习惯问题,总觉得没泰克的好使。

网友:
差一半的话真的建议tek了。1/5以下可考虑

网友:
让普源给你试用一外月。

楼主:
【2楼】 xiaocat85
积分:72
派别:
来自:
  建议入泰克,到1G这个级别了,还是泰克/安捷伦/力科这三家比较靠谱。普源去年才推出1g的,我们使用过,总统感觉还行,不知道是不是习惯问题,总觉得没泰克的好使。

哦,能否问下,在带宽上有没有缩水?因为我这里要观察500M以上的波形....另外网上说这个有bug,你们有遇到过没??

【4楼】 fsclub 绿林好汉

积分:9495
派别:
来自:孩子还小,我就全国到处跑。
让普源给你试用一外月。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让普源给你试用一外月。

这方法靠谱

网友:
1G级别的示波器建议入泰克的,从主要的技术指标来看,泰克应该会更合理一些,4个通道是独立控制的:比如1、2通道测800M的信号,按照5倍原则,每个通道的采样至少要4G,各个厂家分别是:泰克是5G,RIGOL是2.5G,安捷伦也是2.5G,2.5G去采800M的信号根本就没法用。我是做泰克示波器的,这点比较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试用,我们就试用了 不过是因为他们400M的坏了 返修 就那台1G的给我们用 还可以了

网友:
【4楼】 fsclub 绿林好汉
让普源给你试用一个月。
----------------------------------------------------------------------
不知道行不行.....

前一阵他们就在搞1G的试用。以你的背景,申请个试用还不简单。

网友:
一定要试用,普源那个8万多的机器我试用三天,有若干设计问题影响测量,写过报告给厂方工程师.没有回音
下面吧邮件内容贴出来

光标测量,477ns  954ns  1.43us  1.91us 2.38us        2.86us,时基500ns,光标测量不随动显示而是跳跃,
分辨率设计精度477ns,再小数据不能随动
但发现在10ms时基测量下,光标移动精度能到60ns左右,按理根据屏幕显示,10ms时基时500MSPS,那么测
量分辨应当是2ns,即使我根据时基看到采样
是2.5GSPS,点观察确实是400ps一个点,但是光标精度还是60ns,这样不合理
在1ms时基时设置两个光标delta=560us,追踪方式CursorAB,然后展宽时基到20us,此时有一个光标在屏幕之外,在旋转移动光标的旋钮之前,delta=560us没变
但是一旦旋转旋钮,delta立即变成160u,刚好是把屏之外的光标拉回到屏内,这个设计不合理.安捷伦MSO6012在这种状况下,依然可以调节.比如可以调为561us
等等,普源这个设计对于想先大致定位两个光标,然后展宽细微调节以便得到精确delta的结果不能实现

楼主:
【9楼】 fsclub 绿林好汉

积分:9501
派别:
来自:孩子还小,我就全国到处跑。
【4楼】 fsclub 绿林好汉
让普源给你试用一个月。
----------------------------------------------------------------------
不知道行不行.....

前一阵他们就在搞1G的试用。以你的背景,申请个试用还不简单。

哈哈,现在已经落草为寇了,没什么背景了........

【7楼】 yiruoliuxing
积分:7
派别:
来自:
1G级别的示波器建议入泰克的,从主要的技术指标来看,泰克应该会更合理一些,4个通道是独立控制的:比如1、2通道测800M的信号,按照5倍原则,每个通道的采样至少要4G,各个厂家分别是:泰克是5G,RIGOL是2.5G,安捷伦也是2.5G,2.5G去采800M的信号根本就没法用。我是做泰克示波器的,这点比较清楚。

这个在理,看了半天rigol没说有这个问题,估计要详细看数据手册才能看出来

【10楼】 NJ8888 NJ8888

积分:3835
派别:
来自:南京,原888888888888
一定要试用,普源那个8万多的机器我试用三天,有若干设计问题影响测量,写过报告给厂方工程师.没有回音
下面吧邮件内容贴出来

光标测量,477ns  954ns  1.43us  1.91us 2.38us 2.86us,时基500ns,光标测量不随动显示而是跳跃,
分辨率设计精度477ns,再小数据不能随动
但发现在10ms时基测量下,光标移动精度能到60ns左右,按理根据屏幕显示,10ms时基时500MSPS,那么测
量分辨应当是2ns,即使我根据时基看到采样
是2.5GSPS,点观察确实是400ps一个点,但是光标精度还是60ns,这样不合理
在1ms时基时设置两个光标delta=560us,追踪方式CursorAB,然后展宽时基到20us,此时有一个光标在屏幕之外,在旋转移动光标的旋钮之前,delta=560us没变
但是一旦旋转旋钮,delta立即变成160u,刚好是把屏之外的光标拉回到屏内,这个设计不合理.安捷伦MSO6012在这种状况下,依然可以调节.比如可以调为561us
等等,普源这个设计对于想先大致定位两个光标,然后展宽细微调节以便得到精确delta的结果不能实现

这个估计可以用软件更新的方式修正,不过前面那个全通道只能2.5G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
差一半当然用TEK的。

花那么多钱就是为了得到个真实的结果。

谁敢保证普源的里面没打磨?

网友:
普源不会缩水的,放心好了,我用几年了,标多少就是多少,但别拿50m的去比500m的就行了,这个级别的示波器服务是很好的,放心买吧,相反国外牌子的服务还不够到位,因为服务的都是国内经销商,有些根本不懂示波器,普源的至少是国内设计的,有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国内电子业相互自轻,说的话你就当是放屁好了,坚定支持普源,我个人人格担保,虽然我不是普源的人。但我相信这家公司,因为本公司产品也是行业领先,世界范围内。

网友:
看了回复,真是气的不轻,有些人自贱到让人难过的地步了。他们眼里国外垃圾都比国内的好,中国为什么不开放边境让他们去偷渡出国啊。

网友:
差一半是多少价?建议发上来参考

楼主:
最终还是买了泰克的,并不是指标缩水,只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两通道共用5G,会影响我这边的开发

当然了,也有人说干脆买两台普源的,4通道用两台测,这个就太RP了........

网友:
DPO5000或者7000好用,桌上可以少放一台电脑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回复,真是气的不轻,有些人自贱到让人难过的地步了。他们眼里国外垃圾都比国内的好,中国为什么不开放边境让他们去偷渡出国啊。

DPO4000怎么可能是垃圾?
承认差距才能更好的学习,超越。

网友:
泰克示波器4通道的就是4个AD,4个单独的内存,不存在通道互用,所以你是需要同时用到2个通道以上的最好选择泰克,因为普源是通道互用的,包括安捷伦也是,共用采样率和存储深度。这样其实是很坑爹的,花4通道的钱,买2通道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路过~~~~
关注楼主用后感受!

大屏幕很爽,性能很爽,
只是PC用的软件用的不大习惯要用NI的虚拟仪器,虽然以前高中的时候玩过,现在早忘九霄云外去了.......

另外弱弱的问下,那个虚拟仪器泰克版本的只能只用限制版本?这也太吭爹了,泰克也不提供lic啊

网友(2012-02-23):
高频是泰克的天下

网友:
明明是普源自贱,靠打磨倾销,欺骗消费者,却有人贼喊捉贼,还此地无银三百两。

欺骗国人,居然还有脸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很是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