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cloneIII做LVDS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2-01-16):
大家好,最近用cycloneIII做LVDS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在进行检测的时候,发送端发送常1的时候,接受的是常1,这很正常,当发送常0的时候,接受的任然是常1. 然后当发送占空比小于50%方波的时候,接收到的信号是反向的,这里的方波频率大概是3到4M的样子。
另外说明的是2.5V的电压,发送端也接了3个电阻的电阻网络,接收端接了100欧的电阻。求高手指点啊。。

楼主:
如图:这样接线的话接收端收到的是1,而且发送端LVDS差分输出的正极用示波器打是2.5V,负极是0V。与想要发的是反相的

如图:将接受端映射到IO管脚144上,再把144用跳线接开发板上的gnd,接收端接受的数据就正常了,发送端LVDS差分输出的正极用示波器打是0V,负极是2.5V。

我是用的bank8 的127(P)和128(N)管脚。

楼主:
哦,时钟是另一路的,但是先不谈时钟,就LVDS接受端接受到的串行信号与发送的是反的!~

网友:
哦,正要用LVDS,频率准备上100M
楼主努力呀

网友:
是不是时钟问题?

楼主(2012-02-22):
回复 网友A:

哎。。最近没有做这个了,你是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