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中九锅,使用圆极化下变频器K17,左旋显示信号质量为67,右旋无信号,请问是怎么回事?接

楼主(2012-01-16):
经过了寻星定位后,目前只能收看左旋的电视台,而且需要手动输入每个台的PID,现在是问题是只能看左旋的电视台,右旋的无信号质量。买的时候店家说收看46个台无问题,使用圆极化下变频器K17。

网友:
1:你的LNB是双极性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你的lnb是双极性的吗?

K17 上面写的是圆极化下变频器 不太清楚是不是双极化的 但是店家的样品也是这个,可以收到46个台,莫非他忽悠我?

网友:
你的能收到多少个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LNB里面的塑料片拔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把lnb里面的塑料片拔掉。。

塑料片拔掉就变成线极化了,介质片是用来极化转换的,把线极化转为圆极化

网友:
现在这种锅多少钱一个,还要经常刷程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能收到多少个台?

好像是16个,反正左旋的都能收到,右旋的都不行

网友:
头的问题,高频头和机器得配套。如果是室外,试试把塑料片拔了,或者把极化片转30度。然后动动方向。左右是相对的,右旋有了,左旋就弱了。

网友:
我自己试过,把高频头的塑料片转一个角度,左右极化兼顾一下就可以了,大约能收40~50个频道

网友:
刷軟件呀,主要是高頻頭問題,是單極化的。

网友:
锅的转动,能否装俩个电机,软件调整角度???

网友:
也可查下机顶盒极化电压是否正常.
左旋和右旋高频头电压是不同的,一个15v左右另一个19v左右,具体哪个是哪个我也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值当的吧
反正是同步卫星 搞一次就安稳了

卖的天线一般来说最大角度就是合适的角度,左右转不用这么折腾吧

至于LZ的问题,也许是LZ的接收机有问题 看操作貌似是“原始版”接收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自己试过,把高频头的塑料片转一个角度,左右极化兼顾一下就可以了,大约能收40~50个频道

就是这样操作的。简单的方法是:看着机器信号指示条:“F3”键调出,然后把锅固定稳当,在兼顾左旋信号的时候,搜右旋的台,搜到后旋转高频头调一个中间值,兼顾两种信号接收。
我调节方法更简单,就是旋转高频头角度。

网友:
转个角度用,这个应该过时了吧,
我用的那个时候,在后半期的用法就是转个角度用
后来卫星信号方式再次改变
就又变成把里面的像塑料片的那个叫极化的东西拔掉不用,就可以收到电视信号。。
现在,那锅已经当烧烤用了。。

中九卫星锅只收卫视台,没有体育台
不过
地摊上热卖“中国直播卫星锅”4百块钱左右的,
能收凤凰卫视,跟CCTV5体育台

不清楚这是收什么星锅,

网友:
正在用,120块1套,46个台,自动升级的,共_匪前段时间频繁升级,嘿嘿,经受住了考验

网友:
我也在用,180块。46电台

网友:
拔掉极化片,刷接收机软件。

www.lcdhome.net
论坛里面有各种的BIN下载

网友:
向右转转锅

网友:
已经使用半年,已经没有升级困扰,需要自己调极化片,就是高频头里的塑料片,转转搜搜就出来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现在问题解决了,原来是高频头坏了,找店家换了一个就好了。此高频头是双极性的,里面有2个针,可以收到左右旋的信号,重新搜索后可收到46个台,效果还不错,35CM小锅,120元买的

网友:
两个针的是双极性的,一个针的是单极性的。

配不同的机顶盒而已。

高频头只要有信号就没坏。

我业余搞这个也有几百个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