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解三洋60步进电机低速像打架似的振动?

楼主(2012-01-16):
3A的 二手三洋60步进电机,在低速时内部就像打架似的振,又像有东西卡住时转动的振动,高速时却很平稳。求解~~

另外两个东方的86步进,也是3A的 高底速运行平稳,三个电机的驱动设置一样

网友:
失步了吧~

网友:
传说中的共振……?有细分么?

网友:
步进电机的机械共振。   30-50转速的时候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有看别扭的感觉,是的失步的感觉,说不清~~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细分  一半 HALF 细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解救的办法啊~~其它两个大的,好好的,这个小的就振振的`

网友:
你调一下驱动电流吧,电流大在低速下会出现振动,一般驱动器上可调节电流。

网友:
难道是接线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细分  一半 half 细分~

调大细分试试……但是这个很难消除的,这边好了,也许另一个转速下会振。
换高性能的驱动器试试

网友:
F值置偏离主些就可以了。我的机器在F600会这样,F400、F800之外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将正常那套换上发生振动的电机,确定是驱动板或是电机的原因.然后再作下-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