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085气压计的测量精度

楼主(2012-01-16):
最近在调试BMP085气压计,算出来的数值发现总在1-2米之间跳动,这正常吗,怎样计算才能达到小于50cm的精度呢。谢谢了

网友A(2012-03-27):
楼主,我现在也在调BMP085,我得出了温度和气压数据,计算绝对高度时遇到麻烦,altitude = 44330 * (1.0 - pow(P / P0, 0.1903));中的幂计算不知道如何求,MDK下的math.pow函数好像只能计算整数次幂,请指点下,万分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现在也在调BMP085,我得出了温度和气压数据,计算绝对高度时遇到麻烦,altitude = 44330 * (1.0 -  ...

这个P 你修改在浮点数,再试试

网友:
话说我做的时候,也很漂...测不准... 后来没做了. 就玩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 你修改在浮点数,再试试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4-08-27):
我读到的UT是246   246  UP 是246  246  246    啊?求助啊!

网友(2015-03-12):
我的一直在20Pa之内调,烦死了,温度也是一直下降。。。还在测

网友:
085的精度不高,换5611吧,测量值±0.2m,做控制能达到±0.5m

网友(2015-12-30):
边个有精度高点的推荐。

网友C(2024-02-20):
调试好了吗?近段时间一直在调试这个BMP180 ,只可以读出温度与压力,海拔转换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试好了吗?近段时间一直在调试这个BMP180 ,只可以读出温度与压力,海拔转换不对,, ...

不如参考下 Arduino 的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参考下 Arduino 的库?

感谢,这么老的贴子还在关注。
有许多份资料是有转海拔高度的,但是结果都不理想,或是错误的。
我再看看Arduino ,不知道转51是否有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