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滤波电容大一点好不好?

楼主(2012-01-16):
电源的电容,一方面是想滤波作用,另一个方面是电压突然变高,给后面的保护电路一个反应时间,可以大一点吗

网友:
你说的电压突然变高加个稳压更加可靠,
电源电容过大成本和体积就上去了,
如果是数字电路和开关电路过大电源电容效果不如多个小旁路电容,
当然N个小电容的成本也不低
如果是USB接口电源的电容不宜过大,

网友:
濾波電容太大了上電的瞬間電流大,對前級沖擊也大。

网友:
电容太大冲击电流也大,楼主应该看看为什么会造成电压突然升高的原因

网友:
这个跟保护电路的反应时间没关系啊!最终电压升高了它还是用它的设计时的反应速度做出反应。只是有个大电容在储能供电,保护电路就负担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