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汽车电子的UDS诊断的吗?能给小弟一点建议吗?

楼主(2012-01-17):
有搞汽车电子的UDS诊断的吗?能给小弟一点建议吗?一点都没头绪啊

网友:
你要知道什么,我也在搞汽车电子,希望有交集

楼主:
UDS on CAN,是基于CAN总线的诊断,我是一点头绪也没用,不知道如何写代码,ISO14229

网友:
你是要做ECU 还是做诊断仪?
两边不一样的

楼主:
我是做ECU的

网友:
你不会是无锡威孚的吧
呵呵
前阵子这家公司和我们谈了个UDS的项目

楼主:
不是的,我是宁波的

网友A:
那我说下 我的大概理解吧
协议栈以一个函数来实现,这个函数负责去解析诊断仪发来的CAN报文
CAN报文的发送 接收 最好用中断来做
在这个函数里,你需要做的就是解析,然后去置一些标志位,最好不要直接去控制ECU硬件
像ECU复位这样的操作,都由主函数里面的其他函数去判断是不是可以复位ECU,让他们来做
这个函数里面说白了 就是一堆switch case 判断,和一些状态机的东西
然后,要弄懂UDS中的几种帧结构
可以先从单帧入手 实现一些简单的 模式切换/ECU reset等
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

这个东西麻烦就麻烦在多帧的处理
多帧不但要管理存储,帧顺序,帧之间的时间间隔等

如果没有参考的话,这个实现起来还是比较头疼的
你们的诊断工具用的什么?CANoe还是?

楼主:
有CANOE,但是不会用

网友:
找CANOE的供应商提供培训,先在CANOE里搭建好相关协议的收发模块。自己摸索很麻烦的。我最近也在搞这块,CANOE还买到。

网友:
我也在用canoe正在研究整车厂的资料,希望共同进步,qq:285023294

网友:
和汽车解码器沾边儿么

网友:
仅仅知道通用的协议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实现诊断功能。

网友:
汽车厂家有给文档么?以前做比亚迪的时候,厂家先给出文档格式,然后我们自己往里面填内容,厂家确认后,开始编程。

汽车OBD诊断,KWP,CAN,UDS总线协议群:139290817

网友(2012-04-05):
,有需要进一步沟通加我QQ也可,281273262,注明来自OURDEV

网友:
谁手里面有14229的中文版吗

网友(2014-05-22):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小弟汽车电子新人,学习CANOE等设备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说下 我的大概理解吧
协议栈以一个函数来实现,这个函数负责去解析诊断仪发来的CAN报文
CAN报文的发送  ...

什么资料可以了解到帧结构呢?

网友(2015-02-15):
引用 网友B:
什么资料可以了解到帧结构呢?

15765-2

网友(2015-04-14):
深圳山寨的很多,直接抄

网友(2018-10-14):
uds诊断有开源免费的上位机工具吗

网友(2019-01-23):
引用 网友A:
那我说下 我的大概理解吧
协议栈以一个函数来实现,这个函数负责去解析诊断仪发来的CAN报文
CAN报文的发送  ...

请教一下,bcm 的控制信号可以怎么去读到呢?在手动控制车辆的时候,这个信号好像没向外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