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9261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2-01-17):
在使用IO的外部中断(电平触发)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中断会莫名奇妙的丢失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中断不再触发,但是中断引脚是低电平)
猜想可能是第一次中断退出时,引脚还是低电平,第二次就没办法触发中断了

配置程序是这样的: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PIOC ) ;
    AT91F_PIO_CfgInput(AT91C_BASE_PIOC,AT91C_PIO_PC11);
    AT91F_PIO_CfgPullup(AT91C_BASE_PIOC,AT91C_PIO_PC11);
    AT91F_AIC_Disabl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PIOC);
    AT91C_BASE_PIOC->PIO_IDR = AT91C_PIO_PC11;   //
    AT91C_BASE_PIOC->PIO_IMR = AT91C_PIO_PC11;        //
    AT91C_BASE_PIOC->PIO_IER = AT91C_PIO_PC11;   //
        AT91F_AIC_Configur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PIOC,
                                                  3,
                                                  AT91C_AIC_SRCTYPE_INT_LEVEL_SENSITIVE,
                                                  AT91F_ASM_PIOA28_Handler);
    AT91F_PIO_InterruptEnable(AT91C_BASE_PIOC, AT91C_PIO_PC11);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PIOC);

中断是处理是这样的:

{
   其他操作;
*AT91C_AIC_EOICR = AT91C_BASE_PIOC->PIO_ISR;
}

问下:我的猜想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问题有人碰到过吗?

楼主:
PIO的中断据说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换成了FIQ中断,中断引脚有低电平,位数不能触发中断啊?

配置如下: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PIOC ) ;
    AT91F_PIO_CfgInput(AT91C_BASE_PIOC,AT91C_PC11_FIQ);
        AT91F_PIO_CfgPullup(AT91C_BASE_PIOC,AT91C_PC11_FIQ);
    AT91F_AIC_Disabl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FIQ);
    AT91F_PIO_CfgPeriph(AT91C_BASE_PIOC,
                                                0,
                                                ((unsigned int) AT91C_PC11_FIQ) );
        AT91F_AIC_Configur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FIQ,
                                                  1,
                                                  AT91C_AIC_SRCTYPE_INT_LEVEL_SENSITIVE,
                                                  AT91F_ASM_PIOA28_Handler);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FIQ);

网友:
简单总结:
实现的配置代码让9261完成的事情和你期望的事情,可以说不咋有交点。

打回去重读AT的9261手册,
首先,确认PIO能支持电平中断不能,然后再说其它。。。
其次,拿PIO控制器的中断源当IO引脚的中断源。。。

32个IO - 中断检测 - 中断控制,生成PIO模块的中断信号。
所有模块的中断信号 - 中断检测 - 中断控制, 生成AIC的中断信号。
AIC的中断信号,给ARM Core。

认真考虑一下AT芯片的中断传播结构,你就明白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现在确认了第一点, PIO中断是一个 Input change interrupt, 只能检测到输入变化的信号。因此不支持电平中断。

FIQ 的中断问题正在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