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igBee与2.4Ghz无线的区别

楼主(2012-01-17):
国内ZigBee是工作的2.4Ghz频段的,那么就是说2.4G无线在国内是包括ZigBee的,这么认为可以吗?在国内使用2.4G的还有哪些?

网友:
zigbee是一种技术,使用的是2.4g频段,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线自组网。。是一个技术规范或者是一套技术方案。2.4g仅仅是发射频率,需要一整套完整的数据处理方案才能使用。

欢迎下面补充。

网友:
2.4G是指硬件,zigbee是指硬件.
另外2.4G上还有WIFI,蓝牙等,他们之间能互相干扰.
一般单指2.4G是指CC2500之类非蓝牙非WIFI通讯.

网友:
我觉得zigbee 是一种技术方案,2.4G模块是实验技术方案的硬件手段

网友:
回复 楼主:
2.4G频段在世界范围内是免费的,利用2.4G频段的收发器有很多,比如WiFi,Bluetooth,Zigbee。Zigbee的收发层协议(IEEE 802.15.4)规定了工作频段为2.4G,868和915MHz,它的物理层和上层协议是针对低速低功耗而设计的,它的速度比不上Wifi,Bluetooth。

网友(2013-01-09):
2.4g  不就是一个频段吗? 工业用的,国际通用频段。
ZIGBEE 是一个协议,,如TCP IP 也是个协议,
ZIGBEE控制着新节点的加入,路由等,,,非常复杂的一个协议,,最大的特点是自组网,

网友:
一直没搞明白什么是自组网。我听说ZigBee是要确定几个点作为基站,从而达到组网的目的。基站的功耗相对较高,而节点的功耗可以做的很低!

网友:
据说,zigbee由终端节点、路由节点等组成。可以实现自组网。只是听说。。。

网友:
zigbee是可以实现把每一个节点都做为中续点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