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4063制作的flyback升压恒流LED驱动

楼主(2012-01-17):
手上有个充电LED小台灯,15 LED的,感觉色温和显色性都不错,但是用了没多久坏了。
拆开发现是6V铅酸电池 + RC降压充电,15颗5mm LED并联经限流电阻由6V直供,算起来效率比灯泡还低,修的价值不大,干脆自己重新搭个升压电路,把LED改成串联恒流供电,亮度既均匀又不会随电池电压变化。

电路图:

大概讲下计算过程吧:

1. 15颗100mW白光LED,每颗电压按3.2V @ 30mA算,串联后电压是48V,超出了34063耐压,而且升压比也太大,boost不好做,所以采用flyback结构。
2. 计划采用3.6V锂电池和5V USB供电,工作频率在50k左右,故振荡电容选470pF。
3. 为留有一定的电压余量,电压上限设定在55V左右,故取分压电阻200k / 4.7k,理论电压54.4V。
4. LED工作电流按100mW标准的30mA算,加上二极管0.7V压降,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应该是1.95V,故采样电阻取值68R,理论电流28.6mA。
5. 电感量计算用倒推法,先设定变压器变比1:6,则次级54V在初级的反射电压约9V,电流约180mA。
   用网上的计算器代入以上参数算得3.6V升9V时电感峰值电流Ipk=1.1A,最小电感量Lmin=28uH,故用手上一只未知材质的22.86/13.97/7.62蓝色磁环(10kHz下实测AL=1800nH/N^2)绕5圈约45uH作为初级,次级32圈,初次级需均匀分布绕线。
6. D3/C4/R5为RCD钳位电路,用于吸收开关管关断瞬间的尖峰电压,由于初级反射电压较低,可视变压器绕制情况而省略。

完成后的实物:

3.6V锂电池供电时的电感波形(即34063 1脚波形),未加RCD吸收,尖峰电压约15V:

空载电压56.5V,输入5V时空载电流10mA,线圈有轻微噪音(34063的间歇工作模式造成)。
接上负载后LED两端电压46.4V,电流27.8mA,输入4.4V 410mA,效率71.6%,线圈无噪音。
锂电池供电时输入3.6V 510mA,效率70%,工作20分钟摸34063感觉微暖,估计约50度。

网友:
34063   70效率也就那个样。

LZ的电感变压器绕抵赞一个。感觉可以用小号的磁环。

网友:
15颗100mW白光LED,每颗电压按3.2V @ 30mA.

每只串小电阻,再并联后,直接由锂电供电,效率反而高.

一定要亮度不随电池电压变化时,用buck,效率会更高。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
不过从我的经验看,34063的限流功能从来就没好使过,也许我的都是垃圾货。电子市场5毛一片买的KA3406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可以用小号的磁环。

我手上只有一大堆这个尺寸的蓝环,而且这个环的导磁率偏高,再小估计要饱和。
用黄白环圈数又太多了,初级几十圈,次级少说一两百圈,手绕太痛苦了,用卧式EE10体积也小不了多少,所以这个环效果感觉还挺理想的,蓝色也漂亮,呵呵。

迟下还要再做几个类似的升压,点VFD。 :)

回复 网友B:

34063是buck效率低,而且锂电池还不够压差,没法buck。手头就这点材料,先搭起来玩一下。
34063改成饱和开关,二极管换肖特基,估计最高可以到80%左右吧。

网友:
gzhuli这次不给力啊………………

如果15个并联的话也就是30ma×15=450ma<510ma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过从我的经验看,34063的限流功能从来就没好使过,也许我的都是垃圾货。电子市场5毛一片买的KA34063

我这也是垃圾片,看打的标就知道了。不过现在看来性能也还可以,Ipk=1.1A了,温升还不算高。
我不是用34063自身的限流功能,是用较大的电流采样电阻直接采出1.95V压降,经一个二极管叠加到电压反馈的分压电阻上来做恒流/限压的,所以这个地方也耗掉几个%的效率了,小电流还可以接受,电流大了就不能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gzhuli这次不给力啊………………
如果15个并联的话也就是30ma×15=450ma<510ma

嗯,得做到86%才算平,改进空间还是有的,再加点元件我估计极限可以做到85-88%。
至于为啥要用升压而不直接串电阻,一是不想亮度变化,二是我本来还想兼容铁锂的,现在3.2V满电的铁锂也可以点,但2.8V恐怕就不好使了,效率掉得厉害。先搭基本电路,慢慢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效的主因还不是因为34063,
低效是因为用了隔离输出.
这种电路,在3.6V输入时,能有70%的效率就不算差了.

用手机电板上的低阻小mos作bucK开关,
效率上95%都有可能.   因为输入电压就算满电时,也和目标电压很近.
······

铁锂电池的电压低(上限为3.65 V,下限为2.95 V.)

但还是不看好低效的隔离型升降压变换.
想象中,宁可分别用2套. 效率都可轻易在95%附近. (升压有整流损耗,效率会低点).

网友:
膜拜1下古哥的功力。唉,电子之路漫漫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电流很小,整流损耗有限,主要还是开关管导通损耗。

大概算了一下整个电路的损耗:
1.34063开关管用达灵顿接法,饱和压降约1V,占空比70%,导通损耗P=Vcesat*Ipk/2*D=385mW
2.电流采样电阻压降1.9V,P=U^2/R=53mW
3.整流压降0.7V,电流27.8mA,P=UI=19mW
4.输入平均电流510mA,限流电阻R1损耗P=I^2R=57mW
5.34063静态电流4mA,自身功耗P=UI=14mW
6.余下是变压器损耗,前5项合计528mW,输入功率Pi=3.6V*0.51A=1.836W,输出功率Po=46.4V*0.0278A=1.29W,Po-Pi=546mW,即变压器损耗18mW(好像偏低了,估计开关管饱和压降是非线性的,1算出来的结果偏高)

比例分布:
1. 70%
2. 9.7%
3. 3.48%
4. 10.43%
5. 2.56%
6. 3.3%

如果34063采用饱和驱动接法,根据手册参数,1.1A峰值电流需要55mA驱动电流,驱动损耗Pdrv=3.6V*55mA=198mW,导通损耗Psw=0.45V*1.1A/2=247.5mW,两项合计445.5mW,更大。
看来之前说改饱和开关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只能用外部MOSFET了?

网友:
1  你这是高压输出,整流损耗是可以忽略.

2  2-5项都不会偏太多,
   应该是1项估多了.可能实际离1V压降较远.

3  遗漏的有开关损耗,这一份往往是大头.但较难估算.

4  8脚不能接1脚,
   要直接电源,或串个小电阻接电源.(6脚Vcc).
   Q1压降会明显小,有望低于0.2V. 甚至0.1V.

楼主:
2.从波形来看,压降大概是从0.5V到1V,按压降随电流线性增加来估算导通损耗应该是0.75V*0.55A*0.7=289mW?
3.55k不算太高,3.6V VCC的达林顿接法关断应该不会太慢。有空我把波形拉开看一下上升沿时间就可以大概估算了。
4.饱和驱动的话驱动管的电流是无用功,得另算,12楼最后是没算对,漏掉了占空比,应该是Pdrv=3.6V*55mA*0.7=138.6mW才对,也不小了。而Q1压降0.45V @ 1A是手册给出的参数,0.2V太乐观了吧,这个国产山寨老片子不会有超低VCE管在里面的,一只0.2V @ 1A的管子都比这芯片贵了。

如果外接40毫欧的SI2314,导通损耗就低得多了。手头没有这管子,年后再看看吧。

网友:
“Q1压降0.45V @ 1A是手册给出的参数”
如果是指达林顿接法时的参数.   那么手册也错了.

因为开关管不需要达林顿, 达林顿时Q1无法饱和.(这是结论).

Q1饱和后,就可望低于0.2V.(这是推理,因为即使8050饱和在450mA,也不会高于0.2V).
8脚接1脚时,Q1无法饱和,    (Vb小于Vc).
改8脚(串小电阻)接6脚,Q1就可以饱和. (Vb大于Vc).

我没有用过34063,  但理是明摆着的, 你仔细想想原理,再实际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不是你这个折腾有点大啦,很折腾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老也别犯年轻人的低级错误了吧,没用过34063,手册还是可以看的:

而且我也说了,饱和驱动时驱动管做的是无用功,算起来更亏。

回复 网友D:

看来34063低压表现实在不行(手册范例12V boost 28V/175mA效率有87.7%),不过既然是玩,就尽量挖挖潜。
我想既然老头在■老头学电源 开关电源效率估算的问题提出了疑问,又没有人动手去做,那我就先来开个头咯。
我开这贴的目的就是从最基本的电路开始,重现整个计算、测量、改进的完整设计过程,注重的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预计玩完34063,下一步会是384x,再做点例如锂电平衡充之类的小玩意,看心情和时间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还没搭过升压的,降压的弄过很多,我们公司一些低端产品上面现在都是33/34063啦,adsl/交换机频率方面的原因,33/34063还是挺合适的。

很想玩384X,以前学着修显示器的时候弄过一段时间的2842,被电了无数次…… 有心理阴影啦,变压器和模电方面太差,我想我玩不了。
对34063,我也有阴影啦,demo我搭的都是好的,出PCB以后,烧了4-5次,后来发现我的12V电源是交流的,那个汗啊……

楼主:
想了一下,要用饱和驱动,又要不浪费驱动的电流,可以用反压的电路,驱动管C极由辅助升压绕组供电,那么驱动的电流也进线圈了,实现能量的“循环再用”。
按这个电路的参数,辅助线圈只需要1T就足够,再多一个二极管和电容就可以了,改动很小,值得一试,尽量在不加外部MOSFET的前提下榨干34063的性能,嘿嘿。
再仔细想想,画个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老也别犯年轻人的低级错误了吧,没用过34063,手册还是可以看的:

就以手册上的数据来看,咱也不会错的. 怎么会低级错误呢?

开关管必须饱和导通是基本原则.    咱是好意提醒.

手册上0.45Vat  1A.
对应0.65A,就大约0.3V左右.  远到不了你测的0.7V或1V.
依3.2V的输入电压计,再考虑0.7的占空比, 饱和压降每上升0.1V,就增加2.2个百分点. 0.4V就是8.8个百分点.
粗看起来,驱动电流损失也在8.3个百分点左右.  好象两者持平,难分仲伯.
其实不然,你并不需要真的用50mA去驱动,我相信只用20mA就够,也许10几mA都会进饱和, 具体你可以在实物上试试效果再说.
我猜Q1不应该低于200倍.   究竟是多少,也是可以有办法简单测到的.
猜得准不准并不重要,最终目的是要大方向正确而实际效果好.

8脚上串的电阻可以限止驱动电流不必要的太大.

饱和驱动,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可以降低开关损耗. 也就是使脉冲的前后沿可以更陡削,也会有明显的降耗效果.这是凈收入.

搜到一个图,奉上.就是饱和驱动的接法. 8脚不再受Q1c极的制约,串个电阻直接电源了.

网友:
对于你这个主题.  我有2处不同看法.

1  就是不希望8脚受1脚影响.  这点肯定不会错.
2  就是不主张用隔离输出, 这就见仁见智了,不是绝对真理.
   因为至今也没有兼顾升降压的高效办法.

   我的观点是宁可用2套简易电路来达到目的,另件数量增加不会太多.
   做隔离输出是很吃力的,辛辛苦苦抠一个百分点,就只是一个百分点的效果.
   而boost或buck就巧妙.  抠到一个百分点,往往就得到好几个百分点的收获.
   那些简易电路的90%以上的高效,都是这么来的.   不是技术好,而是方案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低级错误是不看手册想当然……

你没看清楚还是咋地啊,手册上的Vce(sat)分两个参数,第一行是达林顿接法,1A时压降1V,与我示波器上的波形接近:5V/div,关断前电流达到Ipk,电压大概是1小格,也就是1V。

你说的0.45V是饱和驱动,我哪有在饱和驱动下测出过0.7V或1V来?

然后第三行就是Q1的beta,Vce=5V Ic=1A时只有50-75,哪来的200?这种烂HFE要饱和Ib=1/20 Ic都算小了,要达到0.3V饱和压降肯定得1/10。

楼主:
关于饱和开关的问题我当然知道,34063的各种接法我都看过,但是34063本身就是个连PWM都算不上的烂片子,所以别对Q1有什么期望就是了。
前面我都说了,玩34063不看重结果,只看过程,选它只是因为它最白菜、最简单、最灵活,最小电路只需一个振荡电容就可以工作,驱动管C极,开关管CE极都留出来,可以接各种拓扑,这就有了在同一平台对比各种电路实际性能的可能性。
饱和开关我会测的,但可以预见手册的标准电路在低压下效果不会好,如果电压升到12V,线圈峰值电流降到300mA以下,那boost就有可能做到手册说的87.7%。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你弄错啦,再看看前帖去.   20楼全帖,主要就是在对比饱和与不饱和的得失利弊.

咱是在说0.45Vat 1A 当然属饱和驱动.    咱还想折算成0.3Vat0.65A.

把你用的那个不饱和驱动说成0.7-1V,是咱谦让啊:  )
要是从0.45至1V计,就有0.55V压差.就有11个百分点的差别.

第三行,我没有看.  200倍是猜的,但说过以实测为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就有了在同一平台对比各种电路实际性能的可能性。

饱和开关我会测的,但可以预见手册的标准电路在低压下效果不会好,如果电压升到12v,线圈峰值电流降到300ma以下,那boost就有可能做到手册说的87.7%。
就是要同一平台的对比效果.充分挖掘已有器件的潜力.

低压也可以有好效果的.
只要输出入压差小,
buck就可以有好成绩.(可能驱动要创新了).
boost本来也可以有好成绩,但由于低压整流损耗大会埋没不少亮点,但总效率离87%还是不会太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12楼和14楼就已经对比过饱和与不饱和的得失了,然后你就一直针对Q1压降来讲,先是15楼把0.45V假设成是达林顿接法的参数(我们都不是菜鸟了吧,明显错误的数据我会引用?),然后就一直在说Q1饱和压降要低于0.2V/0.3V,我贴完图你又开始扯驱动电流去了,手册的数据有时候确实会写得宽松,但总不能差太远的,个体差异总是存在的,不能按最理想的情况来算。
至少目前达林顿接法的压降1V是和手册吻合的,所以Vce(sat)和Ib就不要YY太多了,相信和手册差不了太远的。

我明白你的最终意思还是换方案,不过我现在并不是要追求最高效率的方案,只是要追求34063方案的最高效率而已,能不能超过直接用限流电阻不是目标。
根据14楼的估算,手册那个饱和驱动占不了什么优势,甚至我认为都不值得一试,因为结果已经可以预见。19楼的思路应该是有希望突破80%的,另外我还想降低工作频率,进一步减少开关损耗,所以变压器必然要重绕,结果得过完年再看吧。
当然,别的方案我也会试的,例如PT1301,号称>90%,唯一缺点是耐压低了,要做高压还是得用隔离,而且RCD吸收必不可少,这又是一块损耗,试试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整个25楼的说法,全部都是支持34063的,  包括boost和buck的低压方案,都提到过“87%”.当然都是指34063了.
和你的宗旨没一点区别啊.

只是我认为改驱动的不饱和为饱和会有明显好效果.
就算Q1 hfe仅50-70倍,
咱就算只用25倍, 压降也应该会比1V低很多而驱动电流开支却不会太大.
(我从废板上找到两只,咱也实际试试).

你对15楼咱的理解有误,不过这不重要,咱不作申辩了,友情为重,只说技术,不多说废话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34063的最大问题是Q1性能太差,在同等转换功率的前提下,输入电压越高效率越高,硬要在3.2V上榨效率实在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了。
另外,对比一下专业选手AOZ1950,可以2.7-5.5V boost到55V驱动白光LED,检流反馈0.3V,内部MOSFET 0.35欧,要是能把34063的效率做到这个水准就无敌了,至少34063白菜价,而AOZ1950淘宝都搜不到。

网友:
是应该取消RDC,  这种低压电路不需要这个.

但两绕组间漏感大,反压就大. 要找其他办法泄放和利用.

网友:
汗,两高手过招,完全的看不懂.面B去了.....

网友:
开关管饱和导通有助效率且降低发热,再加大占空比(等于減小匝数比)也提升一些效率。D1不如用1N4004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是没用RCD,反压才15V,对于34063来说还有很大余量。

话说34063的设计是很怪异的,它并不是PWM控制的,它的振荡器是固定占空比的,反馈比较器控制SR锁存器,输出工作在间歇振荡模式。
也就是说,34063并不是靠稳态输出电压来控制的,反而是靠纹波来控制的,电压低了就振荡,高了就停止,在轻载和大容量输出电容的极端情况下,纹波反而更大,而且线圈可能会产生噪音。

回复 网友E:

D1肯定不能用低频整流管,UF4001还差不多,100V的肖特基也有,但是30mA小电流用肖特基还是硅管其实效率差别都不大。

楼主: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gzhuli 于:2012-01-20,01:33:5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电子零件与线路
即将移去的分区:[3044]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34063这个太怪异啦,轻载的情况下电压根本不对……

网友:
在电感增加中间抽头接8脚岂不是能降低驱动损耗?
功率管饱和时驱动电压只有1/n,n为分压比。而且驱动电流也能为电感充能。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电感增加中间抽头接8脚岂不是能降低驱动损耗?
功率管饱和时驱动电压只有1/n,n为分压比。而且驱动电流也能为电感充能。
和咱想一起去了.  但还是不好实现.

难点如下:
1  如果增设绕组,且与输出同相吸收反压,就等效于输出绕组. 就无意义.
2  如果初级在近电源处抽头,还是与电源串源,虽有抑制反压作用,
  但因电流处处相等,实际并不节能.   也就无意义.

3  如果加一个绕组,按正激方向给8脚供电,也会有适度削峰作用,或可以试试.
   但不敢打包票. 只能以实验结果为准.  因为毕竟还是给Q1加了负担.
4  想来想去, 最稳靠的可能还是老一套,  还是8脚串电阻限流后接电源. 对Q1作限流式饱和驱动.

网友:
学习  用34063制作的flyback升压恒流LED驱动,
学习的好帖,mark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AN920中的图:

网友:
摘自 MC34063A.pdf P6

网友:
哈哈,又碰上了.不过有点不同,这个是外扩的.
看来如何避免驱动管进入深饱和,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另请上传AN920.

网友:
回复 网友G:
刚刚看错了----  内容删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抽头的办法还是可行的.

本来还没来得及真正想通.
老头的图又来了,同一原理.
......不想也该先通了.

外扩一个9926,
内中2只Nmos再并联,导阻可以仅0.014欧.       就可以 有  0.14V at10A

网友:
回复 楼主:
话说34063的设计是很怪异的,它并不是PWM控制的,它的振荡器是固定占空比的,反馈比较器控制SR锁存器,输出工作在间歇振荡模式。
也就是说,34063并不是靠稳态输出电压来控制的,反而是靠纹波来控制的,电压低了就振荡,高了就停止,在轻载和大容量输出电容的极端情况下,纹波反而更大,而且线圈可能会产生噪音。
说的不错.加点我的理解:
1. 占空比基本是固定的.只有在发生过流时,它会缩短导通时间.
2. 反馈电压<基准电压时,驱动输出是一连串的0.8左右占空比的稳定信号.
   反馈电压>基准电压时,不输出.
   其波形有点像脉冲密度调制PDM.
3. 所以他的输出的纹波是非常大的.

我本来打算玩玩它,后来看是如此德行,就罢了.

你说:大容量输出电容的极端情况下,纹波反而更大,
这如何理解?

网友:
标记大师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别拿批量价和零售价比,我要5片BM34063,你报个价?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大侠    用磁环和用常见的变压器骨架缠绕变压器   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主要是材质不同导致设计和计算方法不同。
功率磁环以铁粉芯为主,导磁率较低,分布式气隙,无法通过调气隙控制参数,选型主要是选大小。
变压器磁芯以铁氧体为主,导磁率较高,可以通过调节气隙控制参数,设计稍微灵活些。

网友:
咕哥,如果要全隔离多组输出电源的话,34063怎么弄好?

网友:
34063 先做个标记,等下认真学习

楼主:
回大胡子哥,多组隔离输出反馈也只能从一个绕组取,几个输出绕组要多线并绕来提高负载调整率,但没反馈的输出负载调整率还是会比反馈那组差,差多少就看变压器绕得怎样了。
如果对负载调整率要求较高,一般是加二级线性稳压。
这种方案不适合负载变化范围很大的场合,不过34063这么白菜,单变压器多路隔离还不如多路独立了。

网友:
34063用好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偷偷问下狐狸大哥:奔四,奔五?

没有恶意,太崇拜你啦而已。

网友:
刚好手上有片34063,参考下

网友:
楼上朋友您问錯了,要问是:奔二,奔三?
就拿在下于和十几歲时相比也只進步兩三倍而已。我相信他在中学时候就已经鶴立....。

网友(2012-03-28):
34063小功率应用是可以的,但总体上效率不高。

网友:
被盖了精华的章

网友:
喜欢这个贴子!

网友:
供电部分要不要处理?

网友:
不错  思路很清晰啊!34063也很便宜

网友(2012-08-25):
好东西一时消化不了,记号

网友:
好久没来论坛了,才看到帖子,几个月前,胡乱搭了块板子,加了只MOSFET(很便宜的)扩展升压,效率随便上90%,在开关电源方面,只要控制得好,场管效率比BJT三极管总要高一些。另外自己弄了些电路,包括高阻抗小信号音频放大等,MOSFET(如2n7002等)用起来比BJT方便,静态电流可以小许多,噪声小,也节能。传统的一些电路甚至几乎直接可以用MOSFET代替普通三极管,这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网友:
高手过招,我是看热闹的

网友:
LED驱动用34063不如用单管自激.

网友:
现在低压MOS管很容易找,做LED驱动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要认真拜读一下。

网友(2013-01-31):
我也改了个这灯,使用MP3202,输入电压3v即可,升压到9V,led改为3串5并

网友:
keep post for referance

网友(2013-05-11):
顶大师的贴子。
顺便看31楼“面B去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实用的电路

网友(2014-08-27):
顶,标记,34063_PWM_恒流源.

网友:
挖坟党挖出不少好东西,我再顶出来!

网友:
好东西,要挖坟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看看高手们做设计的思路

网友:
mark 34063 很久没有用了

网友:
升压恒流LED驱动,这个得好好学习!标记!

网友:
加一个扩流的就更好了,谢谢了!

网友:
考古重大发现

网友:
用34063制作的flyback升压恒流LED驱动记号

网友(2015-05-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效率太低了!!这个只能做自己DIY玩用!!不过,创意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7-10-13):
慢慢消化,高人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