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但估计大部分人会想错: 在windows里“重新启动”,与“关机”后再按电源键开机

楼主(2012-01-17):
选择:

   A. 这两个动作没有区别。均是将电脑重新启动,再回到 windows 状态。

   B. 这两个动作是有区别的。 选B的请列出说明原因。

答案请点击这个帖子,细心阅读你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择:
   a. 这两个动作没有区别。均是将电脑重新启动,再回到 windows 状态。
   b. 这两个动作是有区别的。

既然这么说了,我就选B。

楼主:
选B的请列出说明原因。

网友:
显然是B,昨天晚上刚试验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然是b,昨天晚上刚试验过
将测试方法说出来吧。

网友:
B

系统断电了一次,所有外设都重新上电了
和仅仅复位CPU区别还不小的

网友:
起码一个开关电源不经过休眠一个经过休眠

网友:
昨天晚上机器卡死,重新启动,结果刚过了自检就剩一光标了,按机箱上的RESET也一样,只有一个光标闪。。。。冷汗,以为要重装解决问题(系统是Win2K3)。
结果长按电源关机,接着再开机,系统大摇大摆的复活了。。。

网友:
难道跟单片机一样,按reset内存不会清零,而上下电内存会清零?

网友:
重启WINDOWS好像不检测内存,另外还有种"按复位键"重启--------三种启动

网友:
B 同意9楼

关机后多了一个开机动作   哈哈哈

网友: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个是上电复位,一个是软复位

哈哈,不知道这样对不

网友:
选B,跟BIOS有关系,感觉重启,bois里的数据没有重新加载,而关机启动,bios里面的数据会重新获取,我的笔记本装双系统,自带的无线网卡碰到过一个奇怪的问题,第一次进入过linux系统无线网卡是能用的,后面无论重启多少次进入windows系统无线网卡死活用不了,无线网卡驱动重新装也不行,甚至重启方式用光盘重新装windows系统,再装无线网卡驱动,也还是不行,问题是重启进入linux系统网卡是能用的,说明网卡是好的。关机,再手动启动进入windows系统无线网卡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跟单片机一样,按reset内存不会清零,而上下电内存会清零?
本以为一样,原来不一样。。
我也猜这个,哈哈

网友:
冷启动和热启动,什么区别?

网友:
不严格类比MCU:
A,对应关闭外设,跳转0地址重新执行程序。对应老说法的热启动。
B,外设能收到一个复位信号,进而重启。对应老说法的冷启动。
有的软件故障用热起是没用的。

因为有5V SB,关机后按电源开机和彻底掉电再开机在新的Intel芯片组上有区别。

网友:
B外设供电状态不同,重启没断电,关机再开就断电了

网友:
B,好像少个RAM检测,等等一系列东东

网友:
软启动和硬启动的区别。

网友:
A,如果有区别至少跟操作系统无关,不然一台机装多个系统的用户重启就会有问题。

网友:
非要挑刺的话,是有区别的。
至少Windows 7在关机前会先停掉硬盘再断电,重启则不会,证明两个动作在实现上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最大的区别在于最后那一步调用ACPI的关机还是重启,如果说再进入系统后还有区别的,那就是BIOS实现的原因,和Windows没啥关系了。
很多BIOS的冷启动POST序列和热启动POST序列是不一样的,热启动可能会导致某些非标准硬件初始化失败,导致启动后有问题。

网友:
b 跟人睡觉差不多,重启是打了个盹,关机再开是睡了一觉

网友:
至少重新启动不会导致硬盘断电(听觉判断)

网友:
b。最明显的是热启动主板不等power on信号。

网友:
B

重启BIOS工作少了很多,比如不需要重设CPU电压,不重新设置内存颗粒的时序,不重新初始化SuperIO等等

网友:
b 跟人睡觉差不多,重启是趴在桌子上打了个盹,关机再开是躺在床上睡了一觉 。具体啥区别没想过。

网友:
选B
1.不用重新输入BIOS密码.哈哈.
2.不会重启硬件设备.例如你板载网卡死机了,重启可能没用.关机后再开机就有用了.

网友:
我认为这跟主板BIOS的设计有关,我的电脑重启的时候外设也会重新上电的,现象是USB的鼠标会闪一下

网友:
b
ibm重新启动不用输入密码;
开机键要输入密码。

网友:
关机重启等于重新上电,各种时钟电路先开始工作,然后ATX电源在延时时间内给个POWER GOOD信号,之后复位延时控制电路把RESET信号撤掉,CPU工作,bios开始引导。
如果电源功率小了,上电后就无法在延时时间内给出POWER GOOD,需要手动按几次RESET键才能正常启动。

软件方式复位系统的话,结果就要取决于芯片组和bios了,不同的芯片组复位方式也不同,如果是EFI的话和传统bios也不同。内存可能被清空,也可能不清空。
但可能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部分时钟电路不会被复位。

比如linux的重启代码就会根据硬件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重启方式。可以看到EFI的bios是可以选择热启动或冷启动方式的。

512 static void native_machine_emergency_restart(void)
513 {
......
519         /* Tell the BIOS if we want cold or warm reboot */
520         *((unsigned short *)__va(0x472)) = reboot_mode;
522         for (;;) {
523                 /* Could also try the reset bit in the Hammer NB */
524                 switch (reboot_type) {
525                 case BOOT_KBD:
526                         mach_reboot_fixups(); /* for board specific fixups */
528                         for (i = 0; i < 10; i++) {
529                                 kb_wait();
530                                 udelay(50);
531                                 outb(0xfe, 0x64); /* pulse reset low */
532                                 udelay(50);
533                         }
535                 case BOOT_TRIPLE:
536                         load_idt(&no_idt);
537                         __asm__ __volatile__("int3");
539                         reboot_type = BOOT_KBD;
540                         break;
542 #ifdef CONFIG_X86_32
543                 case BOOT_BIOS:
544                         machine_real_restart(jump_to_bios, sizeof(jump_to_bios));
546                         reboot_type = BOOT_KBD;
547                         break;
548 #endif
550                 case BOOT_ACPI:
551                         acpi_reboot();
552                         reboot_type = BOOT_KBD;
553                         break;
555                 case BOOT_EFI:
556                         if (efi_enabled)
557                                 efi.reset_system(reboot_mode ?
558                                                  EFI_RESET_WARM :
559                                                  EFI_RESET_COLD,
560                                                  EFI_SUCCESS, 0, NULL);
561                         reboot_type = BOOT_KBD;
562                         break;
564                 case BOOT_CF9:
565                         port_cf9_safe = true;
566                         /* fall through */
568                 case BOOT_CF9_COND:
569                         if (port_cf9_safe) {
570                                 u8 cf9 = inb(0xcf9) & ~6;
571                                 outb(cf9|2, 0xcf9); /* Request hard reset */
572                                 udelay(50);
573                                 outb(cf9|6, 0xcf9); /* Actually do the reset */
574                                 udelay(50);
575                         }
576                         reboot_type = BOOT_KBD;
577                         break;
578                 }
579         }
580 }

网友:
我选B

理由:
    关机后,系统断电,除了电源,其它都未供电,但是主板在监测POWER键。如果立刻再开机,此时因为NTC还未冷却,阻值仍然较小,因此开机时容易产生瞬时大电流,就有可能烧件(NTC冷态时阻值较大,开机时不会造成瞬时大电流,而电流流过后,它的阻值会变小),当然这取决于你的开关电源有没有用NTC来防止大电流。
    而重启的话各系统并未断电。

网友:
热启动和冷启动的区别,可以装个硬盘检测软件看硬盘上电次数

网友:
B啦,重启不断电,关机后就断电了哈哈

网友:
开始歪楼...

当微软工程师遇上汽车抛锚

  三名工程师在同一辆汽车里面,一个电子工程师、一个化学工程师和一个微软工程师。忽然间,车子在路边抛锚了,三名工程师下车查看那里出了故障。

  电子工程师建议检查汽车的电路,看看是否有地方坏了。而化学工程师对汽车了解不多,他建议检查一下是不是燃料乳化,导致某些地方堵塞了。

  微软工程师也提出建议:“为什么我们不关上了所有车窗(windows),然后下车,再上车,重新打开这些车窗?也许这样做,汽车就能恢复正常了。”

网友:
1、硬盘不会断电,具体方法,HDtune查看硬盘断电次数,无论你开机多么快,都会+1,重启则不会。
2、电源自检程序开始运行。重启不会,这个很难证明。  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的。

网友:
B一个冷启动一个热启动怎么可能一样

网友:
一个冷启动
一个热启动
在8051中时有一个标志位识别的, 这一点意味着掉电丢失的ram不会丢失内容,
冷启动则不然,

既然是intel的一脉相承的东西,相信应该找到不同的地方

网友:
选B
1、选“重新启动”时,如果系统有个进程没响应关机指令,这时系统是无法重新启动的,windows的蓝天白云还在你视线里,根本无法重新启动,所以这是个不可靠的命令,有时我用windows的关机命令,然后就去睡觉,结果第二天发现电脑不听话,还在浪费电。
2、按关机键,不管进程是不是响应关机指令,windows都会将所有进程关闭(那些不响应的进程是被强行关闭),然后关机。

网友:
当然是B,用过linux就知道,重启和关机是不同的level

网友:
B
重启动过程中省略了读出biosrom等过程。

网友:
B 冷启动有BIOS自检的。

网友:
B

自检和上电复位,特殊的时候起作用啊。

网友:
B  重新启动开机时间短  应该是有些动作没做

网友:
当年用丽台 8000BX主板有过这个毛病,该主板不支持任何品牌内置网卡,只要加上,扬声器(不是蜂鸣器)就嘚嘚嘚嘚的响。尝试过五六个网卡,都无法使用,声卡是ISA的花王。

极个别时候,死机也出现嘚嘚嘚嘚的声音,按RESET重启后也不行,热启动更不行,只能关机,再打开才能消除。

网友:
我一直感觉是A的……六楼也是寿光的啊。

网友:
会回答 A 的人,大概都不知道机箱面板上为什么会有个 RESET 按钮

网友:
B 不解释了  你懂的

网友:
B 但是,不同的主板不同...有的主板重启也会自检BIOS和所有设备(和冷启动一样)...不过大多的主板不会重新自检...

网友:
选B,彪悍的选择不需要解释!

网友:
电脑的电源管理有五种状态S0-S5,S0是开机状态,S5中关机状态,其他的是待机挂起之类的.这些电源状态是由南桥发出的,具体的规范由INTEL制定,但是各主板厂商在生产是还是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但是总体是遵循INTEL的规范的.
重启与关机再开的区别那就是电源管理没有经过S5状态即关机状态,其它的是一样的.因为在转换到S0状态的时候,由南桥发出复位信号,复位所有的外部设备,同时南桥的一路复位信号到达北桥,北桥收到后复位自身逻辑并在大约1ms后撤去CPU上的复位信号,CPU开始读取BIOS进行POST.具体BIOS要不要检测内存,由BIOS厂家决定.
另外super IO或EC和南桥的电源管理部份,在只要电源接上就复位开始工作,这部份跟单片机是一样的.只有把电断了,笔记本要把电池拿出来,这部份电路才会停止工作.当然南桥的RTC电路在只要有CMOS电池的时候,是一直工作的.

网友:
S0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所有设备全开,不多说了。。。
S1   也就是Standby。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
S2    Power Standby。这时CPU处于停止运作状态,总线时钟也被关闭,但其余的设备仍然运转;和 S1 几乎一样。
S3    Suspend to RAM。就是把系统运行中的所有资料保存不动,进入假关机。此时除了内存需要电源供电以外,其它的设备全部停止供电。
S4    Suspend to Disk。即是把 windows 内存中的资料完整的保存在HDD中。重新开机时就直接从HDD完整的读到RAM。使用这种模式,HDD一定要留出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空间。
S5    Shutdown....!

网友:
那么S3、S4就是睡眠跟休眠了。

网友:
B,机器上有根内存有毛病,系统卡顿时从系统里重新启动,卡在系统引导前的bios画面。长按power关机后,再按power启动,一切正常。已经这么做了几次了。

网友:
B.至少重启硬盘是不断电不停转的,应该还有其他方面!

网友:
有区别,机器有两条内存的话,关机后拔掉一跟再开没事。重启系统关闭后拔掉一根,后果自负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些回复,应该是选B了,9楼说的就不错

网友:
当然有差异,前者是系统软件重新启动的过程,后者是电脑硬件自检,然后加载操作系统,系统启动。

网友:
个人感觉A。。

网友:
b,按重启应该。。应该是软复位

网友:
B
直接重启硬件不会自检等一系列操作,直接交付引导权给启动设备。明显的区别就是重启没有滴的声音,这里指台式机

网友(2012-02-27):
回复 网友C:
b,好像少个ram检测,等等一系列东东

同意

网友(2012-04-19):
应该还有选项C:在B的基础上把电源线拔掉等待10秒左右,再重新插上开机.

PS:很久了,貌似以前家里的815那代电脑,有些问题要用C选项才能解决,由于很久的原因忘记了是什么问题了,有没有其他人也真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