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LPC1758晶振不起振,那位大虾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2012-01-17):
一块LPC1758的板子,原理图供电和ZLG开发板一样,电感已经0欧短接,只焊接了最小系统(晶振和匹配电容、P2.10上拉、退耦电容、10K和104复位),3.3v稳压电源直接供入片子,量晶振两端电压对地为0,JTAG的TDI和TMS为0,TDO、RST、TRST为3.3v,TCK为1.6v左右,晶振为12M直插无源,匹配电容为22p,各个VDD和VADD以及参考供电电压都有3.3v,已经做过以下测试晶振两端电压还是为0。

1. 晶振两端跨接1M电阻(晶振还是0v)
2. 匹配电容换到33p(晶振还是0v)
3. 晶振换为8M(晶振还是0v)
4. 手动复位(晶振还是0v)

      板子供电电流为10ma左右,接上JTAG为20mA左右,有个奇怪的现象,用手摸晶振两端电压可以起来,大概在0.2到0.6v之间,手拿开就掉到0v了。现在就差换片子了,但觉得不应该是片子的问题,下面是PCB的布线,各位大虾看看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以前做LPC1756遇到过这个问题,晶振上电不起振,然后手碰下晶振,等动作,就好了。我用的是贴片四脚晶振·
最后发现是电源没处理好,LZ发下你的原理图电源和PCB电源截图看下,和我以前的一样不?

网友:
晶振电容地回路被绕远了,这样的效果等效于在晶振XI, XO两端并联电容,因此削弱了振荡器的放大倍数,导致不能起振。
简单的解决办法:C3负极跳一根尽量短的线到晶振底部的地。
根本的解决办法:重新布线,遵循地平面不被大范围割开的原则。

网友(2012-04-17):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晶振不起振,不知道啥原因楼主,求交流QQ474066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