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历尽千山万水巫山风雨,终于为X1装上内置的电信3G上网模块, 从此3G上网不用再在US

楼主(2012-01-17):
原创帖子,没有作者同意,禁止转载

我的THINKPAD X1手提没有PCMCIA接口, 原装配件也只有联通的WCDMA 3G模块,所以,要使用电信天翼3G,只能买一个华为的USB 设备。每次上网,都要在USB口插入一条粗粗的,像JB状突起的物体。

无意中,发现同事的一台DELL手提加装了一块华为CDMA2000 3G模块,即电信3G。 于是,将它拆下来,装到我的X1上。

上网找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原因:

DELL的电脑插入 miniPCI 卡是直接使用的,而联想手提需要白名单认证,才能使用。

也就是说,联想在生产 thinkpad X1 时,已经将支持的设备写到 bios 里,如果不在清单内的miniPCI 新设备,全部不允许使用。大家就看到上面的不能开机的画面。

而联想自己也没有生产或配套电信3G的模块。 于是,这成了一个好像无法解决的问题。

----- 广告时间,走开一下。回来再实播。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历尽千山万水巫山风雨,终于成功为X1装上内置的电信3G上网模块。 已经使用了几天,最明显的效果是:信号比USBJB强了许多,甚至比以前我使用的 PCMCIA 华为卡更强。 原因是:X1手提电脑的内置天线性能很好。

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 估计本文应该是网上唯一的一篇文章,因为知道如何做的人,都到淘宝上卖钱了。

这是我得到的 华为EM660的thinkpad x1 白名单bios升级包: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3561E94X0T.rar(文件大小:3.16M) (原文件名:ThinkPad_X1白名单bios升级.rar)

下载后,解包运行: winflash.exe

上面的缺省参数,不要作任何的修改 .... (比如 $01D0000.FL1,只有这个参数才是正确的)。

点击“Flash”升级 bios.....

升级完后,自动重启电脑 .....

我以为会出现熟悉的ThinkPad开机画面。突然屏幕全黑, 电脑没有任何的动作,然后听到“的..的..的..的..的”五声恐怖的报警声 ... 停了约2秒,再响 “的..的..的..的..的”五声 ....

我大惊! 心里想, 看来我的X1要变成砖头了 .....

欲知后事如何?  迟些再一一道来 ....

情急之下,关机, 再开机, 仍是 “的..的..的..的..的”五声恐怖的报警声 ... 停了约2秒,再响 “的..的..的..的..的”五声 ....

再耐心的等一会, 终于显示  Thinkpad 的开机画面了!

松了一口气 ....

这里有两份资料: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3567PK6KFF.rar(文件大小:141K) (原文件名:华为EM660驱动配置步骤图.rar)

号码为#777 用户名和密码都为card,这个是电信的接入点的密码。

这里是驱动,也包括拨号软件。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3569CLCJYF.rar(文件大小:8.22M) (原文件名:华为EM660原驱动.rar)

但这个拨号软件不好用, 我发现使用JB状的华为USB拨号程序也能兼容,效果更好,速度更快。

用了几天,有很突出的优点,也有非常突出的缺陷,甚至是大家可能不能接受的缺陷。

优点是:

  1. 不用再插入JB状的USB拨号设备,使用非常方便。
  2. 搜索网络很快。
  3. 信号非常好。

缺陷是:

  1. 开机时连续十声“的” 一直存在,无法解决。

  2. 有三种状态拨号正常: 关机、睡眠、休眠。

  3. 但在 windows 下操作“重启电脑”, 再进入 windows 7 时,死活不能拨号(表现为第一次看来有信号但提示硬件错误,然后一直看不到信号)。

由于我的X1平时都是使用“睡眠”功能, 使用“重启电脑”的机会不多,所以,就将就使用了。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白名单bios, 能解决“重新启动”的缺陷, 务请上传上来。谢谢。

后记: 如果在WINDOWS下不小心按了“重启电脑”,可以在重新时,按一下F1进入BIOS界面,然后再退出,机器会重启,此时进入WINDOWS 7后就能拨号。

网友:
在公司一直用XX突出物的飘过!!

网友:
大龄中年人顶鸡_巴状上网卡!

网友:
顶啊,很想知道怎么弄,刚搞了台x220i

网友:
刷bios
刷网卡的,刷笔记本的. 反正就是刷

网友:
刷白名单就可以了吧?我的X200也是刷白名单安装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本文应该是网上唯一的一篇文章,因为知道如何做的人,都到淘宝上卖钱了。

不会吧,bios.net.cn上面就有改联想白名单的教程,不止一篇。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现同事的一台DELL手提加装了一块华为CDMA2000 3G模块,即电信3G。 于是,将它拆下来,装到我的X1上。

巧取豪夺哈!

网友:
等待下文

网友:
木有见到广告~
只见到了口水………………

网友:
没有内置3G模块的笔记本可以将3G模块安装到内部吗

网友:
没有本本的悄悄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估计本文应该是网上唯一的一篇文章,因为知道如何做的人,都到淘宝上卖钱了。
不会吧,bios.net.cn上面就有改联想白名单的教程,不止一篇。
呵,能用现成可以用的for X1的华为EM660上网卡的bios下载吗?

网友:
呵呵,我的X61S就内置了阿莫这个网卡,可以直接插电信的卡上网。我记得我还发过帖子。并且我的X61S还外置了一个3G天线。可惜,我从来没有用过。

 (原文件名:DSCF2054.JPG)

楼主:
这是我得到的 华为EM660的thinkpad x1 白名单bios升级包: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3561E94X0T.rar(文件大小:3.16M) (原文件名:ThinkPad_X1白名单bios升级.rar)

下载后,解包运行: winflash.exe

上面的缺省参数,不要作任何的修改 .... (比如 $01D0000.FL1,只有这个参数才是正确的)。

点击“Flash”升级 bios.....

升级完后,自动重启电脑 .....

我以为会出现熟悉的ThinkPad开机画面。突然屏幕全黑, 电脑没有任何的动作,然后听到“的..的..的..的..的”五声恐怖的报警声 ... 停了约2秒,再响 “的..的..的..的..的”五声 ....

我大惊! 心里想, 看来我的X1要变成砖头了 .....

欲知后事如何?  迟些再一一道来 ....

网友:
改联想BIOS加SLIC就做过,IBM白名单倒没关注过,因为我没新的IBM机器。
不过自己跟着教程DIY也不会太难吧。

网友:
断电后再重启电脑就好了?bios也有缓存吗

网友:
联想学苹果吗?,真是太侮辱苹果了。

网友:
断电重启下就好啦……

网友:
标题太搞笑了

网友:
哈哈,过年了,我也正在琢磨怎么给我的5750G加个首饰,就看见这个帖子了,顶!

网友:
我也是使用鸡_巴状物体插到US B洞里上网,不过笔记本US B洞只两个,一个插鸡_巴一个插鼠标,没洞插其他了,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x201直接买的带fru号的em660,不需要更改bios,并且可以用联想官网的驱动,支持Fn+F5热键打开和关闭。

我的也出现过win7重新启动不能识别em660.我的更厉害,只能拔电池后再开机才能识别。后来因为应用软件的原因,重新回到xp系统,在装驱动时,误打误着的在联想官网上下了个em660的升级程序,对em660升级了下,就没有再出现过这个状况。

不确定解决这个问题是改到xp系统原因还是升级的原因。

网友:
很好,果断mark,我有X1冇3g模块,楼主赏一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x201直接买的带fru号的em660,不需要更改bios,并且可以用联想官网的驱动,支持fn+f5热键打开和关闭。
我的也出现过win7重新启动不能识别em660.我的更厉害,只能拔电池后再开机才能识别。后来因为应用软件的原因,重新回到xp系统,在装驱动时,误打误着的在联想官网上下了个em660的升级程序,对em660升级了下,就没有再出现过这个状况。
不确定解决这个问题是改到xp系统原因还是升级的原因。
带带fru号的em660不知道能否直接用于X1上? 估计应该是不行,因为白名单是在BIOS上,不是在 em660 上。

估计你的X201的BIOS就已经带有EM660的白名单。所以就算你在淘宝上随便买一个EM660也能使用。

另外:你的 em660 的升级程序在哪里下的?我也想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x201直接买的带fru号的em660,不需要更改bios,并且可以用联想官网的驱动,支持fn+f5热键打开和关闭。
我的也出现过win7重新启动不能识别em660.我的更厉害,只能拔电池后再开机才能识别。后来因为应用软件的原因,重新回到xp系统,在装驱动时,误打误着的在联想官网上下了个em660的升级程序,对em660升级了下,就没有再出现过这个状况。
不确定解决这个问题是改到xp系统原因还是升级的原因。
带带fru号......

这个不是随便的em660就能用的,我开始买了个不带fru的,就不行,后来买了个带fru的才行。这个白名单是不是向下兼容?你看下联想官网上关于x1驱动的部分有没有em660的驱动,如果有的话,x1应该支持带fru的em660.附上em660的升级程序。

网友:
我也是要插花的,中兴的电信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你的x1所支持的3g卡列表,带fru

列表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http://support.lenovo.com/en_us/product-and-parts/detail.page?&legacydocid=migr-77531
想按"上传",老是习惯性的点了提交....
这些清单对我没有用,因为可能买不到,或不支持CDMA2000.

能帮我查得到,我如何能购买到支持CDMA2000,并且在X1白名单内的3G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x201直接买的带fru号的em660,不需要更改bios,并且可以用联想官网的驱动,支持fn+f5热键打开和关闭。
你在哪个城市?如果能借我测试一下就太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者老大即使用了上面那个哥们的 EM660模块还是同样要刷白名单,因为这个模块不是官方支持的,也就是没出现在列表中.
刷新了白名单,是不是以后任何模块都能增加上去? 不仅限于EM660 ?

另:27楼的链接里,是否有X1的白名单? 如果有的话,有人能帮忙下载吗?谢谢。 [下载] ThinkPad 全系列机型UEFI BIOS白名单下载(1月12日更新)- [阅读权限 1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http://bbs.bios.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631&highlight=x1

抱歉,本帖要求阅读权限高于 10 才能浏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帖子上写着严禁转发.....
大概内容就是x1白名单的制作方法,或许有用
转发上来吧。有问题我顶着 :)

楼主:
刚才在另一个网站下载到X1的另一个版本的白名单:

IBM ThinkPad X1笔记本电脑UEFI BIOS白名单下载

日期虽然不同,但是文件大小是一样的,应该是同一版本。

我再刷新了机器一下,仍是存在那两个问题:开机时毕毕声,及重启后不能拨号。

楼主:
刚才试着到联想的官网,下载X1的最新BIOS。 然后升级,开机的毕毕声没有了,但仍像以前一样提示有非法的 miniPCI 设备,只好拆开电脑将EM660拨出来才能开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传上来了,,我看它的上传日期是2011-9-29,估计就是你刷的那个
下载看了,文件大小与我之前下载的两个完全一样。

试着刷新,上面的两个问题仍然存在。

回复 网友C:
刷官方的是没办法识别EM660的,因为它不在X1所支持的列表里面.
刚看列表,X1官方BIOS只支持Gobi3000和F5521gw模块,,而这两个模块都只能用联通卡...
是的,淘宝上只有联通卡模块卖,没有中国电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排版太费时间,我直接做成pdf传上来
看了一下,原来白名单是针对具体的模块的。所以,需要有专门针对EM660的改动才行。

另:制作白名单非常复杂,我等业余人士,还是不要试。否则容易出错,将机器刷成砖头。

网友:
电脑插满鸡_巴的飘过......
以前还惦记着给t400加上GOBI卡,要烧号,最后嫌麻烦就没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查询地址:
http://support.lenovo.com/en_US/product-and-parts/detail.page?&LegacyDocID=MIGR-77531
咦,我的三星SSD 256G 也不在硬盘支付列表里,为什么我的仍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没猜错的话,会出现上面那些开机问题,有可能是刷了1.28之前的BIOS修改而成的BIOS,网上目前能找到的X1的白名单BIOS版本都是

1.26的,老大电脑刚买时的BIOS版本应该也是1.26之后的,所以说出现开机问题的原因可能不是白名单是事情,而是BIOS 1.26版本的问题,

刚刚老大刷最新官方固件时除了不识别,其他问题都没有,可以假设是新版本的BIOS修复了上述问题.

所以老大可以试着对最新官方版本的BIOS进行白名单修改,或许原因真的在这里.
你的推理很有意思。

我查了一下升级到白名单的BIOS,的确是写着 1.26版本,但日期是2011-09-17。 而我的电脑却是在8月份生产的。 所以,我的BIOS原装时也应该是1.26之前的版本。

网友:
这个教程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你刷一下官方最新版的1.28, 要官方的,先别插上网卡,然后再用那个软件备份一下BIOS文件,只要备份就行,然后把备份文件传给我一
下行不?我试着根据那个备份文件制作一下白名单BIOS
好啊! 我在外面,找到螺丝刀才能操作。

另:先问好,如果万一失败将X1擦成砖头开不了机,有没有办法恢复?

    平时还好说,我知道淘宝或电脑城有人搞这个,最多是300元可搞定,但现在是春节期间,万一失败就要折磨半个月没有机用了。

楼主:
我用楼主位的X1白名单工具 winflash.exe,版本号:1.4.83.0 ,做了两个备份:

第一个是 1.28 原装联想的bios 备份。
第二个是 1.26 可以用EM660的白名单备份(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

楼主:
先做一下功课。63楼阿源提到的: http://www.nbclub.net/discuz/thread-26386-1-1.html

----------------------------------------------------------------------------------------

THINKPAD BIOS升级失败的恢复方法,下午在T400上尝试了一下,适用于有报警音的情况

需要的文件见附件,这个工具适用于升级BIOS失败后,开机有报警音的情况,上次尝试过无报警音的机器,当时没有成功。

操作步骤见PDF文件,T400恢复需要的BIOS.WPH文件见附件。升级失败后如果没有WPH文件,那么保留好原有BIOS升级文件目录的BIOS.BAK文件,将后缀名改为WPH即可使用。

欢迎大家提供更多机型的WPH文件。

下午一台板砖的T400就用这个方法搞好了。

升级失败后如果没有WPH文件,那么保留好原有BIOS升级文件目录的BIOS.BAK文件,将后缀名改为WPH即可使用。

我将刚才安装1.28官方BIOS的目录里的BIOS.BAK也上传到这里,以防止万一:

刚方的刷新工具 winflash.exe新一些版本啊。。

楼主:
好了,功课全部做齐,如果擦成砖头,也只能认命了。

期待阿源的好消息!

楼主:
上来 look 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上来 look 一下。
另:我在车上手机上网,偶然找到一个外国网站很不错,老大可以看看
里面关于bios,关于白名单都有很多资料
http://www.bios-mods.com/forum
国内网站的白名单没有用吧,华为的EM660应该只在国内销售,国外没有这块卡,怎么可能制作白名单?

网友:
联想何必如此折腾呢?专卡专机专用!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这不是我做的,我的技术还不敢登上台面,
是我找的,1.28版本,BIOS论坛的一个高手制作的
哈哈,立即测试。 如果大家今天都看不到我上网,说明我的X1已经死翘翘了。

楼主:
同志们,我已经上来了。。。

正在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同志们,我已经上来了。。。
正在测试。。。
居然没死??哈哈哈哈看来我毒下的不够重
我已经做好功课,已经有死的准备与决心了。

X1是好电脑,多买一台也值 :)

(以我的能力与信誉,我可以当天就转卖给其它朋友)。

网友:
MARK ,同期待好消息

网友:
咱搞单片机的还会怕BIOS刷死?
死了直接用个编程器把备份下来的BIOS刷回去就是了。
不过一定要是原机备份下来的BIOS,不能刷网上下载的BIOS,否则MAC地址和机身序列号等信息就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咱搞单片机的还会怕bios刷死?
死了直接用个编程器把备份下来的bios刷回去就是了。
不过一定要是原机备份下来的bios,不能刷网上下载的bios,否则mac地址和机身序列号等信息就没了。
哈哈,如果死了,我就到广州找你帮我搞。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快快上测试报告哈,如果老大的本本毒不死的话,那我也要对我的本本下毒了~~~~
我打算把x200的网卡换了,装lion~~
已经测试完成。正在写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风险有,应该不大,刷完后记得去BIOS中看一下版本.
其实这不是我做的,我的技术还不敢登上台面,
是我找的,1.28版本,BIOS论坛的一个高手制作的.
测试结果来了。

首先非常感谢阿源的努力。 冲着这份热心,就算我的X1被刷成砖头我也无悔。

刷新机器很顺利。 真的是1.28版改造的BIOS, 并且能开机进入 windows.

这是BIOS的拍摄图:

1. 关机后,再开机,出现5声“毕”,停2秒,再出现五声 ... 然后显示 THINKPAD 的开机界面,再进入winows。 看到有3G信号可拨号上网。

2. 睡眠与休眠,返回WINDOWS 7后,仍能看到有3G信号,也能上网。

3. 在WONDOWS 7 下,重新启动, 没有出现之前的十声“毕”。进入WINDOWS后,没有3G信号,也不能拨号:

不能拨号时,查看windows的硬件资源,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就是死活也搞不出信号。

结论: 与我在网上下载的1.26版本的白名单的表现行为100%相同。 同志们还需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的结果是开关机都正常是吧,没有出现异常警告音?那看来真有可能是之前1.26版本bios自身的原因.
等下,忽然想起来,你的3g状况和我的似乎非常像,我的是x200本,f3507g带fru的可用官方bios的3g卡,支持联通
我的卡也是一开机时能正常使用,一旦重启就再也连不上,3g信号灯也不亮了,或者断开后偶尔也就连不上了.
任务管理器也是一切正常.老大也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看来这个问题不是bios造成的,我估计是软件原因,我的是win7 64bit.
等下我也上传一下我的测试结果.
1. 关机后,再开机,出现5声“毕”,停2秒,再出现五声 ... 然后显示 THINKPAD 的开机界面,再进入winows。 看到有3G信号可拨号上网。

产生问题的原因,我猜是BIOS在“重启电脑”时,没有将所有的设备初始化,导致了EM660不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说开机警告声还是没有解决?哎,看来还得努力.
是的,开机警告声,及重启无法拨号仍没有解决。

所有的表现与1.26(网上下载版)完全一样。

网友:
阿莫试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莫试下这个:

哈哈,gzhuli 也出马了,看来希望越来越大。

我测试了,刷新了93楼的BIOS, 结果是:没有白名单,系统在开机时就卡死了(卡列前有十声报警声,每五声一组)。

我只好再刷回之前阿源提供的1.28白名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ID写错了,现在再做一个。

网友:
之前那个的ID我做成12D1/1401了,这个是12D1/1001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帖子估计会很长,,,因为.......
ibm thinkpad 开机自检报错声解释
bios自检响铃及其意义
award 的bios自检响铃及其意义
我的X1出错时,应该是五短五短。

回复 网友A:
之前那个的id我做成12d1/1401了,这个是12d1/1001的:
好的。我再试。 不过你之前的BIOS, 升级后也同样有五短五短的报警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还有别的校验机制,会不会和 TPM有关?晚上回去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来还有别的校验机制,会不会和 tpm有关?晚上回去再看看。
测试了一下。有进步了!

1. 开机不再有五短五短的报警音了。(但从开机到出现THINKPAD的时间仍是差不多十秒,只是没有声音而已。感觉比正常时长了一些)。
   后续,修正: 后面发现,仍是有五短五短的报警音。

2. 重新启动后仍是没有信号,不能拨号。

3. 关机、休眠、睡眠后可正常拨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阿莫能否测试一下, 重启后没有信号时, 卸载网卡的驱动再重新安装上,此时网卡是否有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现象,看来剩下的是软件问题了.
我觉得重启不能拨号,不是软件问题,而是电脑开机或重启时的初始化的问题。 估计重启的时候,如果有办法给EM660断电一下就能解决问题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老大先试试我在98楼的官方驱动试试?
试了。安装与测试了,跟我目前用的一模一样。

修正一下,gzhuli 最后上传的那一个,开机仍是有五短五短报警声。 可能今天我在外面并且声音搞得小,没有听到。现在安静了,就听得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阿莫能否测试一下, 重启后没有信号时, 卸载网卡的驱动再重新安装上,此时网卡是否有信号?
已经试了。用98楼的官方驱动。

当重启后没有信号时,怎么卸载怎么停用怎么启用都无法将信号搞出来。无法拨号。

当正常能拨号有信号时(关机,睡眠或休眠),随便搞都会有信号,能拨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启不能拨号应该是卡本身的问题,可能就是兼容性的原因导致不在白名单里面。
前面阿源的BIOS应该是改代码跳开白名单检查的,而我的是改白名单列表的,影响应该是最小的了,所以EM660的问题应该和改白名单动作没关系。
报警声我怀疑是X1的BIOS有额外的数字签名校验机制,Windows 8就有打算利用这个机制来杜绝所有软/硬SLIC激活。如果是数字签名,那应该是很难解决的了,除非想办法去掉TPM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警告声试着这样解决一下:
开机按f1进入biso设置界面,选security==〉security chip,将security chip设置改为[inactive],就是由安全芯片生效改成“安全芯片可见,但不生效。”
哈哈,果然搞定!

除了没有报警声,前面的十秒也没有了。开机就直接THINKPAD界面,爽!

重启仍是不能拨号。如果这个解决,就完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照阿源的说法,这应该是WWAN卡的通病了。
你的SSD不用担心硬盘起停次数,以后就别重启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照阿源的说法,这应该是wwan卡的通病了。
你的ssd不用担心硬盘起停次数,以后就别重启得了。
是的,我基本不会重启。

楼主:
今天早上起来,我的电脑是睡眠的,发现无法拨号。

只好不断的关机。。关机。。。直到第4次后,才恢复正常。

不过正常后就很好用 ... 也基本不出问题。 再观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
1.  mobile partner: 这个早就用了。楼主位就有它的驱动与软件。用起来很难受,信号强度都看不到。

2.  如果这个固件不支持X1,就不试了。

3. AC 我昨晚试到现在,用得生不如死,从来没有成功拨过号,甚至我看到的信号强度也可能不是真的。

   有人用过它拨号吗? 如何设置 #777 card/card 帐号信息?

   注:我的使用方法是,点击“移动式宽带”,按“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如何?联通的是不是快点?

网友:
路过了..........3G都还没用过

网友(2012-02-20):
学习牛人改造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