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罗盘选型问题,LSM303DLHC 或HM5883L或MAG3110

楼主(2012-01-17):
要重做个传感器板子用磁罗盘,发现了有 LSM303DLHC 或HM5883L或MAG3110,,价格都差不多,比较便宜,但不知道选那个比较好
只用过HM5883L ,太容易焊坏了~
磁罗盘选型主要考虑什么参数?

网友:
观望!顶!头回离LZ这么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又没有调过mag3110,兄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读数据偶尔才能读对。我用的是模拟i2c,听别人说这个芯片要求时序比较高,我示波器看没什么问题,还希望楼主能帮助一下

网友(2012-04-08):
确实,这个HMC5883L太容易焊坏了。我和我同学,一人做了一套板子,然后每个人的板子上都有5883L。结果,他的焊坏了,我的幸亏风枪温度设定的比较低才没有焊坏。温度是300度。

网友(2012-05-19):
也想知道哪个好用

网友:
不知道是些什么价格

网友:
LSM303DLHC 应该比其他两个贵吧?

网友:
PPA2001在做电子罗盘啊,HMC5883我焊不好,焊上就坏了。

网友A(2012-06-25):
大家都在做啊,,我最近在做MAG3110的功能测试,有一大堆问题。。。。读取的数据是对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运算?还有就是有一个温度寄存器,其值到底是什么含义啊?

网友(2012-11-23):
高手没出来

网友(2014-10-22):
马克一下,在玩磁导航,不知道如何做?MAG3110这货可以吗?

网友(2015-12-17):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在做啊,,我最近在做MAG3110的功能测试,有一大堆问题。。。。读取的数据是对的,但是不知道 ...

做过罗盘吗?请教一个问题,在计算罗盘方位角的时候用俯仰和横滚角进行补偿但是补偿之后的数据乱飘,Xr=Xcosα+Ysinαsinβ+ Zcosβsin,Yr=Ycosβ- Zsin,就是当罗盘水平时即俯仰和横滚都为零时方位角才准确,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您帮我看一下谢谢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97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