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中F_read(),为什么读超过500字节就出问题???

楼主(2012-01-17):
具体状况如图。当时图便宜买的开发板,例程乱得要死,所以照着野火的例程全部重写了一遍。

野火的例程里显示bmp图片的时候是一次用f_read读一个字节读够一行放在内存里然后再写到屏幕里。速度那叫一个慢。
于是就试着一次读一行。可是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条纹。
最终试着分两次读逐渐增加第一次读的大小发现一次只要读取超过500字节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用野火的源代码(一次读一个字节)和一次读一行的一半都没问题 (原文件名:DSC01325.JPG)

但是一次读一行总会出现这种不明的线~~~ (原文件名:DSC01326.JPG)

网友(2012-09-11):
怎么解决了?

网友:
内存卡的BLOCK 是512字节的 如果超过512字节的要读两个快。理论上是速度下降的。

网友:
我的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2012-11-09):
也一样,读取超过512字节会在第98个字节处开始出错 感觉是整体读取数据偏移了

网友:
和文件系统本身没有关系。
LZ可以看看SD卡的驱动部分,如果是SDIO,看一下字节对齐。

网友(2014-11-07):
搜到了这个帖子,看样子也是无解,我也只好把字节数降低到512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