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的Eclipse插件(测试版●新增配置插件)

楼主(2012-01-17):
RT-Thread的第一个Eclipse插件,用于在Eclipse中建立RT-Thread工程,编译

图太多了,直接看官网wiki链接吧:http://www.rt-thread.org/dokuwiki/doku.php?id=eclipse

网友:
我觉得 Eclipse 操作界面不习惯,NIOSII 很早就灌了,没有专案的结构有点使不上力....

网友:
这个坚决顶,虚拟机先试试

网友:
之前见说有gui的插件,什么时候出来呢?

楼主:
插件得一个个出,后面排队的插件是RT-Thread配置工具。

GUI插件在调整中

楼主:
配置插件放出来了

采用xml方式的注释形式,支持下面几种类型:

// <integer name="RT_NAME_MAX" description="Maximal size of kernel object name length" default="6" />
整形,最终演变为定义
#define RT_NAME_MAX 6

// <integer name="RT_THREAD_PRIORITY_MAX" description="Maximal level of thread priority" default="2">
// <item description="8">8</item>
// <item description="32">32</item>
// <item description="256">256</item>
// </integer>
携带可选择的整型,UI配置上形成下拉列表(注意integer是以</integer>结束的,这样才是一个标准的xml文件)

// <section name="RT_DEBUG" description="Kernel Debug Configuration" default="true" >
#define RT_DEBUG
section代表一个节,一个大类。

// <bool name="RT_THREAD_DEBUG" description="Thread debug enable" default="false" />
// #define RT_THREAD_DEBUG
// <bool name="RT_USING_OVERFLOW_CHECK" description="Thread stack over flow detect" default="true" />
布尔型,最终演变为定义
#define RT_USING_OVERFLOW_CHECK

// </section>
</section>是相应的结束标识。

上图:

RT-Thread的配置向导完全基于rtconfig.h文件(也可配置其他携带<RDTConfigurator >标识符的xml注释头文件),可以在编辑器中更改相应的头文件,再切换到配置界面会相应的进行更新。

图形化的配置界面。

网友:
支持,eclipse很好用,很强大,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可以使用其它编译器吗?如MDK、IAR等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06987&bbs_page_no=2&search_mode=4&search_text=ljt80158015&bbs_id=9999

STM32开源开发环境的搭建Eclipse+ GNU ARM Eclipse Plug-in+ Sourcery G++ Lite Edition for ARM+OPENCD+Jlink

先要有这么一个开源开发环境,再安装插件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使用其它编译器吗?如mdk、iar等
去做的话可以实现。因为是用scons去编译的,现在scons本身已支持ARMCC和IAR。
也可以让生成eclipse工程时一并创建一个MDK或IAR工程。
再加上IAR和MDK自己都有eclipse插件了。

我觉得,如果不是非常必要,独立使用多个工具并没什么不好。

网友:
如果想把各个模块编译成“静态链接库”,好实现么?

比如:kernel编译成kernel.a
     lwip编译成lwip.a
     rt-gui编译成rt-gui.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使用其它编译器吗?如mdk、iar等

目前就支持的,只是需要手工改改rtconfig.py。不过mdk、iar关键的问题在于,编译出错时的错误分析,这个需要新的插件来支持。

网友:
我按照官网上一步步做了出现了如下问题:

不能用图形化配置,而且也编译不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和楼上问题一样,提示无法执行make

网友(2013-09-30):
我按官网做 之后我那个锤子是灰的    不知道怎么编译

网友(2013-11-02):
感觉太繁琐了。

网友(2014-09-09):
插件链接失效了,在哪里能下到插件啊

网友(2017-06-13):
想问一下这个插件,哪里能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