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杠杆百分表测试雕刻机重复定位回差的视频

楼主(2012-01-17):
mach3三轴清零,运行代码G代码
G1 Y0.05F100          Y移动0.05mm
G4 P5                 暂停5秒
G0 Y0.00F100
G4 P5

网友:
谢谢分享。我正愁铝板上吸不住百分表座呢。

网友:
从图上看感觉表与测量面的角度摆放得大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图上看感觉表与测量面的角度摆放得大了点

这是杠杆表不是10mm行程那种百分表

网友:
还好我的是铁的

孩子在家,基本闲置了

还没有买刀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好我的是铁的
孩子在家,基本闲置了
还没有买刀具~~~~~~~

你买的是哪个铁的?我最近买了个铁架子的,工作台是一块锈铁板,误差大得吓死人。过年期间打算用上次你送的几个LED做个小玩具。

网友:
淘宝买的,笔记本,没旺旺~~~无法查记录,话说我买完了

看见有一个4k 的,样子比am的都好~~~~~~

配置偶就不懂了

你干嘛买个锈的啊~~~~

话说我的台面误差也很大

想买个铣刀铣个平面的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因为是杠杆表,所以才说角度大了,引入正弦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淘宝买的,笔记本,没旺旺~~~无法查记录,话说我买完了
看见有一个4k 的,样子比am的都好~~~~~~
配置偶就不懂了
你干嘛买个锈的啊~~~~
话说我的台面误差也很大
想买个铣刀铣个平面的先

我也是淘宝买的,极粗糙的产品,图片上看不出来,其实没除锈就直接喷漆了。网上搜的话,四千元以上的机器都比较精致,我买的这个两千多块,觉得真不值这个价钱。

我弄了块铝板装在台面上,再铣平铝板(用的是6mm的四刃铣刀),弄得比较平了,刻了一下直尺和圆,估计给外壳开孔没问题。有个小问题是,加了铝板以后,百分表不好固定了。

网友:
兄弟你贪图便宜货啦

要百分表不,我送你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贪图便宜货啦
要百分表不,我送你块。

谢谢!不用了,我在网上买了块百分表和小的表座。可是表座和百分表不配套,不好夹持。去电子市场买表座,却没有长手臂的那种卖。只有自己加工一下了。

网友:
~~~~~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130955005468017

我买的这个表座,加我的三丰,用的还行,很紧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130955005468017
我买的这个表座,加我的三丰,用的还行,很紧哈

谢谢推荐,只能过了年再买了。我买的是15块的表座,太差了。实体店铺有比较正规的表座,但又没有万向节。

网友(2013-03-04):
路过,跟着前辈的脚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