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自己能导电!

楼主(2012-01-18):
今天自己做的一个电路板上,用手去摸的时候发现二极管微弱地亮了,手拿走,二极管就灭了
后来尝试了一下,右手拿电源负极,左手去摸电路,二极管就亮的
这个是不是电路设计上有缺陷
还是正常的电流流过人体回路?
是12v的变压器电源

网友:
人体要是不能导电,咋会发明出来电椅、电网、电警棒、验电笔,还有那忽悠人的电子穴位诊断。

网友:
你和电源没共地

网友:
在人没有触电感觉的情况下,电流应该不至于使LED发光吧,应该是其他情况把电流放大了。比如有三极管或者逻辑电路等等

网友:
什么时候楼主能够发电,把LED点亮了再来吧

网友:
难道LZ是绝缘体?

网友:
做电工的,还问这样的幼儿园问题!太悲剧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吧,经常的事。而且触电感觉不强烈。就是手上的一小块皮肉和二极管串起来就这效果。那种二极管0.1ma就可以发光了。所以尽量不要用手摸电路板上的导电区域,有些脆弱元件很容易就被击穿了。

网友:
你可以拿万用表测一测。在手的正面(反面可能比较干燥)上相隔2mm的距离,是完全可以测出电阻来的。

网友:
首先楼主用的是12V,然后可能是开关电源。

以前有个同事在一个电池供电的手机上可以直接用手测试PCB(按键),我们其他人都不行,我们建议他这辈子不要去碰稍微有高压电的东西,36V对他已经不是安全电压了。

网友:
12/0.1 = 120 欧姆,这事假定0.1mA导通LED的情况,各位那万用表量一下自己的左右手之间的阻抗,看xx片和心静如水的冬天的情况不同,但是到120欧姆还是有困难的,所以这个导通应该不是仅仅12V,开关电源的可能性较大,楼主出个声。

网友:
LZ,人要是不能导电。。那还是.....么?

网友:
楼主你这样很危险的。虽然说36V是安全电压,但是确实有12V直流电电死人的案例出现的。有可能你人力电阻很小。当心咯

网友:
一定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作祟了。……

网友:
发光二极管 uA级别就可以微弱的亮

网友:
LZ赶快回火星去吧,地球很危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0.1ma = 120 K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2v/0.1ma = 120 k欧姆

老头眼力很不错!

网友:
能导电不奇怪,能发电就不一样了。哈哈

网友:
静电算不?

网友:
死人能导电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帖子的主导思想是想找出问题所在,要不然会莫名其妙就烧了电路板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只手拿着负极的,具体我也莫名其妙,以前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没其他元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电源适配器的,哪里可能漏电?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我就去达人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帖子的重点不是讨论人是不是导体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是学生,没你想的那么牛逼,帖子的重点不是讨论人是不是导体,是想找出导致二极管亮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果如你说的,那么我就要注意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想会不会是电路焊的有问题,以前从来没有发现二极管会亮这宗事情

网友:
"突然发现自己能导电!"

welcome to the 17th century and your first kindergarten class.

网友:
前面有人说了,可能是开关电源里Y电容引起的,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LZ要小心了,36V电压可能对你来说不是安全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但是手碰上去就亮,不碰就不亮,应该和手也有关系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L:

幼儿园时,老师就跟你说过的吧! 而你现在,是大学生了吧?
看31楼的话。
如果是分析电路,那么电路和电路板不发出来,分析什么呢?
人体本身就是一导体。其作用在电路上,可起到电阻,电容的作用! 某些场合下,也可当作一个信号源。

网友:
黑客帝国里面人都变成了电池了。

网友:
觉得是由于静电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