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脱壳:淫_荡的工程师利器之另类还原

楼主(2012-01-18):
以前网友发布了“基于STM32的淫_荡的工程师利器--内含源代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3936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淫_荡&bbs_id=9999
现在我想到一个针对安装了加密软件的电脑的一种解密方法。
适合范围:1.电脑安装了加密软件(针对不同软件选择需要或不需要加解密的基于驱动层的文件系统透明加密的那种)。
2.加密策略范围内的程序执行透明加密,加密策略范围外的不执行透明加密。
3.应用程序可以替换或改名后可以执行透明加密。
解密方法:将一个串口终端软件改名为加密策略范围内的应用程序名,即打开文件要是解密后的才行。
将电脑两个串口对联(可以用虚拟的),即用改名后的程序发送文件,再用另一个串口软件接收并保存为文件。
这样新保存的文件就是解密后的文件了。
附件中是一个文件串口收发软件和虚拟串口软件。其中文件发送程序我改了一个名为“notepad.exe”,如果“notepad.exe”是加密策略内的程序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如果你真想搞,没串口的电脑,用软件将要获取的文件通过音频口模拟输出成数字信号,再用能线性输入录音的设备记录下来,也一样能做的
回到家只需要将录音文件解析就能获取到文件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真想搞,没串口的电脑,用软件将要获取的文件通过音频口模拟输出成数字信号,再用能线性输入录音的设备记录下来,也一样能做的
回到家只需要将录音文件解析就能获取到文件了
那么保_真度要求要多高?放大器精度要求多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可能有点误会,我这个只是把加密文件解密还原出来,不是要复制到其他电脑。安装了加密软件后编辑过的策略内文件都是加密的,通过我的方法把原文件解密出来就可以复制到其他电脑上使用,如果不解密的话就算复制到其他电脑也不能使用的,因为文件本身是加密的。

网友(2013-12-09):
   在我自己的电脑上 试了不成功 是因为软件没注册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真想搞,没串口的电脑,用软件将要获取的文件通过音频口模拟输出成数字信号, ...

这个国外有个开源项目  就是利用音频线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实现TCP/IP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国外有个开源项目  就是利用音频线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实现TCP/IP协议的。。。。 ...

你指的是利用音频线,还是利用声音传送?  他说的是把文件转换为音频信号,用录音机录下来 然后回去后再把它还原成文件。变成了模拟信号,再还原  误码率是相当恐怖的     数字音频信号误码没什么关系,只是声音难听一点,不过你听不出来:但是文件的话,错了几个字符有可能造成整个文件都废掉。

网友(2019-07-19):
你好,这个软件波特率太低,现在用115200波特率也只有差不多10k的速度,有没有更快一点的办法?另外这个软件破解不完全啊,现在只能传一次文件,再传就要重启电脑了,

网友D:
买个Flash大一点的芯片, 直接jlink写入不就好了然后读出来不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个Flash大一点的芯片, 直接jlink写入不就好了然后读出来不就好了

jlink能传文件麽?我公司电脑文件都有加密的,用lz的这个工具还是可以传文件,但是文件不能打包,速度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jlink能传文件麽?我公司电脑文件都有加密的,用lz的这个工具还是可以传文件,但是文件不能打包,速度太 ...

加密的文件想办法弄成未加密的格式,
打包,加密码, 修改扩展名为BIN, 直接烧写进去单片机,记住文件大小
单片机拿回家读出来, 修改扩展名, 解压即可. 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实验一下, 其实很简单
无论文件怎么加密, 烧入器写到单片机的肯定是不能加密的,否则没有办法干活.
大多数加密软件都是按照扩展名和进程名字进行加密的,所以只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