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的返回值

楼主(2012-01-18):
最近做AGPS项目。用GSM访问AGPS服务器 然后将收到的数据写入GPS。但是一直没有定位成功。
接收的数据类似于
06:06:40 $GPGGA,060640.00,,,,,0,00,99.99,,,,,,*62
06:06:40 $GPGSA,A,1,,,,,,,,,,,,,99.99,99.99,99.99*30
06:06:40 $GPGSV,4,1,15,02,41,128,,03,,,23,04,07,131,,05,51,036,*42
06:06:40 $GPGSV,4,2,15,06,,,21,07,01,034,,08,20,059,,10,05,078,*42
06:06:40 $GPGSV,4,3,15,11,,,22,15,55,230,,16,,,20,26,81,036,*72
06:06:40 $GPGSV,4,4,15,27,20,168,,29,40,275,,32,,,23*7A
06:06:40 $GPGLL,,,,,060640.00,V,N*4E
06:06:41 $GPRMC,060641.00,V,,,,,,,170112,,,N*7C
06:06:41 $GPVTG,,,,,,,,,N*30
06:06:41 $GPGGA,060641.00,,,,,0,00,99.99,,,,,,*63
06:06:41 $GPGSA,A,1,,,,,,,,,,,,,99.99,99.99,99.99*30
06:06:41 $GPGSV,4,1,15,02,41,128,,03,,,23,04,07,131,,05,51,036,*42
06:06:41 $GPGSV,4,2,15,06,,,21,07,01,034,,08,20,059,,10,05,078,*42
06:06:41 $GPGSV,4,3,15,11,,,22,15,55,230,,16,,,20,26,81,036,*72
06:06:41 $GPGSV,4,4,15,27,20,168,,29,40,275,,32,,,23*7A
06:06:41 $GPGLL,,,,,060641.00,V,N*4F
06:06:42 $GPRMC,060642.00,V,,,,,,,170112,,,N*7F
06:06:42 $GPVTG,,,,,,,,,N*30
06:06:42 $GPGGA,060642.00,,,,,0,00,99.99,,,,,,*60
06:06:42 $GPGSA,A,1,,,,,,,,,,,,,99.99,99.99,99.99*30
06:06:42 $GPGSV,4,1,15,02,41,128,,03,,,23,04,07,131,,05,51,036,*42
06:06:42 $GPGSV,4,2,15,06,,,21,07,01,034,,08,20,059,,10,05,078,*42
06:06:42 $GPGSV,4,3,15,11,,,22,15,55,230,,16,,,20,26,81,036,*72
06:06:42 $GPGSV,4,4,15,27,20,168,,29,40,275,,32,,,23*7A
06:06:42 $GPGLL,,,,,060642.00,V,N*4C
06:06:43 $GPRMC,060643.00,V,,,,,,,170112,,,N*7E
06:06:43 $GPVTG,,,,,,,,,N*30
06:06:43 $GPGGA,060643.00,,,,,0,00,99.99,,,,,,*61
06:06:43 $GPGSA,A,1,,,,,,,,,,,,,99.99,99.99,99.99*30
06:06:43 $GPGSV,4,1,15,02,41,128,,03,,,24,04,07,131,,05,51,036,*45
06:06:43 $GPGSV,4,2,15,06,,,21,07,01,034,,08,20,059,,10,05,078,*42
06:06:43 $GPGSV,4,3,15,11,,,22,15,55,230,,16,,,20,26,81,036,*72
06:06:43 $GPGSV,4,4,15,27,20,168,,29,40,275,,32,,,23*7A
06:06:43 $GPGLL,,,,,060643.00,V,N*4D
06:06:44 $GPRMC,060644.00,V,,,,,,,170112,,,N*79
06:06:44 $GPVTG,,,,,,,,,N*30
06:06:44 $GPGGA,060644.00,,,,,0,00,99.99,,,,,,*66
06:06:44 $GPGSA,A,1,,,,,,,,,,,,,99.99,99.99,99.99*30
06:06:44 $GPGSV,4,1,15,02,41,128,,03,,,24,04,07,131,,05,51,036,*45
06:06:44 $GPGSV,4,2,15,06,,,21,07,01,034,,08,20,059,,10,05,078,*42
06:06:44 $GPGSV,4,3,15,11,,,22,15,55,230,,16,,,20,26,81,036,*72
06:06:44 $GPGSV,4,4,15,27,20,168,,29,40,275,,32,,,23*7A
06:06:44 $GPGLL,,,,,060644.00,V,N*4A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昨天u-center显示大概搜到3-5颗星 每个信号都在20出头。但是今天无论把天线放在哪个位置都没有显示信号了
一直是这样

网友(2012-04-26):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自己认为可能是哪些电路虚焊导致的,我还在查问题中................

网友:
解决了,我之前测试都是将天线放到窗户周围测试,我拿到室外就好了,真心感到郁闷,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手机室内也能收到GPS信息,而GPS模块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