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1SAM9G45

楼主(2012-01-18):
请教下,参考ATMEL的原理图,在EBI0上接了两片8位宽的DDR2,所以地址线是CPU的A0-A12依次接DDR2的A0-A12,问题:
如果,我用一片16位宽的DDR2,是不是用CPU的A1-A13依次接到DDR2的A0-A12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论坛为什么这么冷清,难道都过年回家了??

网友:
上班了,去看看9g25的原理图吧,他用的是单片的16位的ddr2.从a2开始的,还有个脚特殊处理下,其他的按顺序

网友:
EBI0不需要这样处理,直接0-0,1-1,而如果是用EBI1的话,需要像你说的这样处理。

网友:
果然,atmel给了原理图呀,没啥好问的呀!难怪大家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