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实践篇】手把手教你打造3线制Jlink ARM-OB STM32

楼主(2012-01-18):
本贴参考了网友XiaomaGee的帖子,原帖地址: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49204&bbs_page_no=1&bbs_id=3020
并再次感谢XiaomaGee在制作过程中给予我的指导与帮助

由于本人能力有限,从原理图到最后的调试,多多少少都会有不足之处,望各位高手能够体谅并指正~
如果整篇文章能够带给你哪怕一点点的帮助,你高兴,我更高兴……

进入正题
传统20脚JTAG底座个头大,占用PCB面积多,连接线复杂。基于STM32F103C8T的SW模式Jlink,只需要三根线即可与目标板实现通讯,可实现程序下载,单步调试等同能,除了不能检测目标板电压、不能给目标板供电、速度有所降低之外,与完整版JLink的功能是一样的。当然,成本也可以降低很多~(使用邮购部的国产镀金USB插头,TW进口晶振,阿莫打样,整个成本也就20元左右)
首先从PCB开始,该方案的最初设计是借鉴了IAR公司的开发板原理图,后又经网友XiaomaGee优化后,得到了目前的版本,如下图所示

原理图是用OrCad Capture CIS画的,感觉用起来比AD要舒服一些,外表没有AD花哨,但是用户体验做得很好。
电源部分用的是RT9193,线性稳压,价格便宜,体积小,最大输出电流300mA,对于下载器来说已经足够了。左侧中间的接线端子用于给STM32烧写固件,其他部分没什么难度,照着画就行。

接下来就是最让我纠结的布线,由于板子并不复杂,于是选择了AD进行布线,封装用的是AD自带或者LP Wizard生成的。经过几天以来反复的调整,总算是出来一个初级版本了。接着出GerBer,发到阿莫这边制作,等待……
PCB拿到手之后,第一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唯一的缺憾就是USB那边多出来了零点几个毫米(设计缺陷),会影响USB插头的安装,砂纸简单处理之,搞定。

接下来,到了展现本人焊工的时候了,经过反复折腾,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电容电阻全部选用0603封装,焊起来比较考验功夫,不过有松香就另当别论了。

最后晒一下工作台的照片。

硬件搞定后就是固件烧写了,烧写工作需要一个通用版的JLink,之后就可以鸡生蛋蛋生鸡了,为了节省板子空间,固件烧写接口仍采用SW模式,20针JTAG工作在SW模式下的引脚定义如下:

只需要SWD、SWC、GND三根线,即7号、9号及GND中的任意一根针,由于固件烧写一次后就不再使用(掉固件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不需要再焊排针上去了,把杜邦排针插上去,斜方向给点力就能良好接触,如下图

连接顺序:插针,原始JLink上电,烧写器上电(USB)。断开时步骤相反,切不可颠倒!尤其不能在上电时断开上图中的连接,否则会烧坏器件!
打开J-Flash ARM

选择File-OpenProject,由于默认工程中没有C8T的选项,所以选择相近的STM32F103RB.jflash 并在Options-ProjectSettings里面,将目标元件改为C8T

选择File-OpenDataFile选择烧写器的固件(网络获取)
点击Target-Connect,会出现以下信息

表示检测并连接到目标芯片,但由于电压过低,断开连接。
对于全功能JLink,1号针的功能有两个:检测目标板电压;为内部的电平转换芯片提供输出端参考电压。也就是说,如果目标板电压为3.3V,那么这里也必须给1号针提供3.3V电压,才能保证正常输出。由上图可知,20针JTAG的2号针可以提供VCC供电,而当我打开J-Link Commander输入power on时,却发现2号针输出的是5V电压,如法通过直接短路1、2号针来解决问题。正当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发现JLink的主芯片烧写接口上,有一根线的宽度很可疑

左起第一根线的宽度,用作信号线的可能性很小,极有可能是起到供电的作用,于是拿起万用表,果然!

于是牺牲掉一根杜邦线,问题解决

最终接口连线如图

整体效果

再次Connect,错误消失

点击Target-Auto 自动下载固件,下载成功后出现如下提示

断开连接,重新插上烧写器,电脑提示找到JLink,至此,制作成功~

进入MDK的JLink设置页,第一次进入会提示固件升级

之后选择SW模式

完成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单步调试什么的都可以完美支持,不过速度会稍微慢一点(2M),毕竟只有3跟线

体积测试:
与优盘共存,空间会有点吃紧,不过与USB延长线共存还是很轻松滴

以下是制作所需资料:
1、原理图(pdf及OrCAD版本)

2、PCB(pdf格式,边框已修正)

3、HEX固件

4、XiaomaGee的原版pdf资料(转自原帖),里面有MDK及IAR中的设置方法

5、IAR原版原理图

6、元件清单
IC:
STM32F103C8T    * 1
RT9193          * 1

电阻(0603封装):
100R * 5
10K  * 1
1K   * 1
1K5  * 1
22R  * 2

电容(0805封装):
105(1uF)   * 2
104(0.1uF) * 6
22pF       * 4

接插件:
杜邦排针(烧写用)   * 3
3线XH2.54          * 1
USB_A插头          * 1

LED(0805 0603均可) * 1

8MHz晶振(贴片)     * 1

PS:该下载器所用到的所有器件均可以在邮购部采购到,质量信得过。从做好到现在用了很多次,性能挺稳定的

原本想直接把GerBer发上来,不过考虑到可能会有人拿去创造利润,还是不上传论坛了

需要PCB的网友可以把你的信息用邮件发给我,我把GerBer发给小张后注明是给你的板子即可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完全开源了。

网友:
不错,有剩下的空板提供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有剩下的空板提供就更好了

邮费都够你在阿莫这里做5张了……………

网友B:
地线不要?

楼主:
这几天抽空把PCB中的问题改一下,出GerBer~
想做板子的网友直接发给小张就行

(不过PCB中没有对电容电阻标注丝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地线不要?

SWD(双向数据线)
SWC(时钟)
GND

一共3根

网友:
楼主的开发板和我一样哦。。例程超烂~~~
请问楼主打样的板子还有没?
我的jlink直接有个跳线帽用来选择是否输出3.3V~~

PS:终于发够五个贴喽~~

网友:
疑问:貌似固件的资料发错了吧,看文件名和原理图是一模一样的。
请教:这个JLINK只能仿STM32吗?仿真对象是否有局限?
      除去速度之外,能仿任何一款支持JLINK的芯片吗?比如恩智浦的片子或AT的片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疑问:貌似固件的资料发错了吧,看文件名和原理图是一模一样的。
请教:这个jlink只能仿stm32吗?仿真对象是否有局限?
      除去速度之外,能仿任何一款支持jlink的芯片吗?比如恩智浦的片子或at的片子。

谢谢指正,链接已改

Jlink ARM-OB STM32 是 SEGGER 公司为开发板定制的板载Jlink调试方案。
按照描述,功能上除了不能检测目标板电压及供电外,其余与xLink V7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疑问:貌似固件的资料发错了吧,看文件名和原理图是一模一样的。
请教:这个jlink只能仿stm32吗?仿真对象是否有局限?
      除去速度之外,能仿任何一款支持jlink的芯片吗?比如恩智浦的片子或at的片子。
谢谢指正,链接已改
jlink arm-ob stm32 是 segger 公司为开发板定制的板载jlink调试方案。
按照描述,功能上除了不能检测目标板电压及供电外,其余与xlink v7一样

谢谢扫盲,有机会可以弄一个,不过这玩意单独弄一个或玩玩,对于我来说有点鸡肋,除非我们这开发部整体要,倒是值得打一次版。不知道楼主是否有淘宝,咱找人淘一个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疑问:貌似固件的资料发错了吧,看文件名和原理图是一模一样的。
请教:这个jlink只能仿stm32吗?仿真对象是否有局限?
      除去速度之外,能仿任何一款支持jlink的芯片吗?比如恩智浦的片子或at的片子。
谢谢指正,链接已改
jlink arm-ob stm32 是 segger 公司为开发板定制的板载jlink调试方案。
按照描述,功能上除了不能检测目标板电压及供电外,其余与xlink v7一样
谢谢扫盲,有机会可以......

元件都可以在邮购部采购到,阿莫这边打样也很便宜(5快板14元),一个成本20元左右
DIY很方便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把GerBer发给小张,注明是给你的PCB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要mark,等gerber,最好lz再上个元件清单,怕看漏了,呵呵,要求多多,谢谢

网友D:
没有RESET引脚终究会后悔

网友:
谢谢分享!回头按照这个整成5线的,多个RESET   +3.3V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要mark,等gerber,最好lz再上个元件清单,怕看漏了,呵呵,要求多多,谢谢

已上传元件清单,GerBer不传了~ 如需要PCB可参考帖子最后的方法

回复 网友D:
没有reset引脚终究会后悔

应该再加上电平转换、过流保护、完整版JTAG管脚引出、etc…………
弄得跟JLinkV8一个模样就完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分享!回头按照这个整成5线的,多个reset   +3.3v

3.3V需要注意电流大小~ 这个LDO最大只支持300mA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疑问:貌似固件的资料发错了吧,看文件名和原理图是一模一样的。
请教:这个jlink只能仿stm32吗?仿真对象是否有局限?
      除去速度之外,能仿任何一款支持jlink的芯片吗?比如恩智浦的片子或at的片子。

元件都可以在邮购部采购到,阿莫这边打样也很便宜(5快板14元),一个成本20元左右
DIY很方便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把GerBer发给小张,注明是给你的PCB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好意,考虑了一下,最近没时间来折腾,得延后找个时间;再次感谢好意。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共享资料。

网友:
好,很好,非常好

网友:
准备学硬件的表示很需要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准备学硬件的表示很需要学习~~~

哈哈!~ 建议用Capture画原理图,Altium Designer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来stm32的版本还是很稳定的~ 哈哈!~

网友:
MARK 有时间仿制一个看,正好最近用到,也喜欢DIY

网友:
三线的还是慢啊,不适合生产,个人玩玩还行。
512KB 15S VS 3分钟。

网友:
恭喜楼主!

回复 网友I:
三线的还是慢啊,不适合生产,个人玩玩还行。
512kb 15s vs 3分钟。

没有那么慢的。。

网友:
LZ很细致!
正版工程师的作风!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三线的还是慢啊,不适合生产,个人玩玩还行。
512kb 15s vs 3分钟。

1、刚才做作了实验,415K的hex,一个20s,一个22s
2、对于空间有要求的产品,3线接口的好处不言而喻
3、凡事不可能做到完美,想要缩小体积节省空间就必须牺牲掉部分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恭喜楼主!

谢谢小马哥的支持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恭喜楼主!
谢谢小马哥的支持哈!~~

嘿嘿。

这个东东能把频率设置到 4M,速度杠杠的。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zgxcom123 Bean

问下楼主,如果要引出RST复位信号到STM32,应该如何连接?
是把TRESIN连接到STM32的NRST吗?

网友:
X LINK 下次做板也拼一个上去

网友:
.... 最好批发部能把 rom 先刷上去,直接采购 就好了... 连最初的母鸡都没

网友:
没有母鸡

楼主:
回复 网友K:
.... 最好批发部能把 rom 先刷上去,直接采购 就好了... 连最初的母鸡都没

随便找个JLink就能烧~~

楼主:
回复 网友L:
引用图片【楼主位】zgxcom123 bean

问下楼主,如果要引出rst复位信号到stm32,应该如何连接?
是把tresin连接到stm32的nrst吗?

全功能接口在IAR版原理图上都有的~

网友:
最初的hex能不能通过 USB 用 ISP(DFU) 烧入?

网友:
我的是用串口ISP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最初的hex能不能通过 usb 用 isp(dfu) 烧入?

不能

网友:
我没用RST脚,用了很久,没发现有啥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说把TRSTIN接到目标板就可以了?

另外问下,xLINK上STM32F103C8T6,TMSIN,TCKIN,TRSTIN等对应的引脚都是信号向PC输入的(PC检测信号)?对应的xLINK上的GPIO都是配置为输入模式的?

初学STM32,望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N:
做了一个鼠标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做了一个鼠标版的

额…………膜拜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提供源程序,想看看你的USB驱动怎么写的

网友:
绝对学下,大大降低啦开发stm32成本啊~

网友:
这个好,的确要顶一下,鼓励大家DIY~~哈哈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但是不是很稳定,led一直在很轻微的闪烁,连接时间长了就不能用了,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也做了一个,但是不是很稳定,led一直在很轻微的闪烁,连接时间长了就不能用了,郁闷啊

我前两天发现,这块板子其中一个起振电容没接地!!!

但是至今为止仍旧稳定使用……………………………………………………

网友:
复位信号最好接出来。

网友:
这个先记下了,回头在邮购部做几块

网友(2012-02-18):
我的程序用ST-LINK刷进去了,可到了自动升级点“是”后,刷新完毕重新连接时超时,电脑提示“此设备可以提高性能”。试了好多遍都是这样。
用的驱动版本是V4.34。

楼主能回答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的程序用st-link刷进去了,可到了自动升级点“是”后,刷新完毕重新连接时超时,电脑提示“此设备可以提高性能”。试了好多遍都是这样。
用的驱动版本是v4.34。
楼主能回答下吗?

额~ 我用的4.23
“可提高性能”~~~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更新speed 4000后ts,11000多ms。
更新完就不能用了
能给个4.23的下载吗,我想试试

网友:
“可提高性能”~~~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吗?

可提高性能是指Windows系统提示,是USB2.0HS设备插USB1.1电脑上显示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N:

外星生物啊

网友:
定一个,楼主好强大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如果调试口改为mini usb口就好了。

网友:
标记,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标记,有空也做一个。。。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reset引脚终究会后悔

后悔什么请明讲。我就没有RST使用正常中

网友:
好奇怪啊!ST LINK如果不接RST,是没法连接板子的!也就是,如果我用ST LINK给这个板子烧固件的话,没有RST是没法烧的。如果我做的话,我就要2边都加上RST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更新speed 4000后ts,11000多ms。
更新完就不能用了
能给个4.23的下载吗,我想试试

更新完速度4M,如果现在不能用,可以重新刷回最原始的固件
4.23网上有很多下载链接~~~ 我这边上传速度太慢,200M传上来估计会够呛

楼主: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D:
没有reset引脚终究会后悔
后悔什么请明讲。我就没有rst使用正常中

这套方案,网友XiaomaGee用了多半年,一直都很稳定
常规需求绝对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好奇怪啊!st link如果不接rst,是没法连接板子的!也就是,如果我用st link给这个板子烧固件的话,没有rst是没法烧的。如果我做的话,我就要2边都加上rst才行了!

这个是JLink ,工作在SW模式
时钟、数据、GND
3根线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可提高性能”~~~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吗?
可提高性能是指windows系统提示,是usb2.0hs设备插usb1.1电脑上显示的那种。

检查是否供电不足或者接触不良
我用的邮购部的镀金USB,连接很好

1.1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也做了一个,但是不是很稳定,led一直在很轻微的闪烁,连接时间长了就不能用了,郁闷啊
我前两天发现,这块板子其中一个起振电容没接地!!!
但是至今为止仍旧稳定使用……………………………………………………
我的已经可以用了,重新焊了一块就可以用了,前面好像没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O: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也做了一个,但是不是很稳定,led一直在很轻微的闪烁,连接时间长了就不能用了,郁闷啊
我前两天发现,这块板子其中一个起振电容没接地!!!
但是至今为止仍旧稳定使用……………………………………………………
我的已经可以用了,重新焊了一块就可以用了,前面好像没焊好
(原文件名:120217a002.jp......

哈哈~ 0603的封装对焊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建议多加松香!~
焊完可以用酒精或者洗板水清洗一下,看着也舒服

网友:
mark,已经有ST-LINK了,这个就暂时不考虑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2-03-24):
初学32,求gerber

网友:
m   a    r     k

网友:
试过,能用,不过懒得做板,呵呵

网友R:
J-LINK可以做成10PIN的,面积与速度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R:
J-LINK可以做成10PIN的,面积与速度均衡

3根线的速度能达到4M
跟我这山寨JLink V8 ,速度不相上下…………

网友S:
大家有没有做好的,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
恩  这个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大家有没有做好的,给个淘宝链接。

我的有哈,给我的《iBoard 电子学堂》配套,刚做出来 600 套,不过这里公布淘宝好像不允许。

查看我的签名档吧。

楼主:
哈哈!~ 需要成品的朋友可以去小马哥aureole的淘宝店铺
我这个教程就是参考小马哥版JLink编写的,适合大家DIY
我一不量产二不抢小马哥的生意,哈哈!!

网友:
今天做一个试试。

网友:
也想做一个。

网友:
马上动作做

网友:
不知道RT9193 LDO可以用ams1117-3.3代替???

网友:
好资料   手头正好有材料    做一个试试

网友:
很需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T:
您好 楼主我用stm32 f103ve不能代替stm32c8t6吗? 我烧写hex文件成功电脑识别新的jlink  但是更新的过程中死掉,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T:
您好 楼主我用stm32 f103ve不能代替stm32c8t6吗? 我烧写hex文件成功电脑识别新的jlink  但是更新的过程中 ...

比较好奇C8T是最便宜的型号而且速度绝对够,为什么还要用VET呢?

这类固件对IC的型号要求比较严格,简易方便的话还是更换为C8T吧~~~

网友U: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准备学硬件的表示很需要学习~~~
--------------------------------------------------- ...

好提议
另,LZ为何当时不做小上点呢?我看到板子上有很多空间可以省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提议
另,LZ为何当时不做小上点呢?我看到板子上有很多空间可以省

水平有限…………

网友T:
引用 楼主:
比较好奇C8T是最便宜的型号而且速度绝对够,为什么还要用VET呢?

这类固件对IC的型号要求比较严格,简易 ...

我们实验室只有vet vbt两种,想暂时的实验一下。可是我都把所有的IO口按照您的sch图连接上了,options里的图片如下,找不到sw型号,还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地方吗?希望能提醒一下。还有就是楼主可以把你部分的引脚配置的程序发给我吗?我参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跟VET的不同。 不要全代码。 。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的VET根本实现不了这个功能?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们实验室只有vet vbt两种,想暂时的实验一下。可是我都把所有的IO口按照您的sch图连接上了,options里 ...

这个只有HEX文件,除了原厂,没人见得到代码…………
我所用到的所有资料也都已经上传了,毫无保留

建议还是10块钱买个C8T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有HEX文件,除了原厂,没人见得到代码…………
我所用到的所有资料也都已经上传了,毫无保留

嗯  谢谢楼主啦! 楼主真是个好人

网友:
讲得 非常的好。

网友:
    我也上传一个,四线制,ASM1117-3.3。

网友:
霸气了,有机会做一个

网友:
参考做了一个,把信号都引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

真漂亮啊

网友V:
我也做了一个,速度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

小马哥的作品确实很漂亮啊~~

btw~~热缩管直径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也做了一个,速度挺快的~

速度其实并不比山寨jlink慢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马哥的作品确实很漂亮啊~~

btw~~热缩管直径是多少呀?

12.7 ,哈哈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有空整下玩玩

网友(2012-05-05):
东西相当不错,可惜附件下载不了,能不能发一份我邮箱?839720096@qq.com,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R:
J-LINK可以做成10PIN的,面积与速度均衡

有没有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引用图片【楼主位】zgxcom123 bean
--------------------------------------------- ...

请问下我这样画一个全功能的接口行吗???

网友W:
汇报一下,自制了一个做完了~~挺好用~~~

编辑原因:加入图片

网友:
最近阿莫的论坛出问题了,附件下载不了。。。。请能再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汇报一下,自制了一个做完了~~挺好用~~~

编辑原因:加入图片

恭喜恭喜~~
板子很漂亮

楼主:
实在对不起大家,由于制作资料都在家里电脑上,最早也得等这周末才能重新上传了

网友:
这个做得比我的漂亮

网友X:
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精神,赞N个。谢谢啦。没用松香焊,都能焊那么好,自己以前焊了个stm32,松香焊的难看,而且容易虚焊,楼主这个怎么弄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精神,赞N个。谢谢啦。没用松香焊,都能焊那么好,自己以前焊了个stm32,松香焊的难看 ...

哈哈~ 我这个是 调温焊台+刀头+松香(找同学从医院拿的)+无铅焊锡
松香用了不少~

只是后来用洗板水都处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这个是 调温焊台+刀头+松香(找同学从医院拿的)+无铅焊锡
松香用了不少~

原来,哈哈。

网友:
太好了,mark一下以后留着自己试试看

楼主:
http://115.com/file/be9tmj43#jlink.rar

近期旧论坛附件暂停下载,本人已将资料传至115~

网友Y:
我也做好了    出来点小问题,芯片上D-D+短路了不知道。。。

网友:
很强大……很便携的下载工具……

网友Z:
连接成功。。。可是下载的时候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也做好了    出来点小问题,芯片上D-D+短路了不知道。。。

短路了?
估计是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连接成功。。。可是下载的时候出现错误。。。。。。。。。。。。。

下载固件的时候
还是固件烧好给目标板下载程序的时候?

如果是前者,请注意烧写软件中的芯片选型

网友:
下载固件的时候。。。。。。。。。。。。。。。。刚刚成功下载一次。。但是插上电脑没有反应。。。。。板子的灯也不亮。。。。。。现在准备从新下载又不行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下载固件的时候
还是固件烧好给目标板下载程序的时候?

下载固件的时候。。。。。。。。。。。。。。。。刚刚成功下载一次。。但是插上电脑没有反应。。。。。板子的灯也不亮。。。。。。现在准备从新下载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下载固件的时候。。。。。。。。。。。。。。。。刚刚成功下载一次。。但是插上电脑没有反应。。。。。板 ...

如果能够确定原理图没有问题~
请检查焊接是否有误

网友Z: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够确定原理图没有问题~
请检查焊接是否有误

O(∩_∩)O谢谢。。电路图用的是论坛里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怀疑是stm32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我从以前的板子上拆下来的。。。呵呵。。等换个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Z:
O(∩_∩)O谢谢。。电路图用的是论坛里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怀疑是stm32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我 ...

原来如此~~

我曾经帮童鞋拆stm32
换到另外一块板子上,JTAG报废了,只有SW模式能下载

网友:
用5线的会比较全,能适合各种情况,不过插座就比较宽了

网友(2012-06-19):
标记下,有空也做个

网友:
楼主,谢谢啦,我也自己搞一块

网友:
楼主大好人!感谢分享精神!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共享资料

网友:
好贴,我正需要呢

网友AA:
PA0到PA7必须要接电阻吗

网友:
一、使用Jlink下载时,下载器称A,目标芯片称B,B的PA13(SWDIO,或称JTMS)和PA14(SWCLK,或称JTCK)要与Jlink的SWDIO和SWCLK相连,将固件下载进B
二、STM32的复位脚7脚NRST接104,104接地。STM32低电平复位
三、STM32的三个管脚PA6,PA10和PB15都是TDOIN信号
四、B板给要下载程序的目标板,称C,下载程序时,SWOUT的三组信号分别是GND、PA4(TMSIN)和PA3(TCKIN)。PA4(TMSIN)与C的SWDIO(PA13)接,PA3(TCKIN)与C的PA14(SWCLK)接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PA0到PA7必须要接电阻吗

没有仔细研究过原理图(协议未公开,不需要太过追究)
照搬过来能用就行~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准备学硬件的表示很需要学习~~~
--------------------------------------------------- ...

难怪我看原理图是capture  ,

PCB不是allegro的,
这样啊,,

哈哈,有空也试试capture联动AD,

网友(2013-06-22):
引用 楼主:
对你这种伸手党表示无语了。。。
建议自己先查询资料入门一下

见笑了。

网友AB:
这个能升级到jlnkV8么还是说一直就是V7但是固件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这个能升级到jlnkV8么还是说一直就是V7但是固件可以升级?

功能上 == V7 - 供电&电压测量功能

但对于常规应用来说,绝对足够了

网友:
有没有驱动?

网友:
这么连以后可以省事很多了

网友AC:
您好!您的那个3线JLINK能发给我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您好!您的那个3线JLINK能发给我一份吗?

发什么?资料在帖子后面都有啊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发什么?资料在帖子后面都有啊

您的那个GERBER文档能发给我吗?或者直接发给那个阿莫打样,我想做几块回来玩玩,谢谢!229747611@qq.com

网友:
感谢LZ无私奉献。Mark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地线不要?

3根中  肯定有一根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您的那个GERBER文档能发给我吗?或者直接发给那个阿莫打样,我想做几块回来玩玩,谢谢! ...

不好意思~ 这一版的layout个人感觉不是很满意………… 所以就不提供了

其实自己画,一天也就能搞定,OrCAD版的原理图楼主位已经有提供并且可以直接用AD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D:
3根中  肯定有一根地线

中间是地线

这样在连接的时候,根本不用管引脚定义
插上去,没法用了再翻过来,搞定

网友A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一版的layout个人感觉不是很满意………… 所以就不提供了

其实自己画,一天也就能搞定,OrC ...

那能提供库文件不?呵呵....

网友:
我自己仿真器也是DIY的,没打样,直接热转印~~~~

网友AE:
楼主做成产品批量卖吧,省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那能提供库文件不?呵呵....

都是AD自带的标准封装
最多用计算工具画个SOT23-5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做成产品批量卖吧,省的麻烦

楼上提到过
网友Xiaomagee的网店里面有卖
设计比我的更精美

本贴只为喜欢动手的网友提供一个指导思路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准备学硬件的表示很需要学习~~~
--------------------------------------------------- ...

表示不理解,一直用AD花原理图,import后布线。
用capture花原理图封装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表示不理解,一直用AD花原理图,import后布线。
用capture花原理图封装怎么办呢 ...

封装需要事先在AD中准备好(标准的我一般用LPWizard生成,非标准的手画)

然后在Capture中设置好元件封装
这样生成的网表就自带封装名了,AD直接导入网表就是你import之后的效果

网友:
一直想搞下JLINK!MARK!

网友:
这个需要MARK,改天也做个玩,顺便试试阿莫这里打样

网友:
MARK,很需要的,做记号以后用的!!~~~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封装需要事先在AD中准备好(标准的我一般用LPWizard生成,非标准的手画)

然后在Capture中设置好元件封 ...

敬佩,一直傻瓜化的绘图,原理图和封装都是手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敬佩,一直傻瓜化的绘图,原理图和封装都是手绘的……

原理图有些也是手绘的,比如MCU,自己画的时候把引脚功能全部写上去,设计时候轻松很多

自动封装的好处在于,比方说遇到了不同尺寸的贴片电解,只要输入尺寸就能自动生成,很方便
像0805这种标准封装,基本画一次就能一直用下去

网友(2013-07-24):
出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TCK (pin 9) low,but should be high.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网友AG:
请问高手,我有两块STM32下载板,把一块弄成调试器,下载Jlink.hex,按你原理图连接,出现cortex jlink/jtrace 出现TCK(pin 9)low,but should be high这句话。不知什么原因。还请教一个菜鸟问题:调试器SW输出是芯片哪几只引脚,连接到开发板是开发板的哪几只引脚。未用过Jlink调试,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请问高手,我有两块STM32下载板,把一块弄成调试器,下载Jlink.hex,按你原理图连接,出现cortex jlink/jtr ...

1、接线方法在楼主位有描述(JTAG与SW接口的区别)……至于具体对应到哪个管脚,请参照DataSheet

2、下载失败请检查3个部分:下载器的接线是否与楼主位的一致并正确连接、调试软件中是否选择了SW接口进行下载、目标板硬件是否正确

网友AH:
楼主,我也做了一个,程序下载才成功,但很奇怪,st的芯片老提示RAM效验错误!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我也做了一个,程序下载才成功,但很奇怪,st的芯片老提示RAM效验错误!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jlink 操作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H:

MCU型号设置错了

你选的是F4

网友:
多谢楼主,有时间可以搞一个玩玩

网友:
兄弟写得很详细哈!!

网友(2013-08-27):
谢谢楼主我试试看

网友(2013-10-10):
好复杂 需要时间看

网友:
讲解的很仔细
学习了

网友:
记起来,回头慢慢看

网友AI:
元件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元件不好买

大部分原件都能在阿莫邮购部买到,电源芯片就算不用9193也有一大堆兼容型号
基本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搞不懂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大部分原件都能在阿莫邮购部买到,电源芯片就算不用9193也有一大堆兼容型号
基本就是一个最小系统。。。 ...

我意思只能网购,买得又少,除非要做很多个。电子市场几个电阻人家又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意思只能网购,买得又少,除非要做很多个。电子市场几个电阻人家又不卖 ...

以前我买电阻都是一次买1元(100个)的
现在对于常用阻值,都是一次拿一盘

网友:
这货能仿真LPC2468吗?

网友AJ(2014-01-23):
烧固件时软件还是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J:
烧固件时软件还是识别不到

打开JLink Commander看看信息

如果提示电压过低,责需要处理参考电压问题
如果压根没找到内核,那么请检查硬件焊接,以及调试接口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2014-02-24):
标记一个,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mark 说的很详细 楼主很慷慨!

网友:
保存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mark。这个必须顶,3线制Jlink ARM-OB STM32

网友:
很好,准备自己做一块玩玩。

网友(2014-04-02):
Jlink ARM-OB STM32

网友:
NICE ~画一个试试看

网友:
路过路过赞下吧 希望有机会可以交流下吧

网友(2014-07-04):
完全按照你的步骤制作但是固件下载进去了,然后打开MDK进入JLINK设置但是没有提示自动升级。。。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在进入MDK的时候更新了但是出现USB高性能设备,然后还是制作不成功,现在这边用MDK4.23试一试

网友AK:
我用MDK4.23打开JLINK设置之后点击升级之后,MDK未响应了,然后我拔掉仿真器再次连接然后进入MDK JLINK设置这时没有升级提醒了,然后我配置成SW模式,之后打开了一个例程下载了一下结果出现**JLink Warning: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楼主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用MDK4.23打开JLINK设置之后点击升级之后,MDK未响应了,然后我拔掉仿真器再次连接然后进入MDK JLINK设置 ...

reset引脚有引出吗?

如果没有,请对应原理图检查Jlink上RST信号对应的引脚电平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用MDK4.23打开JLINK设置之后点击升级之后,MDK未响应了,然后我拔掉仿真器再次连接然后进入MDK JLINK设置 ...

另………… MDK版本可以稍作升级

网友:
MARK ,非常不错。要是有人能得到JLink的源码就好了。

网友(2014-09-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Q:
好奇怪啊!st link如果不接rst,是没法连接板子的!也就是,如果我用st link给这 ...

原理图里面的RT9193的EN常高,这样相当于就是普通LDO了,用其他LDO应该可以代替吧?用RT9193就为了体积小一些?原装用的也是RT9193吗?

JLINK ARM OB 的固件现在有更新吗?老固件用新版软件会提示更新,选yes会不会变砖?

网友:
对此表示佩服,膜拜下~

网友:
不会变砖,随便升级。

网友:
强大,标记一下

网友(2014-10-25):
我也做了个多功能的。USB+JLINK+USART+RS232调试后,可用。

网友AL:
上星期焊接了个前阵打样的ARM-OB,三线无法识别目标芯片,TCK下拉、TMS上拉都加上仍然无法识别目标芯片(STM32F103RCT8),同一个目标板用JLINK V8三线+VCC可以在10MHz下正常调试,这ARM-OB不知道怎么回事,楼主指点指点啊

ARM-OB是不是就是ST-LINK啊?
如果是你做的ARM-OB应该是ST-LINK V1吧?貌似现在有ST-LINK V2/V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L:
上星期焊接了个前阵打样的ARM-OB,三线无法识别目标芯片,TCK下拉、TMS上拉都加上仍然无法识别目标芯片(STM ...

1、请仔细看标题,这货是JLink,跟STLink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2、你的原理图上为何只有一个三针插座? ARM-OB对外的SWD接口没引出来?

网友:
买了一个别的,挺小巧的

网友:
太棒了,有空也搞下

网友:
usb口可以不要 直接做到板子上

网友AL:
引用 楼主:
1、请仔细看标题,这货是JLink,跟STLink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2、你的原理图上为何只有一个三针插座? ARM- ...

1、了解了,原以为ARM-OB和ST-LINK是一回事

2、原理图上SWD输出插座在上面,截图时遗漏了

昨天焊接了2个,2个都能被系统识别到,一个不能识别目标芯片,另一个调试、下载一切正常,随后在电脑上忙其他事(ARM-OB一直插在同一台计算机的USB口上),忙完看ARM-OB LED一直闪烁,重新加电还是一样,发现设备管理器都不出现JLINK这个设备了;换回另一个无法识别目标芯片的,可以认到JLINK,手头就2片STM32F103C8,没有可以更换的,只能重新刷固件,刷完无论是否升级固件,都是老样子,大家遇到过这问题不?

难道STM32F103C8这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L:
1、了解了,原以为ARM-OB和ST-LINK是一回事

2、原理图上SWD输出插座在上面,截图时遗漏了

焊了两个,差异如此明显

怀疑是你的焊接问题

网友:
楼主讲的详细透彻,我等小白最喜欢了

网友AL:
引用 楼主:
焊了两个,差异如此明显

怀疑是你的焊接问题

在之前一开始正常,之后一直闪烁的板子上,更换MCU后,出现了与更换之前惊人相似的结果:下载了几下,又不能被计算机识别,这次灯干脆几乎熄灭;JLINK ARM可以连接MCU,但是无法下载?!
买的mcu有问题?今天特意在另外一家买了2片样品,还有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在之前一开始正常,之后一直闪烁的板子上,更换MCU后,出现了与更换之前惊人相似的结果:下载了几下,又 ...

来张实物图吧~~

原理图你自己检查,确保没有连接上的错误

再就是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AM:
引用 网友D:
没有RESET引脚终究会后悔

为什么没有Reset 就后悔呢? 麻烦解释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为什么没有Reset 就后悔呢? 麻烦解释下吧

SWD复用做IO时候

网友:
我这种环境 io都够用 很少出现把swd的口改成io 所以暂时还不必要关心

网友AN:
你好,麻烦问你个事,我最近用STM32F429IIT6的片子,用的是精简的SW模式,下载接口被配置为普通的IO了,不能下载程序了,两个板子被锁死了,请问如何解锁呢?目前仅只有1个板子正常使用        另我用同一个PCB,使用STM32F429IGT6 , 检测不到SW接口,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麻烦指导一下啊,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N:
你好,麻烦问你个事,我最近用STM32F429IIT6的片子,用的是精简的SW模式,下载接口被配置为普通的IO了,不 ...

只屏蔽了JTAG还是JTAG&SWD都屏蔽了?

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在复位后的瞬间烧一个没屏蔽程序进去。 复位完成,到程序执行之间,有一个很短的阈值,此时下载口是有效的
具体操作方法记不清了,大概回忆一下:
1、按下复位键,别松开
2、电脑端点下载按钮
3、别迟疑,立刻松开复位键
应该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原因有很多,建议先换个下载器来排除PCB问题

网友(2014-12-11):
这个要顶一下,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屏蔽了JTAG还是JTAG&SWD都屏蔽了?

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在复位后的瞬间烧一个没屏蔽程序进去。 复位 ...

请教:  这个JLINK-OB的固件是否SEGGER的官网有下载呢,还是大家自己破解出来的啊?
PS : 如果有下载,能否提供一个链接呢,翻了半天没找着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这个JLINK-OB的固件是否SEGGER的官网有下载呢,还是大家自己破解出来的啊?
PS : 如果有下载,能 ...

必然是和谐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然是和谐出来的

真是对第一个和谐和出固件的人表示无上的敬意啊!

网友:
现在才发现,可以自己做,不过22块已买

网友:
问一下,楼主怎样用ORCAD画原理图,AD画PCB的,求指导啊!!!

网友(2015-01-11):
楼主跟帖跟了2年,无比的耐心,佩服。

网友(2015-03-01):
LZ 造福人类

网友:
等手头的坏了试试看

网友AO(2015-04-13):
我呀做了一个,固件可以刷进去,可是,重新接上电脑,驱动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我呀做了一个,固件可以刷进去,可是,重新接上电脑,驱动装不了

是否安装了MDK、IAR、或者JLink驱动程序?
如果有的话,可能是硬件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赶紧装(对了,这个对程序的版本有要求,版本最好高一点)

网友:
马克一下,留着以后实践一下

网友:
试一试,cool。。。。。。

网友AO:
引用 楼主:
是否安装了MDK、IAR、或者JLink驱动程序?
如果有的话,可能是硬件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赶紧装(对了,这 ...

这个,都装了,keil4,74版本,segget4.86版本的…可以刷进去固件,但是找不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O:
这个,都装了,keil4,74版本,segget4.86版本的…可以刷进去固件,但是找不到驱动 ...

请仔细检查你的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仔细检查你的硬件

今天我又重新检查了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AO:
引用 楼主:
请仔细检查你的硬件

串口可以正常使用,可是ob就找不到驱动,之前调试还显示驱动找不到,现在直接没有任何提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做了一个鼠标版的

够鸟的哦,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串口可以正常使用,可是ob就找不到驱动,之前调试还显示驱动找不到,现在直接没有任何提示了 ...

那就换一台电脑试试,先确认问题出现在哪一方,再具体定位

PS:硬件检查包括检查 原理图、Layout、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换一台电脑试试,先确认问题出现在哪一方,再具体定位

PS:硬件检查包括检查 原理图、Layout、焊接 ...

我对比了别人的方案,没有问题,电路原理图和pcb已经上传[qq]1053344544[/qq]上来了,麻烦你给我看看

网友:
请教楼主,怎样修改固件的SN呢?

网友:
谢谢,正在使用中

网友AP:
J-link可以融入串口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P:
J-link可以融入串口功能吗?

可以把swo引出来,然后把串口驱动改一下,就能在mdk的串口终端里面进行交互了
不过个人觉得还是直接把串口引出来会更加的简单粗暴

网友(2015-05-15):
标记,做个玩玩,给赞!!!

网友AQ:
灯不停闪,电脑没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AQ:
灯不停闪,电脑没反映~

请检查D+端的上拉电阻是否虚焊,上电后该引脚会输出高电平,不论通讯成功与否,电脑都会有反应的

网友AQ:
图中的D+端没有上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图中的D+端没有上拉啊

我用的是这个图

网友(2015-08-31):
您好!我把您的jlink.hex下载进去后,插电脑上什么反应都没有,LED也不亮,发现用于USB上拉的那个电阻两端都是0V,就是说PA9没有输出高电平。
但是我单独烧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把PA9输出高电平还有让LED闪灯,都是正常的,PA9也能输出高电平,LED也正常。
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我是用ST-Link Utility + ST-LINK烧写的

网友(2015-10-26):
可以烧录、仿真  其他MCU吗  比如TI 、飞思卡尔、NXP 等 支持SWD接口的MCU

网友(2017-02-14):
感谢楼主的资料 !!

网友:
稳定行也很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