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st7565 cog12864 实例及调试经过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2-01-18):
不用说。先上图和程序,使用的是stm32f103zet6

楼主:
这是一份比较重要的关于st7565的标准资料,小日本的资料不行,还是靠这个资料驱动起来这个屏。

这是小日本官网上下载下来的 这个屏的资料。

个人感觉错误漏洞百出

楼主:
14页里引脚定义可以看出驱动有3种方式 80 68 以及串行,但是引脚第二第三功能没有标注清楚,只标注了80模式下的引脚定义,像我这样的lcd菜鸟怎么都分析不出来串行模式下需要的几个脚在哪里。高手肯定一言看出 SCK和SDA分别是PD6PD7复用。可是我真没用过,我怎么知道啊。

楼主:
这个是 接线示意图。真的是让人头疼。按照他这个接法,显示的阴影超级恐怖。

显示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甚至更差

楼主:
先休息了,明天继续贴配置调试过程。关于cog12864我是菜菜。也请lcd高手来帮忙指正

网友:
我的也有问题,现在调好了,感觉用这个很麻烦要慢慢调。先发程序

void st7565_Init(void)
{
   st7565_RES_L;
   Delayms(50);
   st7565_RES_H;
   Delayms(20);

   st7565_Wr_Com(0xe2); // LCD软件复位
         st7565_Wr_Com(0xAF);  // 开显示 AE关

   st7565_Wr_Com(0xA3); // 偏压 A2 A3

   //方向设置
  // st7565_Wr_Com(0xA1); //  左右 A0:反向 A1:正向
  // st7565_Wr_Com(0xc0); //  上下 C0 正向,C8反向
   st7565_Wr_Com(0xA0); //  左右 A0:反向 A1:正向
   st7565_Wr_Com(0xc8); //  上下 C0 正向,C8反向

   // 电源方面的设置
   st7565_Wr_Com(0x2c);
   st7565_Wr_Com(0x2e);
   st7565_Wr_Com(0x2F);//开关内部电源 后面的三位为1全开`2C 2E 2F

   // 粗调
   st7565_Wr_Com(0x23);  // 对比度20-27

   // 细调
   st7565_Wr_Com(0x81); // 进入细调命令
   st7565_Wr_Com(0x05); // 细调数据 00-3f

   //st7565_Wr_Com(0xAF);  // 开显示 AE关
   st7565_Wr_Com(0x40);//显示RAM的行地址  0x40为第0行
   Clear(00);
}

之间前的问题是显示的对比度随显示的数据密度而发生改变。现在就把
   // 粗调
   st7565_Wr_Com(0x23);  // 对比度20-27     调整这个

   // 细调
   st7565_Wr_Com(0x81); // 进入细调命令
   st7565_Wr_Com(0x05); // 细调数据 00-3f   调整这个
这两个参数调整到合适了,现在正常了,用的是3.3V电源,STM8驱动。。。

另:刚用STM8感觉ST自己的软件和调试器,感觉好慢,比IAR和JLINK 调STM32慢多了,是我的设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再上两张显示效果图:

网友:
ls做得界面挺漂亮!

网友(2012-02-26):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方式做的?还是用什么GUI,方便透露一下吗?做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顶这个时钟。要是有代码就美了哉。

网友(2012-05-24):
哎!下载不了。论坛什么时候能好呢?  这个我正需要却下不了,只能自己摸索了;悲剧的我

网友:
我还是来求助一下吧,我现在写了一个程序能点亮cog12863 控制器ST7565这个屏 ,问题就在于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正向显示没有问题,当我把X轴给镜像后就出现了水平卷曲了,整个显示水平移位4个像素;然后把头上的4个像素点移到末尾显示了;但是正着显示一切正常,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万分感谢了!

网友:
像这种共同探讨的帖子,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上两张显示效果图:

你上面大的秒钟,字库用的是几乘几的?

网友:
7565的程序网上应该比较多,初始化就算错误一般也能点亮,除非对比度设得太低。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啊  我找了一晚上了都没有找到问题啊 我很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大的秒钟,字库用的是几乘几的?

字体是用程序合成的.这样不占空间

网友:
程序合成什么意思?不是建字库,以图片方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体是用程序合成的.这样不占空间

怎么个合成法?不是通过建立字库,已图片方式显示的吗?

网友(2012-10-09):
引用 网友A:
再上两张显示效果图:

大哥,小弟刚学习,能提供以下你的那个时钟的实现代码吗?

网友(2012-11-13):
15楼的兄弟,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SM32RBT6驱动ST7565的12864液晶,弄了一天了。左右镜像之后,最左边的4个像素跑到最右边了。不知道15楼兄弟现在找到问题的原因没有啊!解决了看到贴请回复下,谢谢了!

网友(2013-02-06):
这个屏的排线不好弄,就这个外围电路我捣鼓了一上午(用刀刻PCB),还没写程序呢

网友:
ST7565P与ST7565R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13-07-23):
ST7565R驱动12232时,全显示可以,正常显示时,屏幕上有很多不规则的点被点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3-11-06):
求字体的合成方法!!

网友:
楼主很厉害,界面很漂亮,学习中!

网友(2014-09-20):
请问画32*32的位图怎么画呢,我老是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