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怪事,还没过年,97年功放Marantz PM500 右声道鞭炮声

楼主(2012-01-19):
最近清理一台旧功放,Marantz PM500,线咱板上积了一层尘,有手刷扫过了。
第一次上电,过了差不多30分钟后,继电器才动作,然后右声道一直有噪,有时还有很响的鞭炮声。用了一段时间后,上电到断电器打开的时间变成2-10秒,但有时长有时知,有时断电器还会得启动。但是左声道一直都很好,真昏。

那位大侠,有经验的说一下要怎么修。。。会不会是尘没除净,但怎么只有一个声道有问题。

电解电容老化会不会?

是二个问题吗,第一次是断电器电路问题,一个是噪音问题,,

SOS,SOS

楼主:
功放管坏了,有没可有有这种问题。。
我是想坏了,应该要么完全没声音,要么短路了,怎么会有很大脉冲电流呢。。

网友:
通常是输入的差分对管软击穿了,检查Q701/Q702。

楼主:
【2楼】 gzhuli 咕唧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还没回家过年呀,真是感谢。。

有没有原理图,看一下,另外怎么检查,没搞过功放,我是菜鸟。。。

网友:
我本地人,没资格参与春运会。 :)

维修手册传上来了: ourdev_713838UT07KQ.pdf(文件大小:5.18M) (原文件名:Marantz PM500.pdf)

楼主:
哈哈,我也在广州过年,过几天看看空城计,一个人睡公车上。。。。

网友:
估计是自激了,要不就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好,建议断开前级看看还响不。

楼主:
只有一个声道有问题应该不是电位器问题,必竟是老东西了,可能是那个管子老化,软击空之类吧。研究一下原理图,再看看。。。
谢谢少主。。。
过两天放假先给板子洗个澡,再看看还有没这个问题。。

楼主:
功放没有接大地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请教——————gzhuli 咕唧霖
——————————————————
发现噪音跟输出音量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输入也一样有噪音,不是很大,但偶尔的鞭炮声,很刺耳。
如果是输入对管有问题应该不会这样的吧

网友:
继电器不动作说明中点电压不对,直流负反馈的机器中点电压不对而又没有严重发热的话,那就是差分电路失调,所以先查差分管。
你仔细看图纸就知道音量电位器是在差分管前面,当然是跟音量没关系。

网友:
还有可能是大电解的问题,我以前有个杂牌功放,差分电路查了半天找不到,后来发现竟然是电解内部打火!

网友:
应该是电解电容的问题。电解液干涸了。建议全部更换电解电容。

网友:
从后到前注入噪音听后级。
或者从后到前断开信号。

另外可测各点电压与好的那一侧对比。

总之,功放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