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分频器选什么型号的器件比较好

楼主(2012-01-19):
要对一个大约500MHz的频率进行7分频,要求稳定,相位噪声要小最好做到50pS以内,

CPLD、ECL或其他,比较容易买到的器件。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查了一下MB501L似乎不能实现7分频。

网友:
先用hittite的高频芯片2分频,再用cpld做3.5分频,频率随便可到若干G

网友:
这个更省事,可编程的,一片就解决.
http://www.hittite.com/content/documents/data_sheet/hmc394lp4.pdf

网友:
hmc394lp4

楼上,这个芯片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
谢谢ibmx311,感觉hmc394lp4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不知哪里可以搞到,价格大约多少?

楼主:
淘宝上搜了一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