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 C++开发的串口助手 接收记数器 不正常 懂的朋友 帮看看那问题

楼主(2012-01-19):
已经奋斗了几天了还是 找不出问题  对于初学者来说 真难!!!!!!!!!!!!!

不管接收到多少数据 RX都是显示1

源程序:

代码如下:

// serialcomDlg.cpp : 实现文件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erialcom.h"
#include "serialcomDlg.h"
#include "CFolderSelectDlg.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endif

// 用于应用程序“关于”菜单项的 CAboutDlg 对话框
WNDPROC hPreProc;
class CAboutDlg : public CDialog
{
public:
        CAboutDlg();

// 对话框数据
        enum { IDD = IDD_ABOUTBOX };

        protected:
        virtual void 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DDX/DDV 支持

// 实现
protected:
        DECLARE_MESSAGE_MAP()
};

CAboutDlg::CAboutDlg() : CDialog(CAboutDlg::IDD)
{
}

void CAbout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

BEGIN_MESSAGE_MAP(CAboutDlg, CDialog)
END_MESSAGE_MAP()

// CserialcomDlg 对话框

CserialcomDlg::CserialcomDlg(CWnd* pParent /*=NULL*/)
        : CDialog(CserialcomDlg::IDD, pParent)
        , comsel(0)
        , m_Setting(_T(""))
        , flag(true)
        , m_RXData(_T(""))
        , m_TXData(_T("Q"))
        , rxcounter(0)
        , txcounter(0)
        , m_time(_T("1000"))
        , iconflag(false)
        , strPath(_T(""))
        , m_savePath(_T("C:\\COMDATA\\"))
        , m_TXData2(_T("U"))
        , m_TXData3(_T(""))
{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MAIN1);
        m_hIcon1=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MAIN);
}

void Cserialcom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DDX_Control(pDX, IDC_COMPORT, m_ctrlPort);
        DDX_Control(pDX, IDC_SPEED, m_ctrlSpeed);
        DDX_Control(pDX, IDC_ISCHECK, m_ctrlCheck);
        DDX_Control(pDX, IDC_DATA, m_ctrlData);
        DDX_Control(pDX, IDC_STOP, m_ctrlStop);
        DDX_Control(pDX, IDC_MSCOMM1, m_ctrlComm);
        DDX_Control(pDX, IDC_BT_CLOSEPORT, m_ctrlBTClose);
        DDX_Control(pDX, IDC_ICON_ONOFF, m_ctrlIcon);
        DDX_Text(pDX, IDC_EDIT2, m_RXData);
        DDX_Text(pDX, IDC_EDIT3, m_TXData);
        DDX_Control(pDX, IDC_EDIT2, m_ctrlRXData);
        DDX_Control(pDX, IDC_EDIT3, m_ctrlTXData);
        DDX_Control(pDX, IDC_CHECK_VIEW_16, m_check);
        DDX_Control(pDX, IDC_CHECK_SEND_16, m_sendbyhex);
        DDX_Control(pDX, IDC_RX, m_rx);
        DDX_Control(pDX, IDC_TX, m_tx);
        DDX_Control(pDX, IDC_CHECK_AUTO_SEND, m_ctrlautosend);
        DDX_Text(pDX, IDC_EDIT_SEND_TIME, m_time);
        DDX_Control(pDX, IDC_CHECK_AUTO_CLEAR, m_ctrlautoclear);
        DDX_Text(pDX, IDC_SAVEPATH, m_savePath);
        DDX_Text(pDX, IDC_EDIT5, m_TXData2);
        DDX_Control(pDX, IDC_EDIT5, m_ctrlTXData2);
        DDX_Control(pDX, IDC_EDIT4, m_ctrlTXData3);
        DDX_Text(pDX, IDC_EDIT4, m_TXData3);
}

BEGIN_MESSAGE_MAP(CserialcomDlg, CDialog)
        ON_WM_SYSCOMMAND()
        ON_WM_PAINT()
        ON_WM_QUERYDRAGICON()
        //}}AFX_MSG_MAP
        ON_BN_CLICKED(IDC_BT_CLOSEPORT,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oseport)
        ON_BN_CLICKED(IDC_BT_CLOSE,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ose)
        ON_BN_CLICKED(IDC_BT_SEND_HAN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SendHand)
        ON_BN_CLICKED(IDC_BT_CLEAR,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ear)
        ON_BN_CLICKED(IDC_BT_STOPVIEW,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Stopview)
        ON_BN_CLICKED(IDC_BT_CLEAR_SEND_,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earSend)
        ON_CBN_SELCHANGE(IDC_COMPORT,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Comport)
        ON_CBN_SELCHANGE(IDC_SPEED,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Speed)
        ON_CBN_SELCHANGE(IDC_ISCHECK,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Ischeck)
        ON_CBN_SELCHANGE(IDC_DATA,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Data)
        ON_CBN_SELCHANGE(IDC_STOP,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Stop)
        ON_BN_CLICKED(IDC_CHECK_SEND_16,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CheckSend16)
        ON_BN_CLICKED(IDC_BT_CLEARCOUNTER,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earcounter)
        ON_BN_CLICKED(IDC_CHECK_AUTO_SEN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CheckAutoSend)
        ON_WM_TIMER()
        ON_EN_ERRSPACE(IDC_EDIT2, &CserialcomDlg::OnEnErrspaceEdit2)
        ON_BN_CLICKED(IDC_BUTTON1,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utton1)
        ON_BN_CLICKED(IDC_BUTTON2,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utton2)
        ON_BN_CLICKED(IDC_BUTTON5,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utton5)
        ON_BN_CLICKED(IDC_BUTTON4,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utton4)
        ON_BN_CLICKED(IDC_BT_SEND_HAND2,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SendHand2)
        ON_BN_CLICKED(IDC_BT_SEND_HAND3,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SendHand3)
END_MESSAGE_MAP()

// CserialcomDlg 消息处理程序

BOOL Cserialcom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将“关于...”菜单项添加到系统菜单中。

        // IDM_ABOUTBOX 必须在系统命令范围内。
        ASSERT((IDM_ABOUTBOX & 0xFFF0) == IDM_ABOUTBOX);
        ASSERT(IDM_ABOUTBOX < 0xF000);

        CMenu* pSysMenu = GetSystemMenu(FALSE);
        if (pSysMenu != NULL)
        {
                CString strAboutMenu;
                strAboutMenu.LoadString(IDS_ABOUTBOX);
                if (!strAboutMenu.IsEmpty())
                {
                        pSysMenu->AppendMenu(MF_SEPARATOR);
                        pSysMenu->AppendMenu(MF_STRING, IDM_ABOUTBOX, strAboutMenu);
                }
        }

        // 设置此对话框的图标。当应用程序主窗口不是对话框时,框架将自动
        //  执行此操作
        SetIcon(m_hIcon, TRUE);                        // 设置大图标
        SetIcon(m_hIcon, FALSE);                // 设置小图标

        // TODO: 在此添加额外的初始化代码
        CserialcomDlg::AddList();
        CserialcomDlg::SetWindowTextA(_T("串口调试工具V1.0"));
        CWnd::CenterWindow();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FALSE);
        CreateDirectory(_T("C:\\COMDATA\\"),NULL);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打开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FF));
        CserialcomDlg::OpenPort();
        SetTimer(2,500,NULL);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TRUE);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N));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关闭串口"));
        flag=false;
        UpdateData(FALSE);
        return TRUE;  // 除非将焦点设置到控件,否则返回 TRUE
}

void CserialcomDlg::OnSysCommand(UINT nID, LPARAM lParam)
{
        if ((nID & 0xFFF0) == IDM_ABOUTBOX)
        {
                CAboutDlg dlgAbout;
                dlgAbout.DoModal();
        }
        else
        {
                CDialog::OnSysCommand(nID, lParam);
        }
}

// 如果向对话框添加最小化按钮,则需要下面的代码
//  来绘制该图标。对于使用文档/视图模型的 MFC 应用程序,
//  这将由框架自动完成。

void CserialcomDlg::OnPaint()
{
        if (IsIconic())
        {
                CPaintDC dc(this); // 用于绘制的设备上下文

                SendMessage(WM_ICONERASEBKGND, reinterpret_cast<WPARAM>(dc.GetSafeHdc()), 0);

                // 使图标在工作区矩形中居中
                int cx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XICON);
                int cy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YICON);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int x = (rect.Width() - cxIcon + 1) / 2;
                int y = (rect.Height() - cyIcon + 1) / 2;

                // 绘制图标
                dc.DrawIcon(x, y, m_hIcon);
        }
        else
        {
                CDialog::OnPaint();
        }
}

//当用户拖动最小化窗口时系统调用此函数取得光标
//显示。
HCURSOR CserialcomDlg::OnQueryDragIcon()
{
        return static_cast<HCURSOR>(m_hIcon);
}

void CserialcomDlg::AddList(void)
{
        m_ctrlPort.AddString(_T("com1"));
        m_ctrlPort.AddString(_T("com2"));
        m_ctrlPort.AddString(_T("com3"));
        m_ctrlPort.AddString(_T("com4"));
        m_ctrlPort.AddString(_T("com5"));
        m_ctrlPort.AddString(_T("com6"));
        m_ctrlPort.AddString(_T("com7"));
        m_ctrlPort.AddString(_T("com8"));
        m_ctrlPort.SetCurSel(0);
        comsel=1;
        m_ctrlSpeed.AddString(_T("3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6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12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24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48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96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192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384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430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560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57600"));
        m_ctrlSpeed.AddString(_T("115200"));
        m_ctrlSpeed.SetCurSel(5);

        m_ctrlCheck.AddString(_T("无(NONE)"));
        m_ctrlCheck.AddString(_T("奇(ODD)"));
        m_ctrlCheck.AddString(_T("偶(EVEN)"));
        m_ctrlCheck.SetCurSel(0);

        m_ctrlData.AddString(_T("8"));
        m_ctrlData.AddString(_T("7"));
        m_ctrlData.AddString(_T("6"));
        m_ctrlData.SetCurSel(0);

        m_ctrlStop.AddString(_T("1"));
        m_ctrlStop.AddString(_T("2"));
        m_ctrlStop.SetCurSel(0);
        //GetCurrentSetting();

}

void CserialcomDlg::OpenPort(void)
{
        comsel=(m_ctrlPort.GetCurSel()+1);
        GetCurrentSetting();
        if(m_ctrlComm.get_PortOpen())
                m_ctrlComm.put_PortOpen(FALSE);
        m_ctrlComm.put_CommPort(comsel);
        if( !m_ctrlComm.get_PortOpen())
        {
                m_ctrlComm.put_PortOpen(TRUE);

        }
        else
                AfxMessageBox(_T("cannot open serial port"));
        m_ctrlComm.put_Settings(m_Setting);
        m_ctrlComm.put_InputMode(1);
        m_ctrlComm.put_RThreshold(1);
        m_ctrlComm.put_InputLen(0);
        m_ctrlComm.get_Input();
        UpdateData(FALSE);

}

void CserialcomDlg::GetCurrentSetting(void)
{
        CString temp;
        int tmp;
        m_Setting=_T("");
        m_ctrlSpeed.GetLBText(m_ctrlSpeed.GetCurSel(),temp);
        temp+=',';
        m_Setting+=temp;
        tmp=m_ctrlCheck.GetCurSel();
        if(tmp==0)
        {
                m_Setting+=_T("n,");
        }
        else if(tmp==1)
        {
                m_Setting+=_T("o,");
        }
        else
        {
                m_Setting+=_T("e,");
        }
        m_ctrlData.GetLBText(m_ctrlData.GetCurSel(),temp);
        temp+=',';
        m_Setting+=temp;
        m_ctrlStop.GetLBText(m_ctrlStop.GetCurSel(),temp);
        m_Setting+=temp;
}

void CserialcomDlg::ClosePort(void)
{
        UpdateData(FALSE);
                if(m_ctrlComm.get_PortOpen())
                m_ctrlComm.put_PortOpen(FALSE);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oseport()
{

        if(flag)
        {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打开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FF));
                m_ctrlComm.put_PortOpen(FALSE);*/
                Open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TRUE);
                SetTimer(2,500,NULL);
                flag=!flag;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关闭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N));

        }
        else
        {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关闭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N));
                m_ctrlComm.put_PortOpen(TRUE);*/
                Close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FALSE);
                KillTimer(2);
                KillTimer(1);
                flag=!flag;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打开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FF));

        }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ose()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serialcomDlg::OnOK();
}
BEGIN_EVENTSINK_MAP(CserialcomDlg, CDialog)
        ON_EVENT(CserialcomDlg, IDC_MSCOMM1, 1, CserialcomDlg::OnComm, VTS_NONE)
END_EVENTSINK_MAP()

void CserialcomDlg::OnComm()
{
        // TODO: 在此处添加消息处理程序代码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 BYTE rxdata[4096*4];
    CString strtemp,str;
        GetDlgItem(IDC_BT_STOPVIEW)->GetWindowText(str);
    if(m_ctrlComm.get_CommEvent()==2)
    {
                variant_inp=m_ctrlComm.get_Input();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BYTE *rxdata;
                rxdata=new BYTE[len];
                //BYTE *rxdata=(BYTE *)malloc(sizeof(BYTE[len]));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
                for(k=0;k<len;k++)
                {
                        BYTE bt=*(char*)(rxdata+k);
                        if(m_check.GetCheck()==BST_CHECKED)
                                strtemp.Format(_T("%X "),bt);
                        else
                                strtemp.Format(_T("%c"),bt);
                        if(str==_T("停止显示"))
                        {
                                m_RXData+=strtemp;
                                if(m_ctrlautoclear.GetCheck()==BST_CHECKED)
                                {
                                        if(m_RXData.GetLength()>4096)
                                        {
                                                m_RXData=_T("");
                                        }
                                }
                        }
                }
                //free(rxdata);
                delete [len] rxdata;
                txcounter+=len;
                str.Format(_T("Rx:%d"),rxcounter);
                m_rx.SetWindowText(str);
        }
        UpdateData(FALSE);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SendHand()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serialcomDlg::SendData();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ear()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m_ctrlRXData.SetWindowText(_T(""));
        m_RXData=_T("");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Stopview()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String str;
        GetDlgItem(IDC_BT_STOPVIEW)->GetWindowText(str);
        if(str==_T("停止显示"))
        {
                GetDlgItem(IDC_BT_STOPVIEW)->SetWindowText(_T("继续显示"));
        }
        else
        {
                GetDlgItem(IDC_BT_STOPVIEW)->SetWindowText(_T("停止显示"));
        }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earSend()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m_ctrlTXData.SetWindowText(_T("Q"));
        m_ctrlTXData2.SetWindowText(_T("U"));
        m_ctrlTXData3.SetWindowText(_T(""));
}

void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Comport()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lose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FALSE);
        KillTimer(2);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打开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FF));
        GetCurrentSetting();
        Open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TRUE);
        SetTimer(2,500,NULL);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N));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关闭串口"));
}

void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Speed()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lose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FALSE);
        KillTimer(2);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打开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FF));
        GetCurrentSetting();
        Open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TRUE);
        SetTimer(2,500,NULL);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N));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关闭串口"));
}

void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Ischeck()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lose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FALSE);
        KillTimer(2);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打开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FF));
        GetCurrentSetting();
        Open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TRUE);
        SetTimer(2,500,NULL);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N));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关闭串口"));
}

void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Data()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lose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FALSE);
        KillTimer(2);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打开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FF));
        GetCurrentSetting();
        Open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TRUE);
        SetTimer(2,500,NULL);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N));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关闭串口"));
}

void CserialcomDlg::OnCbnSelchangeStop()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lose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FALSE);
        KillTimer(2);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打开串口"));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FF));
        GetCurrentSetting();
        OpenPort();
        GetDlgItem(IDC_CHECK_AUTO_SEND)->EnableWindow(TRUE);
        SetTimer(2,500,NULL);
        m_ctrlIcon.Set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ON));
        m_ctrlBTClose.SetWindowText(_T("关闭串口"));
}
LRESULT CALLBACK EditProc(HWND hwnd,
    UINT u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if(uMsg==WM_CHAR)
        {
                if(((wParam>='0')&&(wParam<='F'))||((wParam>='a')&&(wParam<='f'))||(wParam==' ')||(wParam==VK_BACK))
                {
                        if(wParam>='a'&&wParam<='f')
                        {
                                wParam-=32;
                        }
                        return hPreProc(hwnd,uMsg,wParam,lParam);
                }
        }
        else
        {
                return hPreProc(hwnd,uMsg,wParam,lParam);
        }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CheckSend16()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if(m_sendbyhex.GetCheck()==BST_CHECKED)
        {
                m_TXData.Empty();
                m_ctrlTXData.SetWindowText(_T(""));
                hPreProc=(WNDPROC)SetWindowLong(GetDlgItem(IDC_EDIT3)->m_hWnd,GWL_WNDPROC,(LONG)EditProc);
        }
        else
        {
                SetWindowLong(GetDlgItem(IDC_EDIT3)->m_hWnd,GWL_WNDPROC,(LONG)hPreProc);
        }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Clearcounter()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rxcounter=0;
        txcounter=0;
        m_rx.SetWindowText(_T("Rx:0"));
        m_tx.SetWindowText(_T("Tx:0"));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CheckAutoSend()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if(m_ctrlautosend.GetCheck()==BST_CHECKED)
        {
                SetTimer(1,GetDlgItemInt(IDC_EDIT_SEND_TIME),NULL);
        }
        else
        {
                KillTimer(1);
        }
}

void CserialcomDlg::OnTimer(UINT_PTR nIDEvent)
{
        // TODO: 在此添加消息处理程序代码和/或调用默认值
        if(nIDEvent==1)
        {
                CserialcomDlg::SendData();
        }
        if(nIDEvent==2)
        {
                if(iconflag)
                {
                        iconflag=false;
                        SetIcon(m_hIcon,FALSE);
                }
                else
                {
                        iconflag=true;
                        SetIcon(m_hIcon1,FALSE);
                }
        }
        CDialog::OnTimer(nIDEvent);
}

void CserialcomDlg::SendData(void)
{
        int i,len;
        unsigned char tmp;
        CString str,str1,str2;
        CByteArray Binbyte;
        str=_T("");
        str1=_T("");
        str2=_T("");
        m_ctrlTXData.GetWindowText(m_TXData);
        m_TXData.Replace(_T(" "),_T(""));
        len=m_TXData.GetLength();
//        rxcounter+=len;

        Binbyte.RemoveAll();
        UpdateData(TRUE);
        if(m_sendbyhex.GetCheck()==BST_CHECKED)
        {
                rxcounter+=(len/2);
                for(i=0;i<len-1;i+=2)
                {
                        tmp=0;
                        tmp=(BYTE)(m_TXData.GetAt(i)>='A'?m_TXData.GetAt(i)-55:m_TXData.GetAt(i)-'0');
                        tmp=(BYTE)(tmp*16+(BYTE)(m_TXData.GetAt(i+1)>='A'?m_TXData.GetAt(i+1)-55:m_TXData.GetAt(i+1)-'0'));
                        Binbyte.Add(tmp);
                }
                /*if(len%2!=0)
                {
                        Binbyte.Add((BYTE)(m_TXData.GetAt(len-1)-55));
                        rxcounter+=1;
                }*/
                COleVariant var(Binbyte);
                m_ctrlComm.put_Output(var);
        }
        else
        {
                rxcounter+=len;
                m_ctrlComm.put_Output(COleVariant(m_TXData));
        }
        str2.Format(_T("Tx:%d"),rxcounter);
        m_tx.SetWindowText(str2);
}

void CserialcomDlg::OnEnErrspaceEdit2()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m_RXData=_T("");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utton1()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FileDialog dlg(TRUE);
        dlg.m_ofn.lpstrTitle=_T("选择要发送的文件");
        dlg.m_ofn.lpstrFilter=_T("Text Files(*.txt)\0*.txt\0All Files(*.*)\0*.*\0\0");
        if(IDOK==dlg.DoModal())
        {
                strPath=dlg.GetPathName();
                GetDlgItem(IDC_FILE_PATH)->SetWindowText(strPath);
        }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utton2()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GetDlgItem(IDC_BUTTON2)->EnableWindow(FALSE);
                CFile file;
                if(file.Open(strPath,CFile::modeRead,NULL)==0)
                {
                        MessageBox(_T("文件不存在!"),_T("错误"),MB_OK);
                }
                else
                {
                        CString str;
                        char *pBuf;
                        pBuf=new char[1024];
                        ULONGLONG dwFileLen;
                        dwFileLen=file.GetLength();
                        for(int i=0;i<dwFileLen/1024;i++)
                        {
                                file.Read(pBuf,1024);
                        //        while(!is_RxOver);
                                m_ctrlComm.put_Output(COleVariant(pBuf));
                        }
                        if(dwFileLen%1024!=0)
                        {
                                memset(pBuf,0,1024);
                                file.Read(pBuf,dwFileLen%1024);
                                m_ctrlComm.put_Output(COleVariant(pBuf));
                        }
                        file.Close();
                        rxcounter+=dwFileLen;
                        str.Format(_T("Tx:%d"),rxcounter);
                        m_tx.SetWindowText(str);
                        //free(pBuf);
                        delete [1024] pBuf;
                }
                GetDlgItem(IDC_BUTTON2)->EnableWindow(TRUE);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utton5()
{
        if(g_fSelectFolderDlg(&m_savePath,m_savePath,false))
        {
     UpdateData(false);
        }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utton4()
{
        SYSTEMTIME tm;
        DWORD dwlen=m_RXData.GetLength();
        ::GetLocalTime(&tm);
        CString filename;
        filename.Format(_T("%d-%d-%d-%d-%d-%d.txt"),tm.wYear,tm.wMonth,tm.wDay,tm.wHour,tm.wMinute,tm.wSecond);
        m_savePath+=filename;
        CFile file;
        if(dwlen!=0)
        {
                char *pBuf;
                pBuf=new char[dwlen];

                if(file.Open(m_savePath,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NULL)==0)
                {
                        MessageBox(_T("文件夹不存在"),_T("错误"),MB_OK);
                }
                else
                {
                        file.Write(m_RXData,dwlen);
                        file.Close();
                }
                //free(pBuf);
                delete [dwlen] pBuf;
        }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SendHand2()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int i,len;
        unsigned char tmp;
        CString str,str1,str2;
        CByteArray Binbyte;
        str=_T("");
        str1=_T("");
        str2=_T("");
        m_ctrlTXData2.GetWindowText(m_TXData2);
        m_TXData2.Replace(_T(" "),_T(""));
        len=m_TXData2.GetLength();
//        rxcounter+=len;

        Binbyte.RemoveAll();
        UpdateData(TRUE);
        if(m_sendbyhex.GetCheck()==BST_CHECKED)
        {
                rxcounter+=(len/2);
                for(i=0;i<len-1;i+=2)
                {
                        tmp=0;
                        tmp=(BYTE)(m_TXData2.GetAt(i)>='A'?m_TXData2.GetAt(i)-55:m_TXData2.GetAt(i)-'0');
                        tmp=(BYTE)(tmp*16+(BYTE)(m_TXData2.GetAt(i+1)>='A'?m_TXData2.GetAt(i+1)-55:m_TXData2.GetAt(i+1)-'0'));
                        Binbyte.Add(tmp);
                }
                /*if(len%2!=0)
                {
                        Binbyte.Add((BYTE)(m_TXData.GetAt(len-1)-55));
                        rxcounter+=1;
                }*/
                COleVariant var(Binbyte);
                m_ctrlComm.put_Output(var);
        }
        else
        {
                rxcounter+=len;
                m_ctrlComm.put_Output(COleVariant(m_TXData2));
        }
        str2.Format(_T("Tx:%d"),rxcounter);
        m_tx.SetWindowText(str2);
}

void CserialcomDlg::OnBnClickedBtSendHand3()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int i,len;
        unsigned char tmp;
        CString str,str1,str2;
        CByteArray Binbyte;
        str=_T("");
        str1=_T("");
        str2=_T("");
        m_ctrlTXData3.GetWindowText(m_TXData3);
        m_TXData3.Replace(_T(" "),_T(""));
        len=m_TXData3.GetLength();
//        rxcounter+=len;

        Binbyte.RemoveAll();
        UpdateData(TRUE);
        if(m_sendbyhex.GetCheck()==BST_CHECKED)
        {
                rxcounter+=(len/2);
                for(i=0;i<len-1;i+=2)
                {
                        tmp=0;
                        tmp=(BYTE)(m_TXData3.GetAt(i)>='A'?m_TXData3.GetAt(i)-55:m_TXData3.GetAt(i)-'0');
                        tmp=(BYTE)(tmp*16+(BYTE)(m_TXData3.GetAt(i+1)>='A'?m_TXData3.GetAt(i+1)-55:m_TXData3.GetAt(i+1)-'0'));
                        Binbyte.Add(tmp);
                }
                /*if(len%2!=0)
                {
                        Binbyte.Add((BYTE)(m_TXData.GetAt(len-1)-55));
                        rxcounter+=1;
                }*/
                COleVariant var(Binbyte);
                m_ctrlComm.put_Output(var);
        }
        else
        {
                rxcounter+=len;
                m_ctrlComm.put_Output(COleVariant(m_TXData3));
        }
        str2.Format(_T("Tx:%d"),rxcounter);
        m_tx.SetWindowText(str2);
}

网友:
这个网上有参考源码的,看是不是没有更新显示

楼主:
大家帮帮我吧!!!我都弄了几天了都弄不了

网友:
已修改好,楼主注意变量的使用.
txcounter,rxcounter

网友(2012-07-30):
楼主应该是参考了蛮多龚建伟的源代码吧

网友(2016-08-05):
编译是通过了  软件打不开  我用的VS2013    稍后 我整理好一个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