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关电源

楼主(2012-01-19):
看了玩开关电源的教训这个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45434&bbs_page_no=1&bbs_id=3044
-----------------------------------------------------------
为什么我们不讨论一下    怎么去改一个开关电源   例如   把高电压的变低或者变的更高  要改哪些电路(要拔哪个元件也行)

网友:
一般改电压检测电路的分压电阻,改低电压可不用再改其它地方,升压就要考虑输出电路的电容等元件的耐压,有保护电路的还要改保护电路的电压或换限压元件。

楼主:
这样改了会对    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楼说的基本正确,但"改电压检测电路的分压电阻"对电压的调整范围不能很大,电压也受限于开关变压器的变比.

网友:
如果变动范围小的话可以直接改取样电阻,若大幅度的改变电压输出那只有改变变压器的匝数比了。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要在反馈回路改,改动太大匝数比会不够,电流要改滤波网络,但是一定注意,输出功率变大时小心变压器铁芯饱和,那就完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楼上这位大哥说   很有可能爆炸

网友:
小改就改一下反馈电阻就可以了。大改要动变压器就不合算了。一般20%以内变化问题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