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1.5A,大家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2012-01-19):
5V转3.3V,要效率比较高DCDC电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稳压IC,要求3.3V可以输出1.5A电流,大家有什么好推荐?当然啦,外围电路不要太复杂。

网友:
2576  2576  dc-dc,如果用ldo  效率比较低 发热功率 (5-3.3) * 1.5A    估计发热比较严重,用一般的DC-DC就可以了,有很多参考设计

网友:
3R33 , 3A输出,同步整流, 不到1块钱。

网友:
凌特的 LT-1764 -3.3

网友:
AOZ1016,1快多钱,还省了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3R33  3312大电流可以,至于效率吗用过了才知道---空载电流太大

网友:
LM2832    最高5.5v输入 效率x型可以达到90%左右

楼主:
3R33真便宜啊,不知道效率能否达到标称的98%?

网友:
TPS54331 便宜 3A

网友:
降压的dc/dc,效率要是达不到95%,就不能算高

网友:
3r33最便宜,不过我用过的降压用要压差大于2V的。

网友:
个人感觉LM317

网友(2012-04-06):
ls,1.5A哦~

网友:
3R33??没用过,想不发热还是用开关类的管子吧·LM25XX之类的

网友:
MIC29300 -3.3   3A的   也有1.5A型号的
效率不太清楚..

网友:
LM317不错啊,输出电流大于1.5A

网友:
3R33 1016 2596

网友:
3r33,静态电流不到3ma
我试过,做m8数控电源时

网友:
效率很高,用万用表测后计算在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