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的PCB天线应该贴板边放置,如果PCB面积不够,在天线的边沿开个槽算是贴边吗?

楼主(2012-01-19):
RT
如图所示:

网友:
天线下面不应该放元件吧

网友:
嗯不可以放元件哦
这么紧张的话就用贴片天线吧

网友:
在天线的边沿开个槽算是贴边吗?----开不开槽都沒啥差別。也达不到八分之一波長应以加長天线長度为重点甚至改用坯形天线。
【1楼】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线下面不应该放元件吧

多谢提醒
图片仅是示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不可以放元件哦
这么紧张的话就用贴片天线吧

是的,已经考虑贴片天线了

关于布局,是不是贴片天线周围包括背面不能布任何器件和覆铜?

网友:
天线周围至少1/4波长范围的立体空间内都不应该有导体出现,馈线引入方向应该在天线的非辐射方向,一般就是天线辐射波瓣最小的方向。
你画的这个问号形状的PCB天线,应该在问号底部接输出电容并整齐的覆铜,除了这个方向外都不该有其他布线或元件,这也是贴边说法的本意。
你的图上开槽或不开槽,会引起天线振子附近介质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天线的谐振频率变化。其实选用不同的PCB材料、铜厚、盖油、喷锡等都会导致谐振频率变化。
做高频的PCB天线很有难度的,业余条件下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通过改变天线走线长度的办法来试出来。先做长一点,一点点切割短直到信号最强。
短波天线好调,容易找到仪器、尺寸大容易修剪。

网友:
24L01的一种商品化模块PCB的例子,另一面覆铜的边缘和这个对齐,问号区域保证空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天线周围至少1/4波长范围的立体空间内都不应该有导体出现,馈线引入方向应该在天线的非辐射方向,一般就是天线辐射波瓣最小的方向。
你画的这个问号形状的pcb天线,应该在问号底部接输出电容并整齐的覆铜,除了这个方向外都不该有其他布线或元件,这也是贴边说法的本意。
你的图上开槽或不开槽,会引起天线振子附近介质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天线的谐振频率变化。其实选用不同的pcb材料、铜厚、盖油、喷锡等都会导致谐振频率变化。
做高频的pcb天线很有难度的,业余条件下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通过改变天线走线长度的办法来试出来。先做长一点,一点点切割短直到信号最强。
短波天线好调,容易找到仪器、尺寸大容易修剪。

很专业

不知道您是否设计过贴片天线呢?
空间所限,用贴片天线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专业
不知道您是否设计过贴片天线呢......

很惭愧,没设计过贴片天线,PCB天线也是搞过些低难度的。
上面说的那些是作为HAM的一些基本常识。
调高频(500MHz以上)的话低价的天线分析仪上不去,通用驻波表超量程,烙铁点一下就飘很远,业余条件太难。
自己调的多的就是短波天线,除了机械尺寸大之外是最好调的天线,主要是精确度要求不高,随便拿个很简易的驻波表就能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不可以放元件哦
这么紧张的话就用贴片天线吧

不知道北京、中发哪里能买得到贴片天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淘宝吧。

楼主:
贴片天线 找到Rainsun原厂了

关于布线,他们提供了一份布板建议:

同时强调了三点:
1、天线距离GND 大于等于3MM
2、天线部分净空
3、天线和GND用50Ω的微带线相连,微带线下铺铜

对于射频这块真是知之甚少,第三点没有看懂,是否就是匹配网路后面直接接天线?哪位能帮忙解读一下。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个贴片做过24L01的方案

楼主:
哪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时强调了三点:
1、天线距离gnd 大于等于3mm
2、天线部分净空
3、天线和gnd用50ω的微带线相连,微带线下铺铜
对于射频这块真是知之甚少,第三点没有看懂,是否就是匹配网路后面直接接天线?哪位能帮忙解读一下。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个贴片做过24l01的方案

先说明一下,我也不懂哈~
我是在匹配网络后面接50Ω线再接天线的,能用,您要是对信号要求不高可以这么试试=_=

网友(2012-02-18):
学习了!同时问一下?从无线芯片发射角出来的元件怎么排列?或者是怎样排列比较好?有什么好的参考书籍吗?我做的是433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