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和360线的旋转编码器完成低速电机(100转/分钟)每转12度就停一下,是利用定时

楼主(2012-01-19):
能详细地介绍一下么?我一直未能看明白STM32 的 正交旋转编码器 的编程
(配置,读计数值等)

网友:
用编码器接口能做,就是这种模式只能用TI1、TI2做输入。输入捕获不是干这个的。
一个配置TIM4为AB相编码器接口的例子(我是3.4库):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4,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4->CNT = 32768;

        TIM_Cmd(TIM4, ENABLE);

读计数值是用

        TIM4->CNT

如果有用库洁癖的话是

        TIM_GetCounter(TIM4)

楼主:
【1楼】 K.O.Carnivist
你好,您有QQ么?想在QQ上请教你

网友:
编码器是正确选择,当你停下时可能会有过冲,这时编码器向一个方向继续加数字,你程序判断数字超了,那就PWM反向加电,此时电机反转,这样若干次偏差会落在你指定的地方.注意想跟踪性能好,从控制上讲,要用双向PWM,不要用单极性PWM,后者省电但控制特性在接近跟踪位置,PWM占空比较小,低速控制特性差

网友:
编码器肯定要用“正交编码器口”。12度就停一下_这个要用到位置环、矢量控制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
能具体点讲讲么?
我的目的是,用360线的旋转编码器(转一圈发出360个脉冲),让STM32每接收到12个脉冲就让电机停一下,做其它的事,做完后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讲讲么?
我的目的是,用360线的旋转编码器(转一圈发出360个脉冲),让stm32每接收到12个脉冲就让电机停一下,做其它的事,做完后继续

4楼和5楼大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电机可能不能马上停住,会惯性往前蹭一点(不过我感觉您这个速度的减速电机应该蹭不了多少),这个对系统功能有很大影响吗?如果是的话就得开双向编码器,然后对转角做简单的控制了。
这个论坛不推荐私下联系的哇……

楼主:
K.O.Carnivist能给出你的QQ么?

楼主:
K.O.Carnivist,你能不能给一段实现这个功能的思路或代码我看看?
是在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
中读计数值,如果=12就动作一下,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k.o.carnivist,你能不能给一段实现这个功能的思路或代码我看看?

如果电机转的过程中不需要做其他事的话:
TIM_SetCounter(TIM4, 32768);
START_MOTOR;
while(TIM_GetCounter(TIM4) - 32768 < 12);
STOP_MOTOR;

或者可以利用自动加载,设置初始值为0、自动加载值为11,然后把停车处理什么的放在计数器溢出中断里面。

最近不怎么上QQ,一定要私下交流的话用我资料里那个邮箱吧。

楼主:
我想用中断的方式来判断编码器有脉冲数,程序是怎样的?编码器的CH1和CH2脚是分别触发定时器中断还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中断的方式来判断编码器有脉冲数,程序是怎样的?编码器的ch1和ch2脚是分别触发定时器中断还是怎样的?

我以前做转速控制的时候是另外再用一个定时器开中断,比如说每50ms读一次编码器那个定时器的CNT。
如果想编码器每走一格都进中断判断一下的话,那就不要用定时器了,直接用外部中断解决了。

楼主:
K.O.Carnivist:

应该是定时器的“溢出中断”,不是每计一次数中断一次,
TIM1的编码器接口的
“溢出中断”函数是怎样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k.o.carnivist:
应该是定时器的“溢出中断”,不是每计一次数中断一次,
tim1的编码器接口的
“溢出中断”函数是怎样触发的?

设置成编码器接口模式之后,相当于占用了Channel1和Channel2,然后定时器就按照编码器来计数了。这时候再把定时器的Top值设置为11(TIMx_ARR寄存器),开启溢出中断,就会从0数到11然后进入溢出中断,定时器返回0重新数。

楼主:
以下程序,进不了 TIM1中断,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其中,PE9(TIM1.CH1),PE11(TIM1.CH2)是分别接的编码器的A,B相,STM是STM32F103VBT6
程序将TIM1设置成编码器模式,TIM2设置成1毫秒中断一次
/*------------------------------------------------------------------------------
Author :  Liuzq
date : 1/21/2012
project : test
decribe: NONE
STM32F103VBT6是128K BYTES flash,20K BYTES SRAM,
所以FLASH地址:0x0000 0000 --0x0002 0000
    SRAM地址: 0x2000 0000 --0x2000 4fff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m32f10x_systick.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stm32f10x_irqn.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extern u32 JumpAddress;
//vu32 TimingDelay;

#define   null             0

#define  TIM1_UP_IRQn      25    //!< TIM1 Update Interrupt
#define ICx_FILTER         (u8) 6 // 6<-> 670nsec

#define TIMx_PRE_EMPTION_PRIORITY 1
#define TIMx_SUB_PRIORITY 0

/*#pragma location=0x20002af0
   __no_init u16 T_B[256],C_B[256]; //1K (0x2000 2af0 -- 0x2000 2ef0)
#pragma location=0x20002ef0
   __no_init u8 last_logic_image[128],last_symbol_image[128]; //256 BYTES (0x2000 2ef0 -- 0x2000 2ff0)
#pragma location=0x20002ff0
   __no_init u8 stack;    //bit0->累加器,bit1->堆栈 ,1BYTE (0x2000 2ff0 -- 0x2000 2ff0)
#pragma location=0x20002ff2
  __no_init u16 index1,index2;   //4 BYTES (0x2000 2ff2 -- 0x2000 2ff2)
#pragma location=0x20003000
   __no_init USEDATA_XRAM USEDATA; //8K (0x2000 3000 -- 0x2000 4fff)*/

__no_init vu32 capture @ ((u32)0x20002840);
char motor=0;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vu16 ADCConvertedValue;     // v =  volatil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函数声明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u32 tim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将外设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如果HSE被直接或者通过PLL用于系统时钟,那么它不能被停振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如果SUCCESS为真,则继续执行下列语句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选择FLASH预取指缓存的模式:预取指缓存使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 设置FLASH存储器延时时钟周期数为2延时周期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AHB时钟(HCLK) = 系统时钟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APB2时钟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 APB1时钟(PCLK1) = HCLK / 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了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 使能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等待PLL就绪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等待系统时钟的时钟源是用PLL作为系统时钟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下面部份是根据所使用的外设,使能相应外设的时钟  */

  /* 使能 USART1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TIM2 clock enable [使能 TIM2定时器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GPIOC,GPIOD,GPIOE clock enable *///GPIO归APB2管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TIM1|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VECT_TAB_FLASH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Deinitializes the NVIC */
  NVIC_DeInit();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配置优先级组]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TIM1 Update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TIM1 更新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TIMx_PRE_EMPTION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TIMx_SUB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gloabal Interrupt [允许TIM2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gloabal Interrupt [允许USART1全局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TIM_Configuration(void)
// 设置TIMER-2定时器 为计数溢出中断,1毫秒中断一次
// TIM2、3、4的时钟源是 APB1 即是 PCLK1  ( APB1 对应 PCLK1 )
// PCLK1 = APB1 = HCLK/2 = SYSCLK/2 = 36MHZ (36,000,000 HZ)
// 结果 自动倍频器*2;还原为72MHZ!!!!
//=========================================================================
//使用的TIm2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er configuration in Encoder mod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 No prescaling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1,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ICx_FILTER;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1->CNT = 0; //Reset counter

   TIM_Cmd(TIM1, ENABLE);

   /* ---------------------------------------------------------------
    TIM2 Configuration: Output Compare Timing Mode:
    TIM2CLK = 72 MHz, Prescaler = 72, TIM2 counter clock = 1 KHz
   ----------------------------------------------------------------
   计算方法:
    TIM2 frequency = TIM2CLK/(TIM_Prescaler+ 1) = 1 MHz
    TIM2 counter clock = TIMxCLK / TIM_Period
    72MHz/(71+1)=1MHz,1MHz/1000=1000,每1/1000=1ms产生一次中断
    --------------------------------------------------------------- */
   TIM_DeInit(TIM2);//复位TIM2定时器
   /* TIM2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  定时1毫秒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  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TIM_CKD_DIV1; //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lear TIM2 update pending flag[清除TIM2溢出中断标志]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Enable TIM2 Update interrupt [TIM2溢出中断允许]*/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允许TIM2计数]*/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B1 为PLC的编程/运行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悬空输入//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LED1 LED2 LED3 selected. PC11 PC10 PC9   PC6 Pc7 为PLC的PLUSE输出口 POUT2-POUT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PD3- PD10 为PLC的继电器输出口 OUTPOUT0-OUTPOUT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PE1- PE11 为PLC的继电器输入口 INPUT0-INTPUT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悬空输入//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旋转编码器:PE9 -A相 PE11 -B相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define VECT_TAB_RAM  //重新remap中断向量地址

//n_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8);

void Delay(u32 time)
{
   for(/*time*/;time>0;time--) ;
}

void Delay2(u32 time)
{
  u32 temp=0;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查询定时中断的发生
        temp++;
  }while(temp<time);
}

void Delay3(u32 time)
{
  //TIM_Cmd(TIM2, ENABLE);
  capture=0;
  while(capture<time);
  //TIM_Cmd(TIM2, DISABLE);
}

// Tim1中断函数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he interrupt pending flag */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if(motor)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关马达控制I/O口PD12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Update) != RESET)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关马达控制I/O口PD12
    TIM_ClearFlag(TIM1,TIM_FLAG_Upda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captur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FLAG_Update);  //清中断//注意,这一语句不能少,否则中断会不循环进行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
        cap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清中断//注意,这一语句不能少,否则中断会不循环进行
    }

}

void main()
{
/*  unsigned long i;*/

   capture=0;
   RCC_Configuration();     //初始化时钟与复位  //main clock init 72MHZ
   NVIC_Configuration();    //初始化中断嵌套
   TIM_Configuration();     //初始化定时器
   GPIO_Configuration();    //初始化GPIOC,GPIOD,GPIOE
   //USART_Configuration();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将端口置低,LED灯亮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2); //接通马达控制I/O口PD12
     motor=1;
     //Delay(1000);
     Delay3(500);//延时500毫秒,让马达运转500毫秒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将端口置高,LED灯熄灭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关马达控制I/O口PD12
     //Delay(1000);
     Delay3(500);//延时500毫秒,让马达停止运转500毫秒
    }
}

楼主:
解决了,是应当将TIM1-CH1,CH2映射到PE9,PE11端口

网友(2012-07-21):
学习了,马认可

网友(2013-04-13):
正在学习编码器

网友:
有用编码器获取速度的吗

网友:
不做加减速的话简单点

网友(2014-01-13):
mark一下,最近关注编码器

网友(2014-04-20):
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