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调试过PFC程序??问个问题

楼主(2012-01-20):
外环电压和内环电流

两个的速度是如何??
1.一样
2.不一样,,有个快有个慢
原因

网友A:
电动机
内环  电流,每pwm周期调节一次
外环  速度,每(大概pwm周期*10)调节一次

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LZ参考下

楼主:
外环的输出直接是内环的给定???

网友(2013-08-29):
求一个pfc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
内环  电流,每pwm周期调节一次
外环  速度,每(大概pwm周期*10)调节一次

为什么内环的电流控制一定要和开关频率一样呢?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电流内环是PFC核心(废话,不然你的PF怎么提升!),当然执行频率越快,电流追踪电压的速度越快,也就是PF越好。
没有谁规定电流环频率一定要和开关频率一致,只是一般应用中开关频率应该是电流环所能执行的最高频率了,当然也可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使得电流环以2X开关频率速度执行,也有的应用中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控制算法执行时间CPU利用率等因素,电流环也可能以0.5X频率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