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光耦应该放在mcu端还是强电端?

楼主(2012-01-20):
由于线比较长,10M左右,光耦用的是高速6N317 几百K的PWM

如果在MCU端可以防止线上的干扰传入MCU,驱动也应该够力,但是我看6N137的手册发现6N137的8脚VCC附近一定要接一个退偶电容,这样的话就得拉3条线(VCC、PWM、GND)到MCU端了

如果放在强电端,只需要两条线,但缺点有两个:1、距离长了不知道发光二极管的驱动够不够力;2、线上的干扰会传进来

各位大虾如何看?

网友:
我觉得发光管是用电流的,干扰什么的对它影响不大

楼主:
那是否需要在muc端加个三极管做电流驱动?速度有点高管子不好选啊

楼主:
干脆选一个三极管驱动得了

网友:
"由于线比较长,10M左右,光耦用的是高速6N317 几百K的PWM"

这个方案本身就不合理。

网友:
期待 合理的方案

网友:
10M左右,几百K的PWM  ??

为何不用2mcu呢

网友:
10M 的距离,RS232 都容易受干扰了。。况且是几百K的PWM。

把PWM产生部分分离出来,移到被控设备端。与控制端就可以用低速、长距离的串行通信了。当然,成本会上升。

网友:
2个 MCU 485通讯???

网友:
回复 网友A:

232@9600在普通线缆上跑30米没什么问题,但是速度更快就不行啦。

所以lz方案确实不合理。

楼主:
10米不行么。。。。那只好在远端加MCU吧
话说两三米的话可以么?

网友:
485,需要全双工就422

网友:
感觉用双绞线(网线应该就可以)用三极管驱动远端光耦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