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关于怎样加强WIFI信号的发射与接受

楼主(2012-01-20):
回家过年,邻居家的无线路由到我这,时有时无,怎样才能提高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求教,现有材料只有铝箔啊

网友:
买一根网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邻居有远近,有几米?

网友:
绝招,自己做天线,菱形天线最简单。

自制简易6dBi 全向天线(中英文对照).pdfourdev_713977OLAXBD.pdf(文件大小:144K) (原文件名:自制简易6dBi 全向天线(中英文对照).pdf)
WIFI频段 2.4GHz 德拉甘菱形扇面天线.pdfourdev_713978AEHQ52.pdf(文件大小:2.39M) (原文件名:WIFI频段 2.4GHz 德拉甘菱形扇面天线.pdf)

网友:
用 ¥¥¥卡¥¥¥¥皇!

增加 发射和 接收  的 硬件

网友:
有铝箔就好说,没有铜丝打死我都不行……这两个就做菱形天线吧。

网友:
加个中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招,自己做天线,菱形天线最简单。
自制简易6dbi 全向天线(中英文对照).pdf (原文件名:自制简易6dbi 全向天线(中英文对照).pdf)
wifi频段 2.4ghz 德拉甘菱形扇面天线.pdf (原文件名:wifi频段 2.4ghz 德拉甘菱形扇面天线.pdf)

呵呵,谢谢啊,我准备折腾一下2.4G的全向天线给ZigBee用,目前买了好多种都不是特别满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一下菱形天线吧,我觉得那玩意巨好用,限于手艺,我只做了单菱形和双菱形。

八木和全向我没试过,个人觉得有难度就没搞。

网友:
平板最容易做吧....

网友:
先尝试改变无线路由和无线网卡的位置来取得最好的效果,其次再尝试更换天线,再次是提高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试一下菱形天线吧,我觉得那玩意巨好用,限于手艺,我只做了单菱形和双菱形。
八木和全向我没试过,个人觉得有难度就没搞。

我要全向的啊,ZigBee组mesh网络。感觉那个6DB全向的好像挺好做,我看了一下在用的7DB的天线,参数上和那个资料的不一样,等春节后能买到材料了自己做几个试试看。

网友:
单根天线的和双根天线的无线路由器到底有无区别,我用起来怎么感觉没差,信号都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菱形只是方向性好,虽然比不上全向,就我测试来看,还不错。

网友:
如何安装到路由器或者电脑上?

楼主:
哎,在家没有烙铁,就一点铝箔,一点铜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菱形只是方向性好,虽然比不上全向,就我测试来看,还不错。

我是想一字排开让他跳,所以必须全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