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是怎么知道我按下了开机键而上电启动的?

楼主(2012-01-20):
电脑是怎么知道我按下了开机键而上电启动的?

网友:
开机键就是触发信号

网友:
电脑关机后只是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
电脑开机触发信号和superIO连接,当IO芯片侦测到有开机信号输入时会把PC电源的poson信号拉低,此时PC电源开始工作;

接着就是主板按照时序开启各电压,整个电压OK后会产生POWER OK讯号,然后再是初始化ISA,PCI上的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
电脑开机触发信号和superio连接,当io芯片侦测到有开机信号输入时会把pc电源的poson信号拉低,此时pc电源开始工作;
接着就是主板按照时序开启各电压,整个电压ok后会产生power ok讯号,然后再是初始化isa,pci上的device....

没按开机时就有电了?否则IO芯片咋工作?

网友:
SB 电压一直供着电,那个电流很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按开机时就有电了?否则io芯片咋工作?

有电,就是传说中的5VSB,Standby。这个电压还提供键盘、鼠标、网络唤醒功能的供电。

网友:
电脑内部有待机电源供给开机触发电路

网友:
和电脑没关系,是电源的power on脚,开机后自锁的,没有主机那个电源也会开的

网友:
我认为有两点,一个是主机上电带自锁的,一个是关机以后主板是带电的,因为键盘灯一直是亮着的。

网友:
很多键盘是灭灯的……开机就是启动电源。这个是真的。

网友:
......貌似我的键盘灯是一直亮着的。不过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事,以前好像在哪边看过好像说的是ATX电源是可以用键盘来唤醒主机的,不知道说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电脑没关系,是电源的power on脚,开机后自锁的,没有主机那个电源也会开的

那是几十年前的电脑吧。

现在的电脑电源一定有一个5VSB电源,不管开不开机只要插着电源线就工作,这个电源就是关机状态【或者某些电脑在待机状态此时所有风扇停转】下给主板的工作供电的(所以说给电脑插拔零件最好拔掉电源线)。

至于关机状态下给鼠标键盘usb网口等等供电某些主板可以在bios里设置,用的就是这个5VSB。

功率一般很小,拆开电源,有个大变压器是主变压器,还有两个小的,一个是给开关电源自己工作用的,另一个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电脑开机  基本流程: 原态:电脑主电源没启动前,有条绿色线有5V电压只要接地0V。电源启动。

                     工作:把开关按下某某线接地,经过某某电路,把电源绿线接地开电源的同时,还有某某线接至南桥。控制开机。。

网友:
没开机也有一个5伏是给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