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控制电路求助 24V延时1秒后输出变为8V

楼主(2012-01-20):
大家好,手头有个FESTO的电磁阀坏了,拆看了下控制电路,不知所以,如图所示依稀看到上面有一些元件,标着A7W,SA5,491等,还有个六引脚的1DS 或者是10S看不清标识,该电磁阀的功能是接上24V的直流电则受控制的线圈得电动作,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了线圈两端的电压,才有8V左右,所以个人估计这个电路的功能是:接通24V后,线圈先得到24V的电压,电磁阀动作,过了一小段时间后,个人觉得可能延时1~2秒后,线圈两端的电压降为8V。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可能是保护线圈不会长时间在高压大电流下工作呢?现在提出的求助问题是,帮设计个电路,要求是接通24V后输出端先输出24V,延时1秒后,输出端电压降为8V左右。尽量整个电路简单,用少的元器件,当然,只要方便用555也可,单片机也可,手头有AVR 的tiny13,求助下大家,如果可以麻烦画个接线的简图,不胜感激,祝大家龙年快乐。

实物图片 (原文件名:QQ截图20120120163615.jpg)

网友:
唉, 你就不能明示一下这个FESTO电磁阀的详细型号吗?
这个电路板在阀的哪个位置呢? 我咋从来都没有见过呢?

网友:
你是不是加了限流电阻?还是你的电源有问题
一个100多200的小器件,一个工业器件没有完善的保护是混不下去的。我的经验festo比smc的质量要好,虽然smc的完胜国内的。
首先,你说的1ds这些是保护电路,防止电压过高,下拉一样也有保护。不用担心festo有问题,还是担心你的器件吧!

网友:
线圈有个吸合电压,还有个维持电压?

网友:
用继电器本身的一组触点即可,看下图。

写完后才发现你那是个电磁阀,可能没有多余的触点,仅供参考。
如果上图能用得上的话,记着不同的继电器的保持电压是不同的,要调整。

网友:
现在的回复肯定看不到了,不知道哪天能看到,老大很忙,没时间理我的请求,唉,浪费了一些积分

楼主可以用单片机,在上电后输出一个高电平(吸合),然后延时1秒后输出改为占空比大概30%的PWM信号,这个信号的频率不要太高,否则可能会烧掉那个吸收的二极管的。比如100HZ左右即可,如果电磁阀质量有问题,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一般情况下,声音不是很大。
我在很久以前做过一种控制的板子,因为24V的那种大口径电磁阀的功率居然有30多瓦,发热很严重,烧毁的情况非常多,改成这种方式后,连续吸合几个小时,基本上感觉不到明显的温升,效果非常的好,再也没有烧线圈的电磁阀了。虽然那个不赚钱,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做了。

网友(2012-04-11):
Festo MH2/MH3系列高速阀门,瞬间高压24VDC,提高响应时间,然后保持电压维持在8VDC左右,这样子做对电路要求较高。光电行业兴起时Festo推出这款阀门,用于高速应用,如剔料、选别等。
如果怕麻烦,直接买一个吧!
当然,Festo的这款阀门价格不菲,如果可以接受替代的产品,推荐美国Humphrey阀门,两位三通用Humphrey 310 24VDC,两位四通用Humphrey 410 24VDC。

网友:
这还是头一次见到啊,真是好东西,SMC好像还没。

网友A(2014-04-21):
楼主,这个你搞定了吗?我也想要这样的控制电路图,不知道您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你搞定了吗?我也想要这样的控制电路图,不知道您有没有。

线圈上施加了PWM驱动电压,万用表测出是平均值。现象表明电磁阀开启电流大,保持电流只需要开启电流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