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2-01-20):
超声波测距范围从8cm-3m左右,盲区为8cm。近距离精度为1cm-2cm,远距离精度为1cm。选用了STC89C52、红外接收处理芯片XC20106。
实现如下功能:可以在矩阵键盘输入任意3位数字。3位数字为预设距离,即当测得的实际距离小于这个预设距离的时候报警LED就会闪烁,并且随着实际距离的减小,LED闪烁的频率就会越快。

网友(2012-02-21):
超声波测距范围从8cm-3m左右,盲区为8cm?

网友:
看下,当初毕设也有人做这个

网友:
这个记号一下,正想学来着。

网友A:
回复 楼主:

超声波的测距范围不止那么点吧 , 我也用过也 ,可以测很远的

网友(2012-04-05):
大虾:这个怎么不能用啊。。。。我全部按这个做的。。。。。。
只显示welcom to you !
     set:       cm
怎么输入数据呢?没有用啊。。。。。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标记…毕设会用到这个模块!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距离计算式怎么做的,我以前做的用stc的单片机计算出的距离很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主位】Mr li 雾以沉  -----------------------------------------------------------------------

请问你的硬件是怎么搭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距离计算式怎么做的,我以前做的用stc的单片机计算出的距离很是不准! ...

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接收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我算的时候忽略了角度,并且没有加上温度补偿。误差大了点。但实际效果还可以。阁下是怎么做的?误差多大?太大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2012-05-05):
楼主下载不了啊,能不能发邮箱啊?2967418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