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影响学习,但我是真想知道这到底为啥啊,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连上杜邦线后

楼主(2012-01-20):
放假后终于开始系统的学习AVR了,用的马老师的第二版的书,感觉前面好详细,基本都是重第二部分才开始有实验做的,不过前面讲得确实有必要,算是对学生的一种单片机历史和文化的介绍吧。比一上来就做实验好得多了,唉,又想起上个假期一开心就两周的电子工艺实习,结果前一周休息,后一周抄代码借实验版来验收!!!

呵呵,OK,言归正题,今天我的mege16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用的是isp下载方式,软件是progisp1.6.提示错误是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查了半天发现可能是芯片锁死了,当时那叫一个心灰意冷啊,因为回家只带了一块版,也没多买芯片,也没外加晶振。。。。。。

不行,不能就这样认输啊,于是我整理了整个出错过程::::::
{
前提:我的实验板是那种各个模块独立出来的那种,之前用杜邦线连了以下几个模块:
1. PORTA-----8路LED灯
2. PORTB-----8个数码管
3. PORTD-----4*4矩阵键盘
}

下载了一个led程序,只用到PORTA输出---------看到数码管居然有乱码出现-----------在LED运行的同时,即上电的时候拔掉PORTB/PORTD的共16条杜邦线----------重启实验板-----不能下载程序,并提升错误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我想会不会是跟PORTB PORTD有关啊,虽然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关系的,但至少得试试呗。。
果然,还真应了姚明某个神马广告的句广告语:虽然尝试不一定成功,但放弃就一定会失败。。。
我把PORTB PORTD的16条杜邦线重新插上,居然又能正常下载程序了。。。

唉,真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楼主:
嗯,虽然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又想到今天都花如此多的青春在这个Problem上了,多的都没了,那还不如在花点青春来搞明白。。。
不是俗话都说什么百步半九十还是九十九啥的,唉,反正就那意思,知其然不如知其所以然嘛,呵呵。。。

所以,我想在这里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 首先当然就是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这个提示究竟是什么错误造成的啊,我查的结果说道了硬件错误,熔丝错误,芯片锁死
2. 为什么我把那16条线连上就能正常了呢?
3. 能否上电状态拔线或者是拔掉单片机,不行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及原理?
4. 芯片锁死的原因除了熔丝错误还有其他原因吗?

先谢谢各位大牛了  哈哈

网友(2012-04-13):
表示现在遇到这问题。

网友:
照葫芦画瓢的学习方式是绝对不能学到和掌握真正的技术的。
初学者通常照着什么参考电路,下载个demo例子,点亮了LED,就因为会用单片机了。如果这样学习的话,就会永远停留在菜鸟阶段。
其实对于众多的初学着,很重要的是电路基础太差。硬件电路的正确连接是根本,如果对于硬件电路不会分析和找出问题,其它也就成为浮云了。

使用isp对M16编程下载,只要正确的连接4根线:pb5\pb6\pb7和RESET(见P135页的图5-1),其它线都不需要连接。
1.你把其它的连接都去掉,只要正确连接上面4根线以及电源和地就应该能下载编程
2.按你的描述
  “在LED运行的同时,即上电的时候拔掉PORTB/PORTD的共16条杜邦线----------重启实验板-----不能下载程序,并提升错误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有点混乱。你使用的什么ISP下载线?PORTB的5、6、7脚用杜邦线连接什么电路?

网友:
我新焊接的板子啊,不能下载,一样的问题,可是买的别人的开发板就能下载....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