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一般根据什么来决定是用DCDC还是线性电源?

楼主(2012-01-20):
虽然我真的DCDC没有线性精度高,但效率高,也知道DCDC没有线性稳定,但是不能很清晰的抉择

网友:
DCDC效率高,成本低 但是电源干扰大,过载能力差  不适合用于做高精度或者弱信号放大电路电源或者对干扰要求高的电路  也不适合用在负载变化较大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dc效率高,成本低 但是电源干扰大,过载能力差  不适合用于做高精度或者弱信号放大电路电源或者对干扰要求高的电路  也不适合用在负载变化较大的电路

为何说“过载能力差”和不使用在负载变化较大的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个题目太大,应该是你具体应用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个题目太大,应该是你具体应用决定!

随便讨论吧,听听大家的经验主要是

网友:
大电流,大压差,LDO是搞不定的。当然需要高精度DC-DC也不好搞。

网友:
不适合用于做高精度或者弱信号放大电路电源或者对干扰要求高的电路  也不适合用在负载变化较大的电路

//不太同意!

我的理解是 :

只要 frq 够高的dcdc的话,  纹波 和 load 都是好控制的。

网友:
当然,技术到家的话,上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具体就要看你要求的指标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dcdc效率高,成本低 但是电源干扰大,过载能力差  不适合用于做高精度或者弱信号放大电路电源或者对干扰要求高的电路  也不适合用在负载变化较大的电路
为何说“过载能力差”和不使用在负载变化较大的电路?
对于,这个就要看电路结构了  并非所有都是这样,就是复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