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能悬停的这么稳?

楼主(2012-01-2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OTE1NDQ4.html
http://jandan.net/2011/12/25/flying-robots.html
这2个视频大家看过
他们的怎么会这么稳呢?国内的做不到这么稳是 算法上的差距 还是其他的差距?比如他们可能用了3000多的传感器 而我们用了30块的传感器?

这种悬停有没有相关论文?有的贡献一下 谢谢

楼主:
难道他们里有 用了某些高级的控制算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算法效率高。 控制器响应速度快。 所以宏观上悬停

网友:
应该有视觉定位

楼主:
果然是有视觉定位的 用的是vicon运动捕捉系统  上传一份pdf吧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4131L6SMOH.pdf(文件大小:1.76M) (原文件名:UPENNGraspLab.pdf)

网友:
第三方定位和自主定位的区别。。。呵呵

网友:
先自动对角平衡, 再默认悬停.
让模拟电路自动达到这两点.

以后,就算不用处理器,
仅仅靠人工手动遥控(目标是打破平衡,而不是建立平衡),  也能飞得稳啊.
......人要是来不及反应或干涉时,
“它”只要会“悬停”就行.      就可以表现良好.

网友:
这些都是由后台计算机 控制的,一般后台都有视觉定位系统。国内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稳定度的。只是没人去搞这个后台。

网友:
复杂的动作应该和视觉定位系统有关.

但是本主题说的只是稳定度.
稳定度如果要由人来操作完成,就必定是劳命劳财.吃力不讨好.
稳定度如果由电子线路的反馈环完成,就事半功倍,巧夺天工.

人的作用不是去维持稳定.
而应该是选择“破坏平衡”或“不破坏平衡”,
就容易得多.效果好得多.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
记号

网友:
其实实现特别稳定的悬停也不一定非要很精准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

视觉定位是个办法
除此之外超声波定位也是非常精准的
红外也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