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100公里耗油1升的汽车

楼主(2012-01-20):
看来是个真事,这车还真的让德国人造出来了
http://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3361070

楼主:
为了减少风阻,连后视镜也去掉了。2个座位成一条直线排列。车轮也经过了包围

为了减少车重,齿轮都是空心的。采用碳纤维外壳。

双氙头灯,仅32瓦特,效果却等同于传统的60瓦特头灯

网友:
岂一个牛字了得

网友:
无图,500不容易

网友:
听说这么发贴扣500分

网友:
LZ要悲剧了!

网友:
太轻的车不能跑快。会飞起来的。除非你想开飞机。。

网友:
这事没有普遍的意义,

网友:
还比拼德国车和日本车谁的钢板厚吧。

网友:
这车跑不快吧.  还是单人的.

还是自行车上加个外罩,加个动力,来得实惠.

网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狗骑兔子?

网友:
买个摩托车就好了

网友:
细看了下,可以前后乘2人,时速100公里.   300CC 柴油机.

比摩托省油.

网友:
龙友们来看看当今世界最小的柴油发动机汽车,即将风靡全球-------有图有真相(转帖)

明年将在上海上市的单人汽车 (预计售价人民币原帖说4000元,我估计至少要加一个0 )

一个字"酷",简直没法比喻了,先上图让龙友一睹为快。

概况:
在汉堡举行的第42次大众公司股东年会上,世界上最经济的小车诞生了。在这之前,没有人见过其真正的面貌,而当这辆车真正的从大众总部沃尔夫斯堡行驶到汉堡年会上时,人们才知道,这是真的。在此之前没有人能想到能建造它。在年会之前,大众公司董事长皮尔希驾驶这辆1升车从公司总部到达汉堡,平均燃油消耗仅每100公里0.99升。这再一次难以致信的证明了大众公司在当今处于业界最前沿的技术。

这次开发的目标是制造一辆安全的,实用的,能适合公路行驶的每100公里耗油1升的汽车。目标确定以后,大众公司研究及开发部就接受了这个挑战开始设计世界上最经济的汽车,仅仅3年时间,并开发了这部"准备上路"的车。从沃尔夫斯堡到汉堡的旅行也证实了这辆车的技术可行性以及非常与众不同的驾驶乐趣。该计划主管Thomas Gansicke说道:"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在夜晚以每小时100公里驾驶这辆车时,燃油指示器显示你100公里仅仅消耗了1升油,在那个时候什么也没有,只有你头上的点点繁星"。

在开发上最关键的目标亦是最小化所有的驾驶阻力,亦有轻型的车身结构,出色的空气动力学,新开发的轮胎以及其它运行机构部件。在1升车开发的最起始阶段,不同的驱动概念模似显示只有柴油才是真正的最适宜的驱动系统,仅仅只有这样的燃烧原理能适合能量开发的最大需求。从以往开发的经验来看,3升的路波车便是最好的例子。首先3缸的引擎对于1升车来说是毫无可能的。而2缸引擎也迅速被淘汰掉,最后的解决方案是采用一台只有0.3升排量的1缸自然吸气柴油引擎。这款1升车上装的1缸SDI引擎并不纯粹是从其它车辆上派生出来的,我们更乐意认为它是一台全新的,是公司最高技术的产物。2 个顶置凸轮轴促动滚子摇臂来开合3个气门,2个进气门及一个排气门。2个顶置凸轮轴利用加固的齿形皮带来驱动。引擎采用铝质单体结构,意思是压缩点火引擎的缸头与曲轴都铸为一体,燃油泵壳由镁制成,梯形连杆由微粒加强钛制成,如此多的措施得到的结果是,除去操作液体,例如水跟油,引擎的重量仅仅只有26公斤。除了减少重量以外,减少燃油消耗也是工作重点之一。最小化摩擦,气缸运转区域采用激光合金,滚子摇臂能在摆动气门时减少摩擦,甚至活塞环的张力都减少了。位于中央位置的SDI柴油引擎横放在后轴的前方,排量299毫升,4000转时生成最大8.5匹马力,2000转时生成最大18.4牛/米的扭力。较低马力以及扭力输出,非常轻的车身重量(可以与一些休闲型摩托车比较),优秀的空气动力值(风阻系数仅仅0.159,比摩托车更少,更是远远超过现在所有的生产型车)能提供常活泼的性能。例如,这辆1升车能达到120公里的最高时。油箱能装6.5升燃料,也就是说,装满油后你可以行驶650公里。由于空间限制,引擎变速箱采用了一款新的非常紧凑型的自动顺序式6速变速箱,换档程序经过特别的调校,以优化动力传输,减少燃油消耗。变速器不可能用现成的,而新开发的宗旨仍然是减少重量,变速箱外壳由镁金属制造,所有的齿轮以及轴都是空心的,螺栓由钛制成。另外,特殊的高质润滑油保证这款仅仅重量为23 公斤的6速变速器能够运行得更加圆滑。变速器的机械装置通过传感器由电子液力控制,去掉了传统的离合器踏板。在这里也不需要变速杆,加档以及减档都全部自动化,这样能使引擎与变速器更加完美的合作,减少燃油消耗。档位的选择,前进,后退或者是空档,都可以由驾舱右手边的一个开关来控制。

无论从这辆1升车的前面来看来是从它的侧面来看,外貌看起来更像是一辆过去的运动车而并非一辆研究型车辆。为了达到1升的耗油量目标,风阻系数必须严格控制,1升车确定有2个座位,而车前部必须尽可能的小,这才附合空气动力学,仅有的选择是将2个座位成一条直线排列,就像竞速的滑雪长橇以及滑翔机一样。入口是一个1.5米长的欧翼式车门,从左边开启,这样进出更加方便。车轮也经过了包围,后轮几乎完全藏于车板以内,前轮的轮盖完全由碳纤维制成。甚至侧面的冷却空气进气口也仅仅是在引擎需要冷却时才打开,否则关闭。从上面看,泪滴似的车体以及车尾急剧收拢的线条非常明显。而空气动力学优化的车底以及后端的分流装置为后轴提供必须的下压力。为了获得更完美的风阻系数,必须去掉车门后视镜,取而代之的是位于车侧转向信号灯上的摄像机,可以从仪表台左右的2个小的LCD显示屏上看到后方情况。泊车时,也可以从位于刹车灯中央的摄像机里获取后方图像。为了降低车身,采用了镁金属空间框架以及碳纤维外壳,共重74公斤,比铝质的空间框架轻了约13公斤。

安全亦是小车开发的重点之一。在计算机模似辅助下,所有撞击类型在设计期间都经过反复的验证。所谓的"撞击管",位于车前端,集成了能触发气囊的压力感应器,可吸收全部的变形能量,保持脚部空间不变形。全铝的油箱位于乘客席后碰撞保护区内,采用开放式加注口设计,可自动机械化加油。此外,主动安全也包括最新一代的4通道ABS以及电子稳定程序悬挂方面也是一项精密的工程。该车采用了双叉臂悬挂结构,上叉臂由镁金属制成,下叉臂以及支点轴承由铝制成。轮毂由钛金属制成,而在轻型车轮轴承里的球则由陶瓷制成。如此一来,整个前轴,包括弹簧避震器在内仅重8公斤。后驱动轴则采用完全不同的结构。大量部件仍以减重为原则:板式弹簧由玻璃纤维制成。横向管以及车轮支架由铝制成。车轮毂由钛金属制成。驱动轴以及车轮轴承都整合在轮轴里。安全刹车由4轮合金碟盘刹车以及合金刹车卡钳提供保证,整个刹车系统仅重7.8公斤。轮圈以及轮胎都有合作厂家特别的定做,比如轮圈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仅重1.8公斤,比传统的轮圈轻一半。车胎的材质以及胎纹都是特殊设计以减少阻力。另外由钛金属制成的车轮轴承也为特别的设计以获得更低的摩擦。

1升车采用双氙头灯,仅32瓦特,效果却等同于传统的60瓦特头灯。整个头灯元件都由聚碳酸酯制成,重量仅仅有1500克。日光灯,所有的转向信号灯以及后灯簇都采用了LED技术。车内照明也同样采用LED,当在晚上打开车门时还会有电致发光金属片提供必要照明。更多的技术则展现在摄像系统中,该系统有自动识别功能可自动的解锁鸥翼车门以及点火键。车内采用了整洁,运动的设计能为2个人提供足够的空间。塔式的玻璃车顶由聚碳酸酯制成并有防紫外线功能。座椅采用镁金属结构以减轻重量。后座乘客可以很舒适的将脚放在位于驾驶位2旁的脚凳上面。驾驶员面对的是一个平顶的方向盘,座舱的风格就好像置身于一台喷气式飞机上。中央圆形仪表的左右2边是2台显示屏提供后视图像,在前面右边控制台上的是换档开关,电子手刹开关以及启动键。左边控制加热,通风以及车内灯照明。

网友:
记忆当中,早在2004年左右,就有这种车的原型车了

当时某个总裁还亲自驾车演示了一下

记得当时的照片,好像是前面两个轮子,后面只有一个轮子,类似于我国的三轮车倒着开的样子

网友:
这个车好像说了有很久了吧!估计也不会上市了,除非它改电池动力

网友:
开这个车去旅游太爽了,实惠啊

网友:
估计在国内不能推广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哈哈

网友:
怎么看都像一口棺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在国内不能推广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哈哈

三桶油不让上路啊。。。中地沟油表示希望支持,,,,

网友:
呵呵,什么时候量产版了。。。

网友:
07年我就见过这个帖子 当时号称是售价8000元 不知道被转了多少次了 依旧是明年上市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其实现在看看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大众up的原型车 后来衍生出很多up的版本

网友:
我不相信才1升油 会不会有电池

网友(2012-03-02):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都像一口棺材。

同感!内面好像冷气什么的都没有,,,我宁愿买辆QQ了

网友:
热机效率是瓶颈.

网友:
技术验证用的吧
可以移植到其他车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