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装电线了,三相电比单相电便宜,我能不能把家里三相电表后面的一相电线和地线拉到家

楼主(2012-01-22):
如题……

网友:
一相电线和零线就是220

网友:
农村 国家政策,三相电本来就有零线的,不过你没接

网友:
最好别乱接,三相不平衡你就惨了。。

网友:
可以但是三相电表会电流不平衡,不知道对电表走字有没有影响

网友:
楼主,相线与地线是不行的,非常危险.相线与零线是可以的,零线跟地线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补充一下,省钱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的.要是不安全,那就谈不上省不省钱了

网友:
到家都是三相四线的,自己弄那个地线干什么?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
三相电 是指 A B C N ,也就是3根火线与一根零线,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是380,火线与零线的电压是220

3根火线中取任意一根与零线 就可以了

家用电不用考虑三相平衡不平衡。

对三相电度表没有影响。

网友:
竟然有地方三相动力电的价格比照明低?第一次听说哦!

楼主:
哦,抱歉没表达清楚,我们这儿说的地线就是零线。我们称相线为火线。我想确认是三相电度表用单项,他走的度数是不是我实际使用的度数而已!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样用比单相电还贵。只有三项平衡时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样用比单相电还贵。只有三项平衡时才便宜

应该是对走字有影响的

网友:
楼主,三相四线电表走的度数与单相电表走的度数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三相电的收费标准是分时段的.峰值最贵,大概1元多吧,谷值最便宜,大概0.3元左右,平均值与单相电收费差不多.

网友:
一般三相电晚上23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使用最便宜,也就是我所说的谷值.楼主要看一下你们那边是不是这种峰谷表,要是的话,你这样从三相电上接220V电使用是不合算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想偷电。这样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想偷电。这样不行。

这和偷电有毛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样用比单相电还贵。只有三项平衡时才便宜

为什么会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样用比单相电还贵。只有三项平衡时才便宜

为什么会这样啊?回复【16楼】zyyn123
一般三相电晚上23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使用最便宜,也就是我所说的谷值.楼主要看一下你们那边是不是这种峰谷表,要是的话,你这样从三相电上接220v电使用是不合算的.

貌似是普通电能表,听说不是农村用三相电有什么补助吗,搞得好像比单相还便宜吗,所以想他点子吗……

网友:
这样用没问题,所有民用单相220v电都是这么接的.三相电表不会多走字.
一个小建议: 在选相时用表测一下电压(多测几个时间段),选电压高的那相,以后用电能稳定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用没问题,所有民用单相220v电都是这么接的.三相电表不会多走字.
一个小建议: 在选相时用表测一下电压(多测几个时间段),选电压高的那相,以后用电能稳定些.

好主意,这样就平衡了一些啦,而且电压也高不少。

网友:
貌似三相电计费是包括无功功率的

网友:
三相电一般按工业用电计费,应该比单相照明电费贵吧。将三相电中的任一相线与零线间就是我们日常用的220V交流照明电,完全可以用,但不建议用接地线代替零线使用,危险。

网友:
一根火線和一根零線要同時取之三相空氣漏電保護器的同一端﹐否則三相空漏會跳閘﹐實際用的時候最好再加上合適規格的保險絲和單相空漏﹐便宜倒不是關鍵﹐現在家用大功率太多了﹐我家的動力線4根2.5MM2線直接繞房子半圈﹐專門拖動3台空調和熱水器﹐要知道原本的單相電表額定就20A﹐開兩台空調那各燈啊跳的數不過來了﹐所以我就是沖這個好處開動力電的。

网友:
哪位兄台幫忙看下我這個問題吧 有點頭痛呢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86481&bbs_page_no=1&bbs_id=3044